LG洗衣機差點玩壞

楼主(2019-01-11):
因為洗衣機脫水時內桶會晃,爬文看到有可能是摩擦彈簧有問題,本想拆下來量尺寸,再到沒有屋頂購買

請問先進

請看圖片,在拆飛輪的時候,要用兩隻螺絲起子卡,才用T板去轉螺母嗎?

小弟拆飛輪時沒有注意到外面那兩個洞是卡飛輪用,直接暴力拆法,拆下來不要緊,重點沒拆下來,還造成飛輪變形,這飛輪竟然是阿路米,連我的螺絲起子也歪了

目前已經扳回來,但是還是有點歪

看來要繳學費了,LG好像不對外賣材料,請問除了去資源回收找,還有辦法嗎?

謝謝先進

飛輪

飛輪

有兩個洞

有兩個洞

网友:
 找找零件機了...

話說好像違反版規,沒有名牌型號

楼主:
感謝楊大俠提醒,馬上補型號

网友:
除了看到晃動外,你如何判斷脫水晃動大是摩擦彈簧故障?
脫水剛啟動瞬間你有看到轉盤和內桶有不同步旋轉嗎?
你有檢查過避震用的懸吊桿是否正常嗎?

你說的"飛輪"在我們這邊稱作"V輪",不了解你說的變形程度是如何,
如果是整個面積部分變形,那麼在脫水行程時,整個內桶轉動時會像波浪一樣
上下起伏晃動

還有這V輪不是阿路米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