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宏碁 P246HL 故障無畫面

楼主(2019-01-11):
這台故障LCD開機畫面稍微亮了一下,非常小且很快消失,接著完全黑屏,開關按鍵藍燈顯示,電源板正常有電壓輸出,不過輸送至LED升壓板卻不工作,LED升壓板的MOS管無波形,電解電容也量無電壓,不知是不是保護住了,請教怎麼修.

网友:
感覺好像是背光的驅動版有問體 你可以先改公版 高壓板試試!

网友:
換一塊通用型的恆流板(圖2)~
應該就可以了~

网友A:
就把我實修經驗分享給您,這原本是要發維修實例文的。
情形大約如你所述,原本以為更換恒流板就好了,上P拍買了一片回來換,結果還是一樣!
量測……略過,這裡有很多類似維修文…自己用功一下,

故障就在板的後面

後面的貼片電容   編號:c708

編號:c714

換掉就好了

祝 你維修成功,過程拍照,整理一下,這樣就可以發維修文!

如果沒有熱風槍,記得給學姊交關一下;如果沒癈板練習,我可以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把我實修經驗分享給您,這原本是要發維修實例文的。
情形大約如你所述,原本以為更換恒流板就好了,上P拍 ...

先了解編號:c708,c714電容值是多少.

這台昨天下午經過重組排線安插後,通電有畫面有聲音,但是外殼組裝後又不正常無畫面, 研判有接觸不良後外殼再拆,把最脆弱的排線檢查一遍,尤其是到面板按鈕排線遇到有摺痕,這是生產製造有的,不知有無問題.小心翼翼的把外殼重安裝上並通電仍無畫面,再重工一次拆了又裝,通電仍無畫面,用手輕拍面板按鈕外殼一下,畫面又出現了又有畫面了.放著讓它熱機人去晚餐,回來後又無畫面只有聲音.,這真是奇怪現象,但是故障原因並未解決.

到LCD排線

到LCD排線

到面板按鈕排線1

到面板按鈕排線1

到面板按鈕排線2

到面板按鈕排線2

到面板按鈕排線3

到面板按鈕排線3

网友A:
請問:你有檢測恒流板輸入的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你有檢測恒流板輸入的電壓值?

測過是20V,不過是最早測的,那時恒流版並不工作,量不到MOS管波形及周邊電解電容電壓.

補充內容 (2019-1-13 03:19 PM):
更正電解電容測得20V,MOS管無波形

网友:
軟排鐵殼壓住的地方注意絕緣

楼主:
這台的驅動板上的軟排端子,在多次拆裝過程因為軟排線沒對準,就按壓卡蓋後造成無法牢固住軟排線,整個端子就失效了,這端子是FFC/FPC型嗎? 不清楚是FFC或是FPC,網上找還分上接及下接,看了仍是霧煞煞不懂.請教專家.

用卡尺量了一下腳距是1.0mm,總共是7pin. 有人能提供規格嗎?

現在先要處理這個端子,要怎麼拆好,只有烙鐵,難道是用斜口鉗破壞,再用烙鐵除掉嗎?

楼主:
我找到是掀蓋式的7PIN 1.0mm pitch FPC 軟排SMT連接座,在電子購物網站查過及詢問過iCshop,yahoo,shopee
及ruten,都找不到. 誰還有其他電子購物網站介紹介紹.

下面連結是國內廠商資料7PIN 1.0mm pitch FPC 軟排SMT連接座
http://www.cwe.com.tw/product_feature/ys-shinway/index.php?Product_SN=207242&PHPSESSID=n5omfbe1n0soa1tbpeovtbioa7&Company_SN=19660&Product_Site_Classify_SN=45787&psn=207242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了解編號:c708,c714電容值是多少.

這台昨天下午經過重組排線安插後,通電有畫面有聲音,但是外殼組裝後 ...

http://bbs.pigoo.com/thread-70448-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台的驅動板上的軟排端子,在多次拆裝過程因為軟排線沒對準,就按壓卡蓋後造成無法牢固住軟排線,整個端子就 ...

好好的…快給你弄到壞!
你有檢測恒流板輸入的每個電壓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快給你弄到壞!
你有檢測恒流板輸入的每個電壓值?

恒流板輸入電壓值分別是3.3V及20V. 輸出只量到一組20V其餘無電壓.

网友B:
提供一下我的經驗,我有修理過一台65吋的電視,一樣有這個問題,結果最後問題出在背光條與金屬外殼有時會跳火花短路,進入恆流板保護,就變成有聲無背光了。用絕緣膠帶貼一下隔離後,一切正常了。

网友:
回錯篇了,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供一下我的經驗,我有修理過一台65吋的電視,一樣有這個問題,結果最後問題出在背光條與金屬外殼有時會跳 ...

感謝你的建議.

終於找到故障原因了,LED升壓板排線接到屏幕的端子座,端子座有1pin接觸不良,跟線路板焊點要斷不斷的.沒辦法遇到了只好把端子座拆了,直接把排線焊上去,經由無鉛銲油小頭烙鐵好不容易焊好,組機殼通電有畫面了.

拆下的端子座及牌線頭

拆下的端子座及牌線頭

LED升壓板到屏幕接合處

LED升壓板到屏幕接合處

通電畫面

通電畫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的建議.

終於找到故障原因了,LED升壓板排線接到屏幕的端子座,端子座有1pin接觸不良,跟線路板焊點 ...

請問,我的也是有時亮,有時不亮,背光不亮時,驅動板能控制嗎?我的一直亮藍燈,無法控制。也不會變橘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我的也是有時亮,有時不亮,背光不亮時,驅動板能控制嗎?我的一直亮藍燈,無法控制。也不會變橘燈 ...

驅動板沒法控制,輸出迴路斷了, 也就沒背光了.我的機子故障就是這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