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7 開機出現bootmgr is missing

楼主(2019-01-12):
因之前在磁碟管理不記得動過甚麼,就便成這樣
試過用DVD碟啟動修復(圖上)不行,然後開啟命令提示字元視窗打以下文字
bootrec /fixmbr
bootrec /fixboot
bootrec /rebuildbcd
都不行
請教各位還有甚麼方法可修復?
請指點謝謝

网友:
回 faifai 大 ...

米建議可以檢查主機板的BIOS設定,硬碟傳輸設定 ACHI 與 IDE 設定,還是您檢查硬碟 UEFI 與相關設定,謝謝。

网友A:
用 windows 安裝光碟開機
出現安裝程式畫面時按 shift+f10
出現cmd
接著一行一行打
diskpart
list  volume
select  volume  *(*代表你原本系統的開機磁區...Volume和*中間需空白)
active
重開機試試
不行再使用bcdbo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windows 安裝光碟開機
出現安裝程式畫面時按 shift+f10
出現cmd

更你指示做不行。

网友:
一、硬碟故障.(首選)
二、不正常關機導致或病毒
三、錯誤的BIOS設定,重灌錯誤、硬碟分割錯誤

如果是人為因素造成,例如:錯誤的BIOS設定,重灌錯誤、硬碟分割錯誤,那麼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BIOS回復預設值,然後重新硬碟分割,重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試試寄阿的方法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67899&pid=826254 ...

樓主已試過,沒用。

网友:
敝人都是使用ntbootautofix來修復BCD引導異常問題
軟體與教學在網路找的到,這部分就不提供了。

補充一點:語言區域要選擇正確,不然會以當下的系統語言來設定

网友:
輸入完下列後指令後,

ootrec /fixmbr
bootrec /fixboot
bootrec /rebuildbcd

重開機後再放win7光碟(版本需一致)讓他修復

网友:
試試 GNOME Partition Editor

先下載燒錄到 CD or USB 隨身碟,
下載連結

開機執行後,將畫面貼上來看看,如下圖:

网友:
  用 Windows 安裝光碟開機, 出現安裝程式畫面時按 [Shift]+[F10] 組合鍵開啟 "命令提示字符元" 出現 cmd.

  diskpart ( 執行磁碟延伸工具 )
  lis vol ( 列出每個磁碟區的資訊 )
  sel vol ### ( ###: 原系統開機磁碟區 )
  act ( 將第 ### 磁碟區設為啟動磁碟區 )

  重開機試試, 祝成功.

网友:
作用中的Windows無法改BCD,系統會鎖住。除非防毒軟體會修改或中毒也有可能

如果你的WIN7有100MB的系統保留區的話,BCD是在裡面,一般也打不開,要使用一些工具軟體或USB開機碟+工具

要看WIN7的安裝方式
沒有建立100MB系統保留區 BCD 會在C:\BOOT
有建立100MB系統保留區的話 BCD 會在裡面的 BOOT資料夾

所以磁碟管理,會動到的,大概只有這個 "動態磁碟" 了,有的轉換之後,
會造成找不到開機檔

以上是猜測,適用於非GPT磁碟(EFI啟動)

我看你那張圖,顯示版本不相容,32位元WIN7安裝光碟是無法修復64位元WIN7。如果以上不成立,系統還存在的話.....
64位元能不能修32位元 ←忘了,太久沒用
WIN7多合一光碟,有的用32位元做開機檔,也不能用來修64位元系統

你先不要按修復,先按「立即安裝」,進到硬碟分割那邊看看磁區還在不在
如果在,那就接到其他電腦,用網路上一些軟體來修復吧

如果搞不定...
總之,重灌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