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VAIO SVT13133CWS (SVT131B11P)BIOS鎖住

楼主(2019-01-12):
SONY VAIO SVT13133CWS (SVT131B11P)BIOS鎖住 請問有大大有此機的BIOS嗎 SONY的支援真的很難找

型號

型號

鎖住

鎖住

BIOS

BIOS

网友A:
你有板號嗎? 找起來比較方便準確,
sony toshiba 國內外型號編碼有異,
密碼也有可能鎖在EC裡

网友B:
據說 sony vaio 刷BIOS是無法解決鎖密碼的問題。
是單獨儲存的
://jdelvare_nerim_net/articles/vaio/eeprom_html

網路上有人說利用主機板自有刷BIOS的功能,可以插隊到詢問密碼之前。(沒試過)
然後用USB或光碟片開機,使用 DOS debug指令。

* 以下內容是網路上找到的 *
找一片 Windows98 or 純 dos 開機片或光碟
磁片中必須要有 Debug.exe 的檔案 !
這在 Dos system or Win98的 Windows\command 資料匣下都會有
開機後 , Keyin
debug ( 按Enter )
-o 70 20 ( 按Enter )
-o 71 21 ( 按Enter )
-q ( 按Enter )

o : 小寫的 O
0 : 數字的 0
- : 鍵盤上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板號嗎? 找起來比較方便準確,
sony toshiba 國內外型號編碼有異,
密碼也有可能鎖在EC裡 ...

看不出版號

看不出版號

看不出版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據說 sony vaio 刷BIOS是無法解決鎖密碼的問題。
是單獨儲存的
://jdelvare_nerim_net/articles/vaio/eepro ...

鎖住畫面是顯示intel at supported system lock due to platform attack detected 網路搜尋結果是要求助Mcfee但我去官網求助還是無效 相關資訊也很少

鎖住畫面

鎖住畫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鎖住畫面是顯示intel at supported system lock due to platform attack detected 網路搜尋結果是要求助M ...

intel 的AT服務理論上是存在硬碟。
請參考他們網站說明
downloadcenter_intel_com/download/22045
(把底線_改成點.)

理論上存在硬碟的功能。換個硬碟裝上新系統就可正常開機。
原硬碟再另外研究看看。

Intel AT manual

Intel AT manual

另外找到

So you need to choose variant 1 (1 User Password) and enter "123456". This passwordworked for me!!!
p/s: Intel support recommended to try password 12345678, but for me approached pass 123456
Good luck!!!

研究後才發現:
這個功能是使用者設定在電腦上,一旦電腦被偷,可以啟動鎖定。
是軟體防偷系統.....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 的AT服務理論上是存在硬碟。
請參考他們網站說明
downloadcenter_intel_com/download/22045

這台除了2.5吋硬碟外另外有顆msata 24G的固態硬碟 我把硬碟都拆除還是顯示同樣畫面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鎖在硬碟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台除了2.5吋硬碟外另外有顆msata 24G的固態硬碟 我把硬碟都拆除還是顯示同樣畫面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是鎖 ...

我猜錯,sony網站也是說在 BIOS設定。

說明如下:
您可以在 BIOS 設定畫面中變更 Intel(R) Anti-Theft Technology 設定。
使用 Intel(R) Anti-Theft Technology 時,請按照下列步驟啟用設定。
VAIO 電腦關機時,按下 ASSIST 按鈕。

將顯示 VAIO Care 救援模式畫面。
選擇啟動 BIOS 設定。

如果已經設定密碼,請輸入密碼。
將顯示 BIOS 設定畫面。
按  或  鍵選擇 Advanced 標籤。

選擇 Intel(R) AT Support System 並按 Enter 鍵。

你可以google "如何解鎖被 Anti-Theft 鎖定的電腦",就能找到McAfee網站的說明。
重要事項︰Intel® Anti-Theft 及 McAfee Anti-Theft 技術支援已於 2015 年 3 月 31 日結束。
裡面的解決方案,除非有帳號資料,要不然是沒辦法解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錯,sony網站也是說在 BIOS設定。

說明如下:

剛剛研究intel 原廠說明應該有點像APPLE手機鎖APPLE ID的意思一樣屬於硬體鎖 沒帳號密碼確實無解 目前發現主機板上有顆RESET按鍵按完後現在開機連畫面都沒有 再找看看有沒有原廠BIOS可以從刷在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剛研究intel 原廠說明應該有點像APPLE手機鎖APPLE ID的意思一樣屬於硬體鎖 沒帳號密碼確實無解 目前發 ...

研究了一下,這個應該是 Intel ME 的功能,和 BIOS沒有關係。
網路上的資料:
ME由一個嵌入在平台控制中心(Platform Controller Hub,PCH)的微控制器與一套內建周邊所組成,擁有自己的作業系統,因PCH幾乎經手所有介於處理器與外部裝置的通訊,也讓ME得以存取電腦上的大多數資料。
可能是鎖在 晶片組裡面。這個鎖可以由網路從遠端開啟,晶片組也有這個功能。
不如考慮換個 PCH看看,或是找找有沒有關閉 Intel ME 的方法。

說不定拆下重燒 Flash內的資料(全部覆寫)可以解決問題,但是線上更新(軟體方式)BIOS可能無法覆蓋到 Intel ME的資料。

AMT執行後的資料,需要儲存在Flash中,而Flash還要儲存BIOS、Intel ME及網路晶片韌體及資料、和軟體開發商提供API程式,這也讓原本只需要8MB的Flash ROM,擴充到16MB。

Intel ME 果然是太上皇,隨時都在監控你的電腦。

网友C:
這三個方式試過了?

https://service.mcafee.com/webce ... state%3Dgaorrxzfo_9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三個方式試過了?

https://service.mcafee.com/webcenter/portal/oracle/webcenter/page/scopedMD/s5572 ...

大大客戶也不知道密碼所以目前無解

网友:
如果是 INTEL ME 的技術,這樣問問 獅子魚大能不能幫你合成BIOS

网友:
研究了幾篇技術文章,發現 Intel AT技術真的很厲害,如果沒有AT帳號密碼去伺服器端解除狀態,樓主這主機板應該廢了。

AT帳號新建,伺服器端會記錄這部電腦的相關資料完成作業。
此電腦開機後 Intel ME 會自動連上伺服器檢查,沒問題就進入正常開機程序。
如果AT帳號被開啟(被偷),Intel ME 開機連上網路就會啟動加密,先把硬碟資料加密。
因為 資料可能比電腦主機還貴幾千倍、或更多。防止資料被偷才是主要目的。
然後會要求輸入密碼。
這時候輸入正確的密碼也只是暫時解決問題,因為電腦會限時工作而加密的資料仍然無法開啟,時間一到會關機。主要是讓真正的主人有時間可以登入AT伺服器解除狀態。(非主人就不知道如何登入解除)
也可以使用另一部電腦登入網路去解除狀態。

AT伺服器和 Intel ME 絕對不會使用 BIOS中的資訊這麼簡單的方法來判斷這部電腦是否就是該鎖住的電腦。
應該會使用更難破解找到的序號來判斷主機與AT帳號間的對應關係。
只要我們不知道是該換哪一顆晶片或好幾顆晶片才能讓這部電腦 "變臉",否則主機板就廢了。
另外,你如果"變臉"成功,可以正常開機使用,原本硬碟的資料因為你"變臉"就認不得這部電腦,也無法解密。
硬碟資料還是廢了。

看來這個技術普通人士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