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熱水壺PDE-C530完修

楼主(2019-01-12):
前輩好
小弟在社區垃圾間撿到這台虎牌熱水壺
回來測試,加熱正常,出水鍵沒有動作
先拆正面按鈕都正常
再拆馬達送DC12V正常
剩下機板
正面有一些過熱跡象
小弟推斷BCR2PM正常,不然加熱會不正常(小弟新手,有誤解請賜教)
有變色電阻測量正常
背面焊點有一些過熱
重新焊錫,全部組裝回去正常
只是出水馬達聲音蠻大聲的
這台2002年,虎牌真耐用
請問前輩
小弟有測試漏電,測試到AC160V
可是用手摸,沒有漏電,請問這是什麼原因?
小弟新手,今後還請前輩多多指教n_097|
手機貼文還不是很會,請見諒

2002年

2002年

网友A:
你可以不要穿鞋試看看?
後果自付有危險性, 不要在有水或潮濕的地方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收到,以後用電腦發文,感謝wish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不要穿鞋試看看?
後果自付有危險性, 不要在有水或潮濕的地方

左手摸熱水瓶接地點,腳沒穿拖鞋,沒有電到

网友C:
不知你是如何測量?是電表或是你家的電壓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你是如何測量?是電表或是你家的電壓有問題?

HIOKI電表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HIOKI電表有問題

所以電表該換了!恭喜完修…

网友D:
那個漏電應該是從加熱器過來的
加熱器絕緣材可能劣化了

但是漏電還算小
至於用數位電表為何會測量的不正確高電壓
那是因為普通的數位電表容易產生感應電壓
詳細請看此說明
此說明是介紹LoZ測量技術跟適應症   同時也說明 為何會產生感應電壓
請一字 一句看完此說明書     建議使用電腦閱讀
http://www.hope.com.tw/news/201102/14/way.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個漏電應該是從加熱器過來的
加熱器絕緣材可能劣化了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
看完之後,小弟想到電流通過電線會產生磁場
難怪有一些線要用銅網隔離線
不知道意思是不是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專炸元件大大
看完之後,小弟想到電流通過電線會產生磁場
難怪有一些線要用銅網隔離線

是的沒錯

在較長線纜上  會感應出其他強電場
這個雜訊如果太大  就會把原來的信號給蓋住

使用遮蔽電纜可以有效降低感應電場強度

网友E:
因電壓檔多為高輸入阻抗,有時會測試到"假性電壓"(Ghost Voltage)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電壓檔多為高輸入阻抗,有時會測試到"假性電壓"(Ghost Voltage)

感謝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