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O752-232W 聲音小,求電路圖

楼主(2019-01-12):
ACER AO752-232W 聲音小,耳機OK,聲音IC ALC289X有5V,聲音OUT有2.5V,求電路圖

网友:
建議先拿一顆喇叭 去接看看  昰不是喇叭故障了

网友:
去官網下載音效驅動重新安裝看看
Acer Aspire 1410 1810TZ (Quanta ZH7)(1)-unlocked.pdf (667.6 KB, 下載次數: 22)
看看這版對不對

楼主:
Pdf檔有密碼!

网友:
請重新下載已將保護移除

网友:
可先確認喇叭震膜有無破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