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RD8503.03 螢幕循環出現顏色及灰階顯示

楼主(2019-01-13):
請教各位先進,
我在 T.RD8503.03 菜單+1147  進入 Factory Setting,不知按到哪個選項,螢幕開始循環播放 黑 白 紅 綠 藍 灰階等畫面,不知道要如何結束跳出到正常使用的畫面?

灰階畫面

灰階畫面

网友:
這板子沒用過。
不過種畫面是工廠生產車間用的燃燒室模式。
你重新進入工程模式找BURN BURNING 的字,
選擇OFF關閉。即可。

補充內容 (2019-1-13 08:57 AM):
AGING MODE

楼主:
問題就在於,按菜單無效,無法再進到 menu 裡重新設定。

网友:
換按鍵可以不?

楼主:
最後只好嘗試重新寫入 firmware,下載論壇先進提供的 firmware 重新寫入,可以正常使用了,還好有 firmware 可下載。
除了這招外,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其他方法。

网友A:
按鍵板    [ POWER ]  按下去 讓它待機stand-by ,
再次 按  [ POWER ] 開機 , 這樣應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鍵板    [ POWER ]  按下去 讓它待機stand-by ,
再次 按  [ POWER ] 開機 , 這樣應該就好了

這篇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