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小咖電磁日誌

楼主(2019-01-13):
開始改裝莊園電磁及抽水系統
【飛機失事的時候最缺的經驗】
飛機失事的時候最缺的就是沒有揹著降落傘試跳過的經驗,儘管大大已經學了好多期的飛機失事緊急處理,真的遇到飛機失事揹著降落傘要往下跳,心中有著莫名的恐懼,以前從來沒跳過,就這樣跳下去嗎?阿彌陀佛、主與我同在!

水電DIY課程常常會爆滿,因為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附上網上大大聲稱「最簡單的」電磁線路圖。其實,最簡單的也就是最實用的。對絕大多數的使用者言,「簡單、實用」非常重要。記得剛買山上莊園的時候去學水電DIY,教學的老師說:我們最怕裝「漏電跳脫器」,因為設備常常出現誤判而跳脫。電話來了;老闆,你裝的線路不通,斷電了。正忙的時候被叫過來,只有一個動作,重新打開就好了,但是會收到一句話:漏屎師傅、肉腳!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還會再來。

原來以為PVC水管排好了,只要花一兩個小時就可以完成,只是,和老婆花兩三天的時間,一共六七小時還沒有搞定,今天要做電箱的接電。
線上大大有提醒,原先山上狀況連連是否與「線路很長 出現『壓降』有關?」如果出現壓降,電流自然會升高。因為實際測量線路,長53公尺,原則上不會有壓降的問題。
雖然有帶勾錶要測量壓力、電流等等,準備報告大大,可是您知道嗎?要處理馬達線路之前,一定會關電源,勾錶一量…,這種不是意外的意外發生好幾次,「喫老你的知」,還是沒有量好,所以沒有說。

第一回合試行版

第一回合試行版

网友:
浮球開關會過載吧?  用一組61F-G1比較安全!

网友:
[原則上不會有壓降的問題。]

這觀念不正確 ~  (壓降 跟導線的 導電度  (截面積 , 材質 , 長度 有關) ~

你可以 上網找一下這方面的 知識 !!!

[雖然有帶勾錶要測量壓力、電流等等]

鈎錶主要功能是 測 電流 ~ 當然也有的功能比較多 , 可以測 電壓

网友:
不一定需要電流表吧!而且電流太大的話,又要加上CT

网友:
在學歐姆定律時,一定有聽過︰「導體的電阻與其長度成正比,而與其截面積成反比」。
白話一點說就是,電線越長電阻越大,電線越粗電阻越小。

网友:
53公尺   要用5.5平方以上的線 給馬達  1HP  其他馬力都要加大線徑
因較長距離  與馬達電感性負載的啟動特性
壓降要馬達上電就會測量到

网友:
大家對壓降提出了疑問,希望你能拍一下電纜線皮的照片

越長線阻越大,電線溫度越高,出事就從這裡開始
跟家用電源不可以串插了好幾個延長線是一樣的道理

网友A:
壓降的問題 剛用APP軟體<ElectroDroid>計算,似乎沒有很嚴重。
(不確定APP數值是否正確)

2.0mm^2  110V 14A  11.95%
3.5mm^2  110V 14A   6.83%
5.5mm^2  110V 14A   4.35%
8.0mm^2  110V 14A   2.99%
14 mm^2  110V 14A   1.71%

2.0mm^2  220V 7A   2.99%
3.5mm^2  220V 7A   1.71%
5.5mm^2  220V 7A   1.09%
8.0mm^2  220V 7A   0.75%

但是電動機還需依照其繞線方式之啟動特性、啟動方式,而加大導線、斷路器的容許電流,這部分要翻法規。

馬達安裝在戶外或高濕度的地方,一定要配合高速高感度型的漏電斷路器及確實接地,缺一不可。
漏電斷路器會誤判,大部分是配線失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壓降的問題 剛用APP軟體計算,似乎沒有很嚴重。
(不確定APP數值是否正確)

不知樓主,是怎樣去算出這數據
但是,請別忘了
馬達是屬於電感性負載
在送電初期的啟動電流大於運轉時電流
至少3~6倍,所以電纜線不夠粗
一但壓降過大,馬達無法啟動外
還有可能因為電流過大
造成起動線圈燒毀等

樓主要算的是
1. 53公尺的阻抗是多少
2.馬達啟動電流是多少
3.馬達啟動瞬間壓降可以容許值是多少

楼主:
【進步】
第四台有一篇「地球證詞」裡面的內容講到現代德國的教育,其中的一方面內容是教育下一代德國年輕人,要記取"納粹"的一些行為是不對的,希望年輕人要認知,不要犯下重複的錯誤,「勇敢的去面對」。
網路資訊太棒了美國"42"依據此一原理開校,一間沒有老師的學校、學生不需繳學費、有免費的伙食、免費的電腦、網路線、寢室,學生畢業後薪水是頂端的。
【感謝各位大大 進入踩一踩】踩一踩人氣旺太棒了,不過日誌純粹是紀錄幼稚班的活動,讓一些"行外"的"麻瓜"也可以找到一些資料。
網路上有高級班、中級班、初級班、幼稚班。去學過水電DIY,一班有30個人,每一個人都有任務要克服,太難的解說他們會看不懂。幼稚班必須翻譯成白話文,合乎"42"的學習精神。
看不懂的我們也無法回應,幼稚班的學生也無法從其中吸收到營養,還要到處去找資料。還是謝謝各種資料,我們依然會把工作進度放到日誌,同時我們會敘述之前電磁及之後電磁展現的差異。要把植物養大很難,要有耐心;至於要砍掉很快,就是一刀。

楼主:
老少咸宜,高度超過請彎腰,小心撞頭
【勇敢以對】以前上美語會話,有些人程度很好,只是輪到他講話的時候常常會跳過,因為要準備一句很好的會話較慢,旁邊的阿婆用台語加英語講了一堆,她的肢體語言大家都聽懂,連美語老師也聽懂!再繞一圈回來也是一樣,還是阿婆在講話。塔也安捏?!

第二口井之前的電磁開關配置如附圖

之前,水井浮球開關迴路切入馬達迴路。每當水井浮球開關切斷電源,電磁開關就會持續出現很大的嗡嗡聲,另外,馬達抽水的時候,電磁開關也會出現很大的嗡嗡聲,只有上水塔浮球開關切斷電源的時候,聲音才會很小。

經過改正後,馬達使用專用電纜5.0mm2絞線,由井旁拉到電箱。水井也使用專用電纜3.5mm2絞線直接拉到電箱。
目前所有出現嗡嗡聲音的情況已不復見。

送水管由原先1"修正為1 1/2" (對應馬達的需求,馬達銘牌上面會有使用出水口徑與入水口徑的標示);原先沒有裝設逆止閥,現在也加上逆止閥了。水井下部也使用直立式逆止閥。

進水口打洞,上面一尺接上直立式逆止閥。進水口外面包覆白鐵濾網。稍後會做一個樣本,請大家參考。

尚待修正的項目:電箱到上水塔浮球系統電線使用"花線" (和所有的麻瓜一樣,以前一樣不懂水電師傅裝設的各種設施到底對不對),第一口井與第二口井都使用花線,因為距離很長,有待正確丈量再到資材行價購。

附圖的「逆止閥」很重要,上一次壞掉的馬達,一方面是由於額定保護電流沒有設定好,另外一方面就是沒有裝設「逆止閥」!導致爆管!

我們寫這篇文章的原始心態就是要告訴所有的"麻瓜":你可能不懂水電行師傅為你裝設的各種設施,只是你家的水塔抽水機"前方有沒有加逆止閥?沒有裝的話請你相信的師傅替你裝設一個;你家的"加壓機"後方有沒有加逆止閥,沒有的話請教你家的水電師傅,請他加裝。

之前的設置

之前的設置

馬達前方加逆止閥

馬達前方加逆止閥

沒有逆止閥 爆管

沒有逆止閥 爆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少咸宜,高度超過請彎腰,小心撞頭。
【勇敢以對】以前上美語會話,有些人程度很好,只是輪到他講話的時 ...

這爆管原因是無水空轉,長時間運轉內部水變熱水導至PVC管澎漲雖加裝逆止閥,還是要注意缺水還是會發生這情形喔!
另如有進水浮球開關位置與AB浮球開關沒調整好,進水浮球開關擋水後,AB浮球開關沒停止也會造成馬達一直轉也會澎漲。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少咸宜,高度超過請彎腰,小心撞頭。
【勇敢以對】以前上美語會話,有些人程度很好,只是輪到他講話的時 ...

第二口井之前的電磁開關配置如附圖

之前,水井浮球開關迴路切入馬達迴路。每當水井浮球開關切斷電源,電磁開關就會持續出現很大的嗡嗡聲,另外,馬達抽水的時候,電磁開關也會出現很大的嗡嗡聲,只有上水塔浮球開關切斷電源的時候,聲音才會很小。

為什麼 ? 會出現這樣子的問題 !!

你有没有去研究一下呢 ??

楼主:
【離開本網站以前】

很高興到此網站看到很多資訊,目標是要管理山上、家裡的電磁、水塔安全,要懂的都知道了。因為只是要安全管理,並非要從事該職業,這樣就夠了。就像學英文,語言只是工具,只要能夠用以編輯課程,用來教學生就夠了。一天只有24小時,要做的事也很多,重要的才分配到時間。

不過在離開本網站以前,不會拍拍屁股就走人,會留下走過的痕跡。雖然放在網站上的資料很幼齒,對有些人也許會有幫助。沒有網站上那麼多的資料,我們也不會弄懂,我們也希望增加的資料一樣幫助別人。

附上水井抽水管濾水製作DIY,市面上有很多現成的商品,應該也很好用,只是,喜歡自己製作DIY。

楼主:
本來還有些資料要補充,只是,我們低著頭默默地走過。有些事情必須實作才會懂,就像故事:
一隻鳥站在電線上,為何不會被電死?答案只有一個,網路上卻有很多版本。

為家電受苦的後來者,只要認真找,網路還是有答案。

网友:
安全管理

記得馬達外殼和浮球開關要接地
線徑為馬達電源小一號
如果馬達電源是5.5mm接地線就用3.5mm
沒有接地點可以鎖?
請至水電材料行買接地銅棒,看圖片好像是在山裡面,直接打在土裡面做接地
請務必要做接地,不缺那幾百塊
安全最重要
在此祝福你

類似這樣,現在有直接出線的,不用再去鎖線

類似這樣,現在有直接出線的,不用再去鎖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