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TT 東日本電信像網路攝影機的東西

楼主(2019-01-13):
上星期去朋友那裡找到的東西,長的很像網路攝影機,朋友說是搭配某樣產品使用,不過他也忘了........。

保護膜都還沒拆哩!

有鏡頭下方有一片透明板上刻著"光LINK"

背面則是這樣。

不知道這個有沒有規格表可查及其應用程式可以接在電腦單獨使用。

网友A:
影像電話

無法貼網址,請google "HLV1-TEL"。
圖片功能就能看到,有主機、遙控器和這個攝影頭(給別人看)。
應該還要外接螢幕(看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像電話

無法貼網址,請google "HLV1-TEL"。

謝謝,我主要是要問這個攝影機的規格及Windows的應用程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我主要是要問這個攝影機的規格及Windows的應用程式。

google可以找到操作手冊。
操作手冊內容連零件型號都沒有列出,這個除非是社內人士,或是生產單位,可能很難搞到攝影機的規格。

系統也是專用,看來很像數位相機的操作介面,應該也是自己開發的系統。

www*ntt-west*co*jp/kiki/download/reflection/danlan/index*html

网友B:
他主機這東西 帶HDMI 直接對TV  .... 覺得整個就是 繞過PC   所以也不會有Windows的應用程式。

要當網路攝影機 而沒有驅動程式或抓不到驅動程式,
就用web-camera試吧
不是萬能也有抓不到時候。

老時代都是拆機 看晶片型號

网友C:
一整個配套的~~老大只撿了鏡頭回來...

就像在路上遇見波多小姐,卻只要了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主機這東西 帶HDMI 直接對TV  .... 覺得整個就是 繞過PC   所以也不會有Windows的應用程式。

要當網路攝 ...

Windows 可以抓的到喔!也可以用Windows Movie Maker當攝影機輸入,我只是想說有沒有它專用的應用程式可以使用,看來是沒希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整個配套的~~老大只撿了鏡頭回來...

就像在路上遇見波多小姐,卻只要了簽名... ...

如果只是當成網路攝影機來用是可以用的

网友D:
支持開殼看芯片, 搞不好是台灣的出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 可以抓的到喔!也可以用Windows Movie Maker當攝影機輸入,我只是想說有沒有它專用的應用程式可 ...

就是個不用PC  有獨立聯網主機 網路視訊電話

PC 上 的SKYPE 不就是了?

趕快 找找 結衣給你的號碼 連過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開殼看芯片, 搞不好是台灣的出品

還是別動它了,它是不是台灣的晶片對我來說也不重要。

网友:
插上電腦後,裝置管理員->找到設備,祥細資料->硬體識別碼

將 vid pid 抄出來,理論上就能找到趨動

再不行就是拆開,看 ic型號,絕對是市售 ic ,只是  vid pid 被改過

只要有 ic 型號,就能下載 driver , 再將 driver 中的 info  將 vid pid 改成一致就能使用

网友:
拿給我們的開發人員,看能開發出啥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