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膠會導電嗎?-試了就知道 Current through plastic

楼主(2019-01-13):
塑膠會導電嗎?-試了就知道 Current through plastic
[youtube]aG4lUSe8Tcs[/youtube]

---------------------------------------------
眼尖者不必挑剔火線與中性線接反的毛病,因為已經有人留言質疑了,發布者也已經回覆了。

网友A:
這個也没有什麼特別 !

連空氣都會導電 , 就只是 導電的程度不同 !!

你應該可以找到有一篇 , [水] 導電 的實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也没有什麼特別 !

連空氣都會導電 , 就只是 導電的程度不同 !!

沒錯啦,是沒什麼特別。

我只是覺得他能用這種簡單明瞭的實驗證明出塑膠會導電,還不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個也没有什麼特別 !

連空氣都會導電 , 就只是 導電的程度不同 !!

對不知道的人來說就是稀奇啊~~~

水會導電,一般認知就是有電解質的存在
如果移除電解質後,RO 蒸餾 超純水 電子級純水
那還會導電嗎?
110V 220V 2KV 10KV 50KV ...

有點像雞生蛋,蛋生雞,因為雞會生蛋,所以把雞移走之後,問哪裡來的蛋?反之問哪裡來的雞
舉例如果有不對的地方請用力鞭,這樣才會進步

我比較在意的是他好像論壇代碼出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不知道的人來說就是稀奇啊~~~

水會導電,一般認知就是有電解質的存在

可能是我沒弄對............

這個應該就沒問題了:
[youtube]aG4lUSe8Tcs[/youtube]

网友:
測試不夠嚴謹,是感應電壓(場)產生的電流,誤會為導電。

网友:
我比較懷疑,氖灯會亮主要是人體接觸鱷魚夾形成回路,而不是塑膠椅子。

网友:
塑膠本來就會導電,小弟親身遇過。

測試確實不夠嚴謹,無法說服反而會引起爭議。

网友C:
看看就好
因為這類非金屬材料  其電流與電壓 曲線 並非線性變化

如果需要驗證 某材料的導電度
需要使用高壓可調電源 靜電計/高零敏電流計 pA fA等級的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53
祥可見 高阻測量 測試
知道就好  不要在家裡真的搞一套系統出來

在交流情況下 還要考慮是不是 因電荷流動產生的電流
就如同電容般   電容的 充放電電流跟漏電電流是要分開看的  可是在交流測量下  兩者是融合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看就好
因為這類非金屬材料  其電流與電壓 曲線 並非線性變化

請問專炸老師,這與二百v以上高壓直流電,測試時容易觸電,一樣的原理嗎?我以前以為直流電,人體不會觸電。

网友E:
手握測試線插頭碰觸電極,從手經人體流過去的電流應該大於塑膠椅子.......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請問專炸老師,這與二百v以上高壓直流電,測試時容易觸電,一樣的原理嗎?我以前以為直流電,人體不會觸 ...

會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主要條件是電壓,交直流都會讓人觸電,只是一般直流都是低電壓才會讓人誤解,這觀念要很清楚,要不然很危險。

网友:
用舌頭舔 9v 四方電池 驗電方式... 直流觸電 !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會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主要條件是電壓,交直流都會讓人觸電,只是一般直流都是低電壓才會讓人誤解,這觀念要 ...

會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主要條件是電流。
電壓只是決定會不會觸電的要件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會不會有觸電的感覺主要條件是電流。
電壓只是決定會不會觸電的要件之一。 ...

沒有電壓或是電壓太低就無從產生電流.....所以電壓是主動的,電流是被動的。

120A供電能力的12V蓄電池,手摸正負極無感,因為電壓太低無法產生足以感覺的電流,供電能力mA等級的電蚊拍,可以把人電得哀哀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握測試線插頭碰觸電極,從手經人體流過去的電流應該大於塑膠椅子.......

我看不大懂。

手握測試線插頭碰觸電極,從手經人體流過去的電流應該大於塑膠椅子?前面的zhgi777說的好像跟你說的是同樣的意思。

可是他手握測試線的一端也是握在塑膠殼上,不是嗎?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看不大懂。

手握測試線插頭碰觸電極,從手經人體流過去的電流應該大於塑膠椅子?前面的zhgi777說的好 ...

我猜測是說.
電會往低電阻的地方跑,所以兩個電流迴路

插座---測試棒---塑膠椅---地

插座---測試棒---人體---地

如果沒辦法確定人體沒接地的話,塑膠椅形同虛設.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猜測是說.
電會往低電阻的地方跑,所以兩個電流迴路

OK,我看得懂你的猜測!

不過,即使如此也仍然證明了塑膠-----即使只是手握的那一小段的塑膠-------是會導電的,對吧?

网友:
塑膠有分喔~不可一概而論~
鐵弗龍跟PVC最好是會導電啦~@@~
所以電火布到現在還是PVC做的~
還有一點~有的工程塑膠是滿會吸水的~~例如~尼龍~
這也是有影響~~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啦,是沒什麼特別。

我只是覺得他能用這種簡單明瞭的實驗證明出塑膠會導電,還不賴啊。

如果你問我 塑膠椅 會導電嗎 ?

我的直覺回答會 !! ~

原因很簡單 ~ 因為 空氣 都會導電 (打雷)

所以 塑膠椅 會導電 !!

只是一些條件都沒說 ~ 這樣答案太籠統 !!

同樣的 我跟你說  [水] 的 沸點是100度 C

你覺得這樣的說法 , 是對還是錯 ??

當我實際做實驗 , 加熱至 90 度 C 就沸騰了!

我能直接跟你說答案是錯的嗎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專炸老師,這與二百v以上高壓直流電,測試時容易觸電,一樣的原理嗎?我以前以為直流電,人體不會觸 ...

電壓越高 就會容易感電
不論交直流  都是一樣

電壓一高 絕緣體就會漏電  雖說尚未發生擊穿 與電弧   但是可以測量的到電流(uA以下等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專炸老師,這與二百v以上高壓直流電,測試時容易觸電,一樣的原理嗎?我以前以為直流電,人體不會觸 ...

幾年前, 曾經去過一印尼小島, 人口約五、六十人,
他們的「發電廠」是用德製 196x年出廠的 DC 240V 發電機 ,
是燃燒重柴油, 不是一般汽車用輕柴油.

那天下毛毛雨去參觀「發電廠」, 護衛在外想開門給內進,
約差一公尺到門就給電流扯了貼實鐵門, 如磁鐵般吸著人體,
另一職員跑去傍邊關了緊急停機掣, 看着護衛掉落地上才能把該他救了出來.
從以上事件看, 直流電也會觸電和把人體烤焦成燒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