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BELKIN F5U706 Hub-To-Go 拆解

楼主(2019-01-13):
米因更換上新的USB 3.0 Hub所以便將這一組使用超過10年的USB 2.0 HUB拆開,果然是BELKIN產品,用料應該不錯,也有附上一個5V3.5A的變壓器做使用
,謝謝。

正面

底部

上下分開

上半部分解,卡榫太小一邊已經被米破壞了,但外殼沒有損傷(擺明不讓人拆開)

下半部分解,底部貼紙必須撕除

主機板,使用GL850G主控與12Mhz鐵殼晶振

楼主:
這個HUB原先是第一張圖最左邊的USB PORT有故障,在整理後並且更換 22uf/16v 一個電解電容後,已經可以正常使用,不過有一個問題是內部有五顆150uf/16v電解電容的高度都只有市售品的一半,這些零件是客制品,還是要去哪買?網路上也找不到,謝謝。

网友A:
用150UF 10V的電容不知道可不可行?
這樣電容體積應該也會小一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這個HUB原先是第一張圖最左邊的USB PORT有故障,在整理後並且更換 22uf/16v 一個電解電容後,已經可以正常 ...

換固態電容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371922077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50UF 10V的電容不知道可不可行?
這樣電容體積應該也會小一點.

回 conbawa 大 ...

150uF/10V的高度一样是太高了,米有試過了,原先使用的到底是怎麼會那麼小顆?搞不懂?謝謝。

楼主:
回 yiy123 大 ...

並接的體積應該也不小,可能不適用內部空間小的設備,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固態電容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3719220778

回 lazy104 大 ...

您提供有接腳的固態電容倒是不錯的選擇,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lazy104 大 ...

您提供有接腳的固態電容倒是不錯的選擇,謝謝。

lazy104大提供的那個有列出SIZE大小

150uf 16v的size code應該是C55
高度是5.5mm  直徑是6.3mm

可以跟現有的大小比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