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TYPE-A 公對公的線一般是用在什麼地方?

楼主(2019-01-14):
請問市面上賣的這種公對公的USB線,一般是用在那裡?我家好像沒有任何東西是使用這種公對公的USB線,如果大家有用到這種公對公的場合,也請貼上來讓我長知識一下。

网友A:
  有的 "行動硬碟" 傳輸介面即是 USB Type-A 母座;

  有的 "DVR" 連接 PC 端播放 & 轉出影像 (音) 存檔也是 USB Type-A 母座.

网友:
USB On-The-Go(USB OTG)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行動硬碟" 傳輸介面即是 USB Type-A 母座;

  有的 "DVR" 連接 PC 端播放 & 轉出影像 (音) 存檔也 ...

行動硬碟?這是很舊的產品嗎?我看我以前的行動硬碟盒是用Mini USB對TYPE-A。
因為沒有用DVR,不知道用什麼線,這個應該不是大家常用的設備才對。

楼主:
還是你說的OTG 是電腦對電腦(或筆電)?

楼主:
那就用一邊是TYPE-A,另一邊用Micro USB就好了啊!

楼主:
可能我問的不對,我的意思是"現階段什麼常見的設備",再說一次,是"現階段常見的設備"中什麼東西是用1樓照片中USB 公對公的傳輸線?

网友B:
給 安卓系統   刷機 ROOT
除了手機平板使用 micro USB
安卓系統也有機上盒, 它就配置的是 USB Type-A 母座,
在盒子端插入「USB公對公連接線」與電腦端做連接  刷機ROOT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347&t=5438416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我問的不對,我的意思是"現階段什麼常見的設備",再說一次,是"現階段常見的設備"中什麼東西是用1樓照 ...

前兩天剛好在試1台  HDMI無線鏡像投影器 5V1A的電供

剛好看到這條 就拿來使用再行動電源上

网友D:
有些裝置上有做Hub的功能,可以與另一裝製作串連,就會用到Type-A to Type-A 的USB Cable。

B由電腦端連接過來,A連結到另一裝置或是串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給 安卓系統   刷機 ROOT
除了手機平板使用 micro USB
安卓系統也有機上盒, 它就配置的是 USB Type-A 母座, ...

我以前的確有從大陸買電視盒子,的確有一個USB母座,不過只知道那是在有外接硬碟時,可供下載影片的功能,倒不知道可與電腦連線或刷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兩天剛好在試1台  HDMI無線鏡像投影器 5V1A的電供

剛好看到這條 就拿來使用再行動電源上

我家有Chromecast,我忘了它的屁股是Micro USB或Mini USB了,也就是這條線它原本就只有一邊是使用TYPE-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些裝置上有做Hub的功能,可以與另一裝製作串連,就會用到Type-A to Type-A 的USB Cable。

B由電腦端連接 ...

謝謝!看來有用到TYPE-A公對公的傳輸線情形並不多。

网友:
瑞軒VIZIO液晶電視韌體更新時,必需使用到USB公對公的線,一邊接電視,一邊接家用電腦,才能進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