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GEAR-R6300V2 網路分享問題

楼主(2019-01-14):
這台看起來很高尚,上星期六朋友兒子拿來問我說怎麼有這樣小的螢幕咧,我看了看說,那是分享器啦,阿伯拿回去搞看看。

拿回來插電...不動,用自己的電源,亮了,有圖有真像喔。

底部

正面

後面

網路實際分享圖

這台我也是看到有兩個USB,想說會有檔案分享,實際上請教大神也可以抓的到分享的檔案,為了分享還趁這幾天幾家廠商大車拼去買了一支32GB的隨身碟,可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下載只能抓的到單一個檔案,無法抓到目錄,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用FTP會變成搜尋,無法實際抓到分享檔案)能否請教各位大大,該如何直接下載分享檔案的整個目錄?比如說是將MP3這個目錄直接下載到電腦,感謝指點。

网友A:
我的NAS 是這樣做..不知路由器下可不可以

不用網路瀏覽器
進 [ windows 檔案總管 ]   ==> [網路 ] 之下 能不能看到這台?
如果可以 點進去這台

或是
機器名稱: nsa221
[ windows 檔案總管 ]  下 敲進:  \\nsa221

這樣做可以看整個目錄 ,
我是不下檔案回local disk了, 直接媒體撥放器連過去開啟撥放

安卓手機平板 也是用網路芳鄰

网友B:
  檔案總管 -> 網路 -> 最後一幅圖照被遮蔽的 "網路 | 設備" 名稱.

  該名稱應與路由器設定裡, "基本" 頁籤下, "家長控制" & "訪客網路" 之間, "R…S…" 標籤右側, "網路 | 設備名" 欄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NAS 是這樣做..不知路由器下可不可以

不用網路瀏覽器

您說的是在同一個區域網路下的狀況嗎?經由網際網路的電腦在網路底下沒有看到裝置。須要經由瀏覽器輸入位址,驗證過帳密才可看到檔案。

我想了解的是如果我外出幫朋友處理電腦問題,有缺檔案,可以經由網際網路連回家抓,我還沒有哪個膽量將自己的檔案放到網路上讓別人連進來,如果是被駭進來我也沒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檔案總管 -> 網路 -> 最後一幅圖照被遮蔽的 "網路 | 設備" 名稱.

  該名稱應與路由器設定裡, "基本" 頁 ...

您說的方法跟SIMON1016大說的應該是一樣,只是在網路底下並沒有那個分享器的名稱。

我想了解的是如果我外出幫朋友處理電腦問題,有缺檔案,可以經由網際網路連回家抓,當然是需要驗證使用者名稱及密碼。

我還沒有哪個膽量將自己的檔案放到網路上讓別人連進來,如果是被駭進來我也沒法度。

現在的狀況是經由瀏覽器如果點的目錄,會直接打開進到該目錄底下,如果點的是檔案,就會直接下載,這樣也不是不可以,目錄裡檔案少還沒關係,如果一個目錄底下有幾百的小檔案,那我會起笑的。

個人使用能想到的方法是...先將要用的目錄壓縮加上密碼,要抓就抓壓縮檔,這樣是比較麻煩,不過也是可以達到需求,感謝您的指點。

楼主:
剛剛去吃早餐時,想說在外面測試一下,用手機中華的網路,發現無法順利開啟檔案,卡在下圖位置,不知道是何原因?等晚些到朋友家,用朋友的WI FI連回來再試看看,前面敘述可以連線都是使用自家的網路測試的,嚴格來說也都是在第四台的數據分享器底下,應該也算是同一區域網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說的方法跟SIMON1016大說的應該是一樣,只是在網路底下並沒有那個分享器的名稱。

我想了解的是如果我 ...

我想你需要的是用FTP開啟,在瀏覽器也有那個功能,名為"在windows檔案總管中開啟FTP"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你需要的是用FTP開啟,在瀏覽器也有那個功能,名為"在windows檔案總管中開啟FTP" ...

用電腦接分享器,進入設定畫面,FTP的模式有打勾,但是在瀏覽器網址列直接打 FTP://xxx.xx.xx.xx是進入GOOGLE的搜尋畫面。

以下是在朋友處用朋友家的WI FI用手機連結的結果,一樣是無法連線,應該是有哪裡沒設定好,再努力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電腦接分享器,進入設定畫面,FTP的模式有打勾,但是在瀏覽器網址列直接打 FTP://xxx.xx.xx.xx是進入GO ...

這個192.168開頭的是內網的網址,從外部是連不上的喔~如果你檔案放在家裡,而它取得的是內網的IP,那你就要跟我一樣,把內網的那個主機防火牆打洞,開port對應到你內網的那一台,然後連線的時候,就要指定port,例如:ftp://210.220.5.20:900

一般而言,ftp使用的port是21,但這邊就是在AP上開洞,將AP的port 900指向到內網某一台電腦的port 21
如果有開洞轉port,建議配發的虛擬ip要鎖mac address,這樣就不用擔心nas重開,ip跑掉,又要再改AP的設定了

网友:
開vpn比較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192.168開頭的是內網的網址,從外部是連不上的喔~如果你檔案放在家裡,而它取得的是內網的IP,那你 ...

這個位址是您的嗎?顯示

無法連上這個網站

210.220.5.20 的回應時間過長。
ERR_CONNECTION_TIMED_OUT

我再好好研究一下設定,有進展再回覆您。

楼主:
對於網路設定不熟析,弱弱的問一下,VPN是要如何設定?

网友:
Netgear R6300V2 是一台名機喔!!哈哈!!

先要看看R6300V2內分享USB的設定是哪一種?有時候會有讀取權限的問題,如果要從外部IP連線至內部IP,必須透過R6300V2進行port forwarding的動作,並且指定連到內部IP與那個PORT,才可以進行外和內連線,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於網路設定不熟析,弱弱的問一下,VPN是要如何設定?

https://kb.netgear.com/23854/How ... h-my-Windows-client

vpn

vpn

這個要你自己試用, 這型號記得有的
很多品牌現在都有內定這功能, 如果還沒看到更新一下韌體應該就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位址是您的嗎?顯示

無法連上這個網站

我只是舉例喔~從外面(你朋友家)要連回你家的netgear,需要輸入的是外部ip,也就是你家那一台分享器的外部ip,至於連的port是哪一個~又要看你的AP設定值了

网友:
  如同 13# michelintw 君提及的 port forwarding.

  "高級" 頁籤, 最底部的 "高級設定" 標籤下層, "埠轉發 | 埠觸發" 可設定試試.

楼主:
有詢問原廠,客服回答是要在同區域網路下才能分享檔案,這並不是我要的需求,再來試一下xiaolaba大以及michelintw大的建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詢問原廠,客服回答是要在同區域網路下才能分享檔案,這並不是我要的需求,再來試一下xiaolaba大以及mich ...

NETGEAR-R6300V2 是分享器!
您的NETGEAR-R6300V2是設定PPPOE上網?
還是由ISP提供的Router(小黑龜)配發DHCP IP上網??
先弄清楚外網是怎麼走出去的, 才知道要在哪台機器上轉Port..

另外, 您如果不是固定IP, 那就需要類似DDNS的服務,
不然, 外部IP一陣子就會變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NETGEAR-R6300V2 是分享器!
您的NETGEAR-R6300V2是設定PPPOE上網?
還是由ISP提供的Router(小黑龜)配發DHC ...

我用第四台的光纖上網,應該不是固定IP,固定IP價格會比較貴些。
原先是以為檔案分享是人在他處,可以存取家中插在分享器上的USB隨身碟上的檔案,結果是只能在同區域網路下才可以,想要達到目的,還要再努力努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第四台的光纖上網,應該不是固定IP,固定IP價格會比較貴些。
原先是以為檔案分享是人在他處,可以存 ...

回 ㄚ三哥  大 ...

如果要這麼做 可以參考 手機->R6300V2->port forwarding (VNC或是Remote Desktop)->區域網路內任一部電腦->存取R6300V2上的USB裝置,可能只能這麼做了,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第四台的光纖上網,應該不是固定IP,固定IP價格會比較貴些。
原先是以為檔案分享是人在他處,可以存 ...

切進第四台的光纖上網機, 看看有沒有DDNS的設定.
* 能有個固定的網址, 轉到動態IP

再把Port 443轉到NETGEAR-R6300V2 192.168.0.184,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切進第四台的光纖上網機, 看看有沒有DDNS的設定.
* 能有個固定的網址, 轉到動態IP

再研究看看,感謝指點。

网友:
分享器要從外面連進去讀取檔案
1.DDNS,Netgear沒用過,你要自己到控制台裡面去看有沒有這個功能,ASUS的有這種功能
2.如果你是開放網芳方式連進去就要轉Port把 UDP 137 UDP 138 TCP 139 轉到IP分享器的內部 IP(192.168.1.1)
網芳分享這個在IP分享器的控制台裡有這種功能設定

另外,有些IP分享器可能會有http方式的分享功能,這個也是要轉port
如果IP分享器本身有FTP功能,也是用類似的方式轉Port從外面連進去
但外部分享都要設定帳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