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冷媒罐改裝儲氣罐

楼主(2019-01-14):
最近弄一個冷媒罐來當儲氣罐,只想吹吹塵使用,就殺了汽車上的打氣機來用,秉持走過留下痕跡的心態來發文(其實想賺酷幣啦)

我們先看車用打氣機,看起來還不錯

拆開看看,順便檢查一下,馬達還算大顆

表頭還寫到 300lb

把線剪短先接電池動一下,順便連氣管也換新,原本的都裂化了

找來個電源,規格13A,看起來可以用,結果哼哼兩聲就停了,應該是保護了

先裝好冷媒桶再想辦法~

暫時用電池打氣,打到3KG時聲音就變慢了,感覺就沒力了,不是電池問題,是打氣機不行了
所以只能很勉強打到4KG,先試用看看~
再請教各位如果用冰箱壓縮機去改壓縮機聲音會很大嗎?我用這台車用打氣機去打,聲音很大,
如果晚上打氣的話我會被鄰居殺死,聲音真的太大了
或是要乖乖買靜音的空壓機,請有使用經驗的大大分享一下~

网友A:
請問打滿這個冷媒桶大約可以吹氣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打滿這個冷媒桶大約可以吹氣多久?

目前根本打不滿這個桶子,只能打到4kg,風槍按到底約20秒,越後面越沒力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根本打不滿這個桶子,只能打到4kg,風槍按到底約20秒,越後面越沒力的 ...

那你打算要打到幾公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根本打不滿這個桶子,只能打到4kg,風槍按到底約20秒,越後面越沒力的 ...

用壓縮機會噴油…
你必需裝個油分離器讓油流回來,不然會精盡人亡

小壓縮機我之前有打到350psi,站壓要把氣桶鎖死→管路洩壓→斷壓縮機的電
不然會反過來吐油給你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打算要打到幾公斤呢?

打算打到7kg,一般使用的公斤數~

网友C:
打氣機就已標明12V/12A了,非大電流電供不跳才怪。
壓縮機打氣或抽真空只能說靜,成本也較高。

只要把維修孔塞住就好,補點油至維修孔,進排汽缸不吸到油就OK。

壓縮機汽缸還有分往復式噪音較大與迴轉式更安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壓縮機會噴油…
你必需裝個油分離器讓油流回來,不然會精盡人亡

所以用壓縮機要解決油的問題,打的壓力和噪音方面有無困難,例如壓力會上不去,或是噪音一開始很安靜,壓力大一點就開始吵起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氣機就已標明12V/12A了,非大電流電供不跳才怪。
壓縮機打氣或抽真空只能說靜,成本也較高。

手頭上最大的是13A 的,想說先試看看,心想不會一下吃到12A的說....

网友D:
這種車用打氣機, 如果能打氣到 50 lb, 可說是特優良品種,
能勉強打到4KG, 巳是打氣機的極限.

想靜音的, 建議用冰箱壓縮機去改裝.

若用冷媒桶改作貯氣桶, 建議要加裝下圖中那個洩氣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算打到7kg,一般使用的公斤數~

以前在工廠時,由中央AIR間供應的壓縮氣體,只有6KG,7KG可能有點危險了,中央AIR間機有兩台250馬力,4台100馬力的空壓機。

网友F:
打到冷媒桶 用冰箱壓縮機可以的

我也很想知道冷媒桶能承受多少安全壓力
我是想改成外出機車輪胎打氣筒用 小又輕便

网友:
讓我想起輪胎行的風暴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種車用打氣機, 如果能打氣到 50 lb, 可說是特優良品種,
能勉強打到4KG, 巳是打氣機的極限.

目前還在準備東西,沒有上線使用,這個安全閥是一定要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在工廠時,由中央AIR間供應的壓縮氣體,只有6KG,7KG可能有點危險了,中央AIR間機有兩台250馬力,4台 ...

工廠的空壓機是我們部門負責的,第一次聽到空壓要生產單位負責,廠務在旁邊爽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到冷媒桶 用冰箱壓縮機可以的

我也很想知道冷媒桶能承受多少安全壓力

桶身有標準2.1MP,極限2.7MP,  屬破壞性安全閥

网友:
建議只接買一台4000元以內的空壓機即可
4000元可以買到3HP 靜音空壓機了  我有一台  我覺得不錯
再加點錢  還可以買到PUMA製的

网友G:
要加裝洩氣閥跟單向閥
以前這樣惡搞過
結論是結果要看打氣機的汽缸位置
汽缸位置如果是剛好要往下 是沒問題的
汽缸的位置剛好要往上的狀態,馬達會推不動

找來個電源,規格13A,看起來可以用,結果哼哼兩聲就停了,應該是保護了

應該就是汽缸的位置剛好要往上的狀態,馬達會推不動,所以電源跳保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要加裝洩氣閥跟單向閥
以前這樣惡搞過
結論是結果要看打氣機的汽缸位置

上次在回收區收到一台汽車充氣機,
還很新,可是裡面的氣管斷裂了,
接好氣管試試看還很好用,
可是電流太大,氣壓稍高就變慢,
拿了老爸的機油和二硫化鉬,
在活塞處滴了幾滴,
馬上改善不少,電流也降低了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上次在回收區收到一台汽車充氣機,
還很新,可是裡面的氣管斷裂了,
接好氣管試試看還很好用,

這是個好方法,但是噪音方面還是最大的缺點

网友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fTk8Mtt-n4

像此片中類似的空壓機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打到冷媒桶 用冰箱壓縮機可以的

我也很想知道冷媒桶能承受多少安全壓力

引用樓主提供的數據
"桶身有標準2.1MP,極限2.7MP,  屬破壞性安全閥"

21kg/cm^2
能儲存液態冷媒 (冷媒平常是氣態,要有足夠的壓力才能將它轉換成液態)
您覺得桶身它耐壓值夠不夠力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引用樓主提供的數據
"桶身有標準2.1MP,極限2.7MP,  屬破壞性安全閥"

那我直接接到空壓機的出氣管  去灌滿冷媒桶應該沒問題
主要用途是要用在電動車輪胎打氣用
感謝 ericchou 大 加以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直接接到空壓機的出氣管  去灌滿冷媒桶應該沒問題
主要用途是要用在電動車輪胎打氣用
感謝 ericchou  ...

剛去好朋友機車行借氣灌進去,剛開始氣壓爬很快,到4公斤後就變慢,看起來還蠻有容量的感覺,灌了快1分鐘才飽~
機車行的空壓是7公斤的
回來噴電腦灰塵超好用的,噗斯一聲灰塵就飛出去了,爽度破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剛去好朋友機車行借氣灌進去,剛開始氣壓爬很快,到4公斤後就變慢,看起來還蠻有容量的感覺,灌了快1分 ...

改裝個充氣接頭

然後
到加油站充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改裝個充氣接頭

然後

雙頭公的快速接頭早就做好了,星期五晚上去第一間加油站要充氣,發現他們快速接頭位置跟人一般高,要偷接感覺會被工讀生白眼,再加上工讀生漢草很好,我也不敢偷接,只好假裝灌氣一下,就閃人了。去第二家根本沒有放快速接頭,只好乖乖回家~

网友I:
引用 楼主:
雙頭公的快速接頭早就做好了,星期五晚上去第一間加油站要充氣,發現他們快速接頭位置跟人一般高,要偷接 ...

一般加油站充氣區的快速接頭
怕遺失(被顧客當紀念品娶回家)
所以都將快速接頭拆下放辦公室內
有需要的顧客須自行到辦公室 借接頭即可打氣

若是個人怕彆扭
純粹只要打氣不加油
可自行準備一個快速接頭,攜帶著去接氣即可
就算不加油,只充個氣而已,加油站不會去介意的
小弟外出旅程中,也常不需加油,但卻只去借個洗手間解放而已。

网友J:
綠色那個開關裡面有些有止逆閥,改空壓桶需先將整組開關取下,破壞止逆後就可以順暢灌氣了~不過開關也廢囉!!(沒記錯的話R22沒有止逆)
以上經驗~來自我的3HP空壓機串接了4個冷媒桶(以前做冷氣的~~)
其中一個改成方便外出用~跟樓主的很像,不過我另外找到一個車用的風嘴頭,螺牙用轉接座轉接
外出去加油站或車行,直接拿打氣的頭直接灌~有圖有真相~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282874&size=300x300&key=74328354ac769117&nocache=yes&type=fixnone
照片刪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ufOrt5yoJU

這個我有看過,但是我選了冷媒桶比較好處理(花小錢就處理好了),主要是車用打氣機太吵了,會被抗議。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我有看過,但是我選了冷媒桶比較好處理(花小錢就處理好了),主要是車用打氣機太吵了,會被抗議。 ...

冷媒桶容量會比較大一點,

以前遇過一間輪胎店,
外出補胎救車,只帶一個小桶子,
大約比10磅滅火器大一點,
不知裡面灌多少氣,
一次可以灌兩個胎.

网友:
建議裝個壓力開關 打氣泵到桶子之間要有逆止閥
還有就是 到達額定壓力後
將打氣泵到桶子之間的管子洩壓(市面上的空壓機都有類似動作)
可以減少桶子有壓力時 打不動的情況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般加油站充氣區的快速接頭
怕遺失(被顧客當紀念品娶回家)
所以都將快速接頭拆下放辦公室內

我這邊第一間加油站有放母頭的快速接頭,只是我騎噗噗帶一個紫色桶子去充電,很顯人眼(當初搖屁股買紫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綠色那個開關裡面有些有止逆閥,改空壓桶需先將整組開關取下,破壞止逆後就可以順暢灌氣了~不過開關也廢囉!!( ...

買的時候有看說明,買這個紫色的是沒有逆止閥的桶子~~

那個風嘴頭我剛好撲撲的壞的,花了100元換新的,給他拿回來了,但是需要車一個牙出來才能鎖到三通本體上,現在找看看有沒有車牙器~~

网友(2019-03-05):
引用 网友F:
打到冷媒桶 用冰箱壓縮機可以的

我也很想知道冷媒桶能承受多少安全壓力

冷煤空桶壓力最高可打至21公斤沒問題 ,高過27kg安全閥會打開.

不過一般都用10kg以下比較多(8KG),所以一般空壓機使用起來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