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Desire 820 dual換電池

楼主(2019-01-15):
我的Desire 820手機近來得豬瘟,
電力還有80%,也會突然關機,
這種過時的手機不值得花大錢修理,
只好自己來啦!!

手機和新買的兩顆電池

Desire 820-01

Desire 820-01

拿出痞酷鏟和學姊贈送的工具

Desire 820-02

Desire 820-02

挖起上下蓋板,拆下四顆螺絲

Desire 820-03

Desire 820-03

拆開後蓋,原電池沒有膨龜,
前陣子怪怪的,充電時或使用時
手機會很燙,是充電過頭燒壞的嗎?

Desire 820-04

Desire 820-04

山寨電池吧?尺寸居然小了一截,
算了,一顆才165元,能用就很划算了!

Desire 820-05

Desire 820-05

換完充電後,電量總算正常了,
充飽能撐多久,
先用個幾天再說了!!

网友A:
學姊有賣手機電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學姊有賣手機電池?!

沒屋頂買的!!

网友B:
我的816充電充到不能開機,送去檢修要換主板3000,不修了花300檢修費用。恭喜完修!

网友:
充電發熱是症狀
電池損壞是病因
電池特性改變是病理
最後的病程表現是電池無法充放電 手機罷工了
前面還有個症狀表現 就是手機掉電曲線異常

网友:
上個禮拜我也剛自己換HTC Desire 826的電池, 原本的症狀也是不能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816充電充到不能開機,送去檢修要換主板3000,不修了花300檢修費用。恭喜完修! ...

我這支可憐的816,
掉馬路上還被卡車壓過,
整個面板慘不忍睹,
還可開機,觸控,
就缺個面板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816充電充到不能開機,送去檢修要換主板3000,不修了花300檢修費用。恭喜完修! ...

816二手價,不到兩千就有了,真的別修了...
不然上網買個零件機,自己換主機板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支可憐的816,
掉馬路上還被卡車壓過,
整個面板慘不忍睹,

真可惜!換手機時就給他回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16二手價,不到兩千就有了,真的別修了...
不然上網買個零件機,自己換主機板也行!!! ...

已經換機回收了,老機子內存小每次更新就得砍一些檔案

网友D:
回 小莉莉 大 ...

感謝分享!連刀片都出動了,厲害。新購的電池比較小,應該會晃動吧!!有上雙面膠或是其他方式固定嗎?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小莉莉 大 ...

感謝分享!連刀片都出動了,厲害。新購的電池比較小,應該會晃動吧!!有上雙面膠或是其 ...

原來的電池下面主機板上就有黏膠,

電池放上去就黏住了!!

网友:
山寨电池估计续航能力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經換機回收了,老機子內存小每次更新就得砍一些檔案

回收了!真可惜,家中老爸,小弟及弟媳都是用這支,可當零件機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