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YF-370三用電表

楼主(2019-01-15):
老爸用了幾十年的YF-370三用電表,
有幾個檔已經壞了十幾二十年了,
這是撫養我長大的三用表,
今天反哺一下吧!!

可憐的老電表

老爸連三號電池都捨不得買,
隨便找個3.7v手機電池用用吧!

這電流檔,大多也只用這一檔,
換個電阻就好了,不在乎誤差,
老爸是FUZZY派的!

就幾個電阻拖了了十幾二十年

看能不能用到給我孫子買奶粉!!

网友:
壞檔會不會只是轉盤的銅箔故障?

网友:
順便保養轉盤接點~

楼主:
轉盤接點倒是沒有甚麼問題,
可是歸零的可變電阻可能壞了,
調歸零老是亂跳,
噴復活劑也無效,

電表不知摔過幾千次了,
表針左右過頭就會卡住,
量一次就要敲一次!

网友:
令尊也踩雷了,這顆YF-370A歐姆檔刻度,右側2~5的部分有沒有發現怪怪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61774-1-1.html

不同時期的YF-370歐姆檔刻度都怪怪的,惡搞的位置都不太一樣。

网友:
米年輕讀高職時,宇鋒勢必備的三用電錶,沒想到現在.........,不過能修復成可以使用的狀態,也算是不錯!!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盤接點倒是沒有甚麼問題,
可是歸零的可變電阻可能壞了,
調歸零老是亂跳,

歸零的可變電阻,千萬別用接點復活劑。
因以前自己曾經噴過之後就GG了(會整個亂跳動)。

网友:
用到这样,真的很节约哦。

网友A:
我學生時期也是用這台,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青春小鳥已經不回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學生時期也是用這台,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的青春小鳥已經不回來了

是啊,往事如烟云……想当初翘首以盼第一台MF47表到手的一幕仿若昨日!后来的第一台DMM,再后来的SANWA。。。。。。
可如今,她们大多在角落里享受着岁月静好。主人老啦,难得宠幸一番。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能有时,两个不同的场景。
这人生就像个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往事如烟云……想当初翘首以盼第一台MF47表到手的一幕仿若昨日!后来的第一台DMM,再后来的SANWA。 ...

幾十年前當學生時,身上有個一千元,像是擁有了全世界,而現在身上皮夾拿出來都是好幾張一千元,反而沒有當年的單純和快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