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電熱剪異常

楼主(2019-01-15):
可變電阻&調溫板
調溫板
全組合

請教各位先進,此電熱剪原以為是可變電阻異常導致電熱剪不熱或非常熱
更換新的電阻後測試結果輸出仍是異常

使用三用電表切交流電量測輸出兩孔電壓位於 27.xV 伏特,調整可變電阻電壓無變化,但有時突然變成0V過幾秒又馬上跳回 27.xV伏特
在整個可變電阻可轉行程內出現兩至三次跳成0V

直接量測變壓器輸出端電壓均正常輸出 29.xV

小弟非電子專科,功力僅能做到如此~~敢請各路先進指點迷津該如何下一步測試?

网友:
檢查一下電晶體是否壞掉、電路板是否有脫焊,電路板背面請拍一下。

可調電阻那邊,好像焊得亂七八糟。

网友:
圖片看起來,可調電阻接腳(1、3?),而且有互相短路現象。

楼主:
背面圖
焊的亂七八糟的可變電阻

有量測可變電阻連接到電路板上的阻值變化是跟可變電阻端端子一樣的阻值,所以應該焊接沒問題(不知哪來自信!!)

先進是指量測那兩顆三隻腳的電晶體嗎?

网友:
可變電阻異常。

楼主:
可變電阻換新的了捏.....

网友:
那顆~bt137 應該有問題~
基本上這IC 都會加個散熱片~
可以換換看~
或者先補焊看看~
然後就電容也換一下吧~

网友A:
可能的電路圖,但實物上沒看到通往NTC的線路。
恆溫變控溫了。

補充內容 (2019-1-15 05:19 PM):
不知道可不可以拿來控制936焊台。

网友:
直覺是接觸不良,耐心檢查,我會用電表加鱷魚夾可疑點,並搖搖看。

网友B:
fireway大大說到重點,bt137三腳顏色看起來好像是過熱變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電路圖,但實物上沒看到通往NTC的線路。
恆溫變控溫了。

看不懂圖啦~~哈
不過真的是控溫沒錯~~但現在都只是恆溫無法調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ireway大大說到重點,bt137三腳顏色看起來好像是過熱變色

是指紅框這邊齁?!看起來好像真的有點變色說~~不過這個要怎樣量測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您參考這裡
TRIAC如何檢查
http://counterpart.pixnet.net/blog/post/26019341-%E4%B8%89%E7%94%A8%E9% ...

甘溫歐~~來啃文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您參考這裡
TRIAC如何檢查
http://counterpart.pixnet.net/blog/post/26019341-%E4%B8%89%E7%94%A8%E9% ...

建議和那顆電晶體一起直接換掉。

网友D:
要接成這樣

要接成這樣
引用 楼主:
可變電阻換新的了捏.....

要接成這樣

要接成這樣

要接成這樣

    問ˋ題反應 : 時間內 不能選圖 編輯 刪除無效 !

要接成這樣

  要接成這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紅框這邊齁?!看起來好像真的有點變色說~~不過這個要怎樣量測好壞?!

那樣不算變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指紅框這邊齁?!看起來好像真的有點變色說~~不過這個要怎樣量測好壞?!

那個不是變色,
是松香或助焊膏遺留下來的痕蹟,
可用大頭針或小一字起子刮掉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接成這樣

    問ˋ題反應 : 時間內 不能選圖 編輯 刪除無效 !

原本機子的可變電阻接就是這樣接....結果我白目只接12或23 可否請教原本這樣接法有何差別呢?

网友E:
這幾個地方先補焊看看

网友F:
有空把電路圖畫一下,並研究元件故障原因,應如何避免以增加耐用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本機子的可變電阻接就是這樣接....結果我白目只接12或23 可否請教原本這樣接法 ...

如圖示 : 2.3 短接
因為 2 為中間活動旋轉臂位置
當1.2 或 2.3 短接時 , 才不會 VR 位置 , 轉超過一半的時候 ,造成另一半沒有電阻值 。

如圖示 :  如果只接 12
旋轉臂位置在12時有一半的電阻值變化量 。 旋轉臂位置 , 轉在另一半 23 因為 未接線所以失效 視為 開路 !

VR

VR

補充內容 (2019-1-17 02:23 PM):
如圖示 : 當 2.3  短接時 , 活動旋轉臂2 , 右轉靠近 3時 為 1.3全部電阻值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幾個地方先補焊看看

好的~~照我急性子個性,一生氣全部焊點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圖示 : 2.3 短接
因為 2 為中間活動旋轉臂位置
當1.2 或 2.3 短接時 , 才不會 VR 位置 , 轉超過一半的 ...

原來如此~~受教了~~

楼主:
  買了 BT137 更換後~~問題依舊......這是因為變壓器的問題嗎?!有請各位前輩賜教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lG_dwhQ4YyqGdUySr5RmFP9ltxkhGrgL/view

网友F:
怎沒看到電熱剪,裝上試試。檢查電源輸出紅黑那邊的螺絲有沒有鎖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沒看到電熱剪,裝上試試。檢查電源輸出紅黑那邊的螺絲有沒有鎖緊。

一樣的狀況~~一台是溫度超級高 28X度 ....另一台是低溫6X度 ... 旋鈕再怎樣轉都一樣

网友F:
引用 楼主:
買了 BT137 更換後~~問題依舊......這是因為變壓器的問題嗎?!有請各位前輩賜教

影片只看到你在開開關關,沒調可調電阻?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一樣的狀況~~一台是溫度超級高 28X度 ....另一台是低溫6X度 ... 旋鈕再怎樣轉都一樣 ...

先確認是電熱剪還是控制板的問題,還有好的物品可以拿來量測比對,或者互換控制板測試,有沒有發現Q1和標示是相反的,也有可能是印刷錯誤或故意的,零件不會量測就只能調換測試,板上也沒幾顆零件,祝好運

网友:
你認真點!從照片看不出有元件壞掉,自己要先檢測。
1次壞兩台,不是使用不當,就是電路設計有問題。

网友H:
比較元件.電路.是用時間比例.不是脈波寬度.(圖剪不下來.電路原理沒看懂)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5/NEC/UPC1701C.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較元件.電路.是用時間比例.不是脈波寬度.(圖剪不下來.電路原理沒看懂)
https://pdf1.alldatasheet.com/da ...

uPC1701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影片只看到你在開開關關,沒調可調電阻?

沒有歐~~我只是用三用電錶調交流電紅黑插針插到紅黑輸出孔,沒有調可變電阻,只純粹錄影沒有調任何東西,電錶顯示就一直跳來跳去了
是因為恆溫?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確認是電熱剪還是控制板的問題,還有好的物品可以拿來量測比對,或者互換控制板測試,有沒有發現Q1和標 ...

電熱剪發熱片沒有問題~~因為都有溫度~~換新發熱片也是一樣的異常溫度
只剩那棵六隻腳的晶片跟那些電阻電容沒交叉測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空把電路圖畫一下,並研究元件故障原因,應如何避免以增加耐用性。

有先修好才有得增加耐用性的改良阿.....

楼主:
就這顆還沒去動他.......叫我念出幾個AV女優還有辦法.....日文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