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Costco售Waterpik沖牙機的adaptor

楼主(2019-01-15):
因為老爸說Waterpik沖牙機不能動了,至少閒置了一年以上
我看這內部似乎沒有甚麼充電電路,應該是adaptor直接對電池充電
充電完畢後,電池直接供電給馬達

照片中馬達上的兩條白線是我測試供電用,非原始線路,其他線路則是原廠配置。
內部馬達(FC-280SA-3540)用兩個乾電池串聯測試結果可以運轉,沒有故障
不過電池是兩顆1.2V的NiMH串聯(GP130AAHE2B1H),一兩年沒充電,不知道還能不能用

實際用電表測量的結果,就是adaptor壞了
我是打算改裝成繞過電池,讓adaptor直接供電給馬達,反正也只有在浴廁內會使用沖牙機,一定有插座可用
不過這款型號U030010a12的adaptor output是3V, 100mA
市面上似乎沒有相同規格的adaptor?是否有代用品?

网友:
要adaptor直接供電給馬達
把電池移除
直接使用3V DC adapter 就可以了

网友A:
變壓器是輸出AC 3V變壓器

网友:
這種便宜貨的設計, 寶結找代工時註明馬達壽命是70-100小時, 拆了看看銅刷或碳刷再說
AC輸出的變壓器再確認一次
接點氧化可能性不低

网友:
奇怪的適配器,輸出竟是交流電?那兩顆串聯充電池2.4V是鎳氫電池,有記憶效應,掛點可能性很高 !

网友:
怪怪的,AC 3V要如何對電池充電,請您拆開充電器接頭到電池這端線路的黑色熱縮套,裡面應該有二極體

直接找個3-5V的直流變壓器來改機就好了

標準規格電池塞不下的話可以考慮用家用無線電話電池來改,這個很多3C量販店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是輸出AC 3V變壓器

感謝回覆
沒有前輩們的提醒,我還真的沒注意到輸出是3V AC(!?)

网友:
浴室使用注意防水跟絕緣問題,避免觸電.

网友B:
  ㄅ) 用電錶測一下 電供 有無 AC 3V.

  ㄆ) 充電電池組 正極 串接一顆 二極體 與 電供 以 "半波整流" 充電, 測那顆是否正常.

  ㄇ) 若充電池損壞, 可用鎳氫 1.2V 650 ~ 750ma 串聯成 2.4V 1300 ~ 1500mAh 膠帶圍固, 注意極性與被汰換組一致.

  ㄈ) 新電池組建議以 容量 / 電供電流 * 1.5 時間充飽.

  *: 該攜帶型沖牙機型號是 WP-450 吧? 建議將型號增於標題.

補充內容 (2019-1-16 02:00 PM):
ㄇ) 若充電…750mah …組一致.

補充內容 (2019-1-16 02:11 PM):
ㄇ) 若充電…750mAh …組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ㄅ) 用電錶測一下 電供 有無 AC 3V.

  ㄆ) 充電電池組 正極 串接一顆 二極體 與 電供 以 "半波整流" 充 ...

結果我用電表測了一下,output還真的是AC 3V
我錯怪adaptor了,它沒壞,看來壞掉的是NiMH電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結果我用電表測了一下,output還真的是AC 3V
我錯怪adaptor了,它沒壞,看來壞掉的是NiMH電池 ...

沖牙機電池的兩條線其中一條(上面)有兩魯圓桶狀
我懷疑是二極體串聯降壓整流,請用二極體檔試試看這邊會不會通,導通電壓多少,逆向導通電壓多少

网友:
直上 14500 1顆電池
這顆馬達OK的!

网友:
output是3V, 100mA 這adaptor電流只夠給電池充電 , 不足以推動馬達...
照舊買兩顆1.2V的NiMH串聯就是, 這樣最經濟 , 廠牌不必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