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數字電表輸入端保護電路分析

楼主(2019-01-15):
1.Fluke 電表在其輸入端作了許多的保護電路,陸續也有其他電表廠家,參考其線路並作出了類似保護電路,本次要討論的是如何利用兩顆串連的NPN電晶體,構成兩顆背對背的Zener過壓保護器.
2.資深些的同好都記得電晶體的B-E腳在反偏時,即具有Zener的特性(5-10V),同樣的在C-E腳亦有同樣的效果(但有更高的崩潰或Zener電壓/20-100V),在使用時將B-C腳短路,信號由E腳輸入.
3.或許有人會問為何不直接使用一般的Zener就好,其中原因在影片中已有說明,為了讓各位有更明確的感受,我也做了此2者(電晶體與Zener)的頻率響應差異測試.
4.影片欣賞:

5.測試圖片比較:
5.1 輸入信號:100kHz/20Vpp

5.2 Zener(規格:5.6V)過壓保護電路

5.3 Zener過壓保護電路交流頻率響應(波形失真)

5.4 電晶體(2N3904)過壓保護電路

5.5  電晶體過壓保護電路交流頻率響應(波形正常)

6.請問這篇的重點是過壓保護,與頻率響應又有何牽連????

网友:
稍早如8840/8842 用了一堆 JFET DS接一起 g-s 接面當CLAMP  DIODE
後來有PAD1  DIODE   蕭特機 TVS
要求的是 低負載效應    漏電流 leakage current  / 寄生電容(parasitic capacitance),也稱為雜散電容
低漏電流 => DC 負載效應
低電容    => AC  負載效應

DMM 有些標榜 TRUE RMS , 也是講究AC頻率響應的
如同纜線PROBE 頻寬錯了 示波器頻寬再強也是枉然

2N3904 算是很超值 但是非常規使用的模糊地區 也不是每家都能有一致性的效能穩定表現 要慎選製造商

PCT : Point Contact Transistor  觸點式電晶體  是BJT的前身 ,
這2SC3326 回頭使用PCT  要的 就是觸點接面 小, 漏電流 / 寄生電容 跟著縮小

网友:
各位资深大佬出场,必带干货。受益匪浅!

网友:
原來這樣, 看來找個壞表修復這兩個驗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