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ANSO RA-32DD5送入電源只亮紅燈

楼主(2019-01-15):
在紅燈亮的狀態, 按遙控器開, 無法開啟畫面, 有時數分鐘, 有時半夜突然畫面才顯示, 請問有大大能提供協助嗎

网友:
發錯位置了吧。

楼主:
抱歉不知道如何收回

网友:
連同這篇我已經改三次了,事不過三,發帖前請確認好版區,請勿增加管理人員負擔。

网友:
基本可以測量的位置樓主好像都不動手。這樣修好機會很少的。
故障位置都是跟基本電路相關。 你只說一個5v這樣難呀

网友:
我猜...刷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