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MS-123 一般家庭的應用

楼主(2019-01-15):
朋友來電問我有無WSMS-123 的應用?他應該把我當成神了,我怎麼知道什麼是WSMS-123?查了一下Google 應該是指這個。

https://fccid.io/MXF-WSMS123/User-Manual/Users-Manual-3204749

的確........,這是屬於無線閘道器嗎?我也不知道一般家庭能做什麼?
請問有會員知道嗎?

网友:
  LoRa Micro 室外型無線閘道器:

  基於 LoRaWAN 協議的端到端 LPWAN 解決方案.

  LoRaWAN 技術旨在連接低成本, 電池供電的感測器, 在惡劣環境中長距離傳輸.

  由於其射程遠, 穿透力強, 靈敏度高功能, 對於服務提供商來說, 它是一種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來部署 LoRaWAN 網絡垂直市場領域的感測器應用.

  Micro Gateway 專為廣域智慧城市應用而設計.

  應用包括但是不限於自動抄表 (Automatic meter reading, AMR), 監控故障指示燈, 監控路燈…等.

  典型部署使用類似於行動網絡基地臺的星型拓撲配置.

  該產品可以配置為最後一哩中繼器, 以解決感測器位於邊緣時的感測器連接問題.

  為提供完全冗餘覆蓋的經濟有效方法.

  簡單的說, 即是與物聯網有關的商用網通設備就是了, 不適合家用.

  家用另有室內型線閘道器, 不外乎智慧家庭 (控制家電﹑環境偵測、居家安全…等).

補充內容 (2019-1-16 11:18 AM):
家用另…室內型線閘道器…家安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