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壓機的疑問

楼主(2019-01-15):
我家的空壓機廠牌是新幹線,體積很小那一種,可以很輕易放在機車的腳踏板上,也因為氣桶很小,打氣趕不上吹氣,所以吹氣幾秒鐘就沒氣了,得等氣打滿才能使用,這樣當然非常麻煩,不過也因為用的機會少,所以就一直將就用。

最近一位朋友在問我無油空壓機的問題,我這台空壓機是有油那種,所以有些疑問想來請教大家,當我把氣桶的氣排掉時會有水氣,而我去觸摸這些水氣時我發現它有油,我想這也是為什麼某些行業要裝三點組合的原因,水分一定會有,但是這些油是怎麼來的?應該是從機器內部的油混進去的,而不是從空氣中打進來的才對,如果我想的是對的,那改用無油的空壓機,是不是打出來的空氣就會沒有油?

以上問題請教對空壓機有研究的會員們。

网友:
是的,沒錯,就是從潤滑的機油來的,類似汽油引擎,活塞上下運動,機油塗在汽缸壁上,就混入了燃燒室。

引擎的燃燒室相當於空壓機的壓縮空間。

网友A:
無油空壓機的活塞處是使用皮碗優點是無油氣缺點是易磨損不耐用,壓力打不起來時就得更換皮碗,所以建議買有品牌的比較容易買到零件來自己換。

大馬力與營業長時間用的都是有油居多,有油來潤滑機件相對耐用的多,看使用場合如是氣動工具有油還無所謂,如果是噴漆用的除了濾水濾油外還要加乾燥瓶或是冷凍乾燥機。

网友:
曲軸室的油一定會從壓縮汽缸那裏跑進儲氣筒,所以出口處要裝濾油濾水罐,並定時排儲氣筒內的液體

网友B:
回收廠找沒漏氣的空壓氣桶串連在一起
一起打到一定的壓力,可以增加容量,凍卡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收廠找沒漏氣的空壓氣桶串連在一起
一起打到一定的壓力,可以增加容量,凍卡久 ...

馬力越大,汽缸數越多的,補氣越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收廠找沒漏氣的空壓氣桶串連在一起
一起打到一定的壓力,可以增加容量,凍卡久 ...

我不知道你在我家有沒有看過那台小空壓機?那台是1/2馬力,打那個小氣桶還不用太久,要增加氣桶應該會打的很痛苦,再來就是移動問題也會變的很麻煩。

我正在等你收到一台9成9新的2馬力天鵝牌或力山的空壓機可以讓我接收.......,對了!最好還有濾油、水的三點組合跟冷凍乾燥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收廠找沒漏氣的空壓氣桶串連在一起
一起打到一定的壓力,可以增加容量,凍卡久 ...

9成9新的2馬力,就是在說您現在用的那台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無油空壓機的活塞處是使用皮碗優點是無油氣缺點是易磨損不耐用,壓力打不起來時就得更換皮碗,所以建議買有 ...

回 duke83 大 ...

請問冷凍乾燥機的用途是?乾燥空壓機噴出的空氣嗎?謝謝。

网友:
米公司也有一台AC110V 1/2HP的空壓機,無濾油與濾水設備,所以風管都會油油水水的,下方儲氣筒還要定時排水(髒水含油),不過方便的是,保養很方便,潤滑油變黑了,從檢視口將螺絲卸下將髒油倒出就可以重新加新的潤滑油了,但是就是補氣時間長,也比較容易沒力,機車行在用的好像都是1-2HP但是氣筒很大的大種,空壓機用久了,應該要拆開來保養更換汽缸墊片,或是檢查有沒有漏氣,與汽缸壓力是否足夠,好像機車保養一樣吧?!謝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 duke83 大 ...

請問冷凍乾燥機的用途是?乾燥空壓機噴出的空氣嗎?謝謝。 ...

噴漆用途對壓縮空氣的濕度要求很高,一般要求在 10% 以下,海島氣候的台灣串連再多的濾水罐也達不到,只能加裝分子篩的乾燥瓶或冷凍乾燥機。

分子篩乾燥瓶安靜省電體積小但流量較低也有壽命都是進口貨成本不低,冷凍乾燥機就是冷媒與壓縮機將空氣降溫後就能去掉水氣(除濕)國內有生產雖然第一次購置成本高但維護保養成本低,噴漆廠都是使用冷凍乾燥機。

廣播電視的發射台中的傳輸空氣電纜與天線也要使用打氣機來維持運作,此專用的打氣機中就有用分子篩乾燥瓶來去除水分,讓電纜與天線的銅材不會因氧化而破損。
這三個都是分子篩乾燥器,流量就是上面的最大下面的最小。藍色那條不是空氣管是 SMC 的分子篩乾燥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你在我家有沒有看過那台小空壓機?那台是1/2馬力,打那個小氣桶還不用太久,要增加氣桶應該會打 ...

我大約20年前買一台是3千塊,幾年後,朋友看到了也買一台,是快速型的,打氣超快,氣筒內沒氣,光馬達打的就很強,是3千5,直接買最便宜的快速型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噴漆用途對壓縮空氣的濕度要求很高,一般要求在 10% 以下,海島氣候的台灣串連再多的濾水罐也達不到,只 ...

"空氣電纜" <==鮮少人知道的特殊物料,3x年前在書上有看過示意圖,從沒看過實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噴漆用途對壓縮空氣的濕度要求很高,一般要求在 10% 以下,海島氣候的台灣串連再多的濾水罐也達不到,只 ...

回 duke83 大 ...

您解釋的好專業喔!敢問您是從事相關行業是吧?!冷凍乾燥機應該算是強力除濕機的概念,謝謝。

网友D:
讓我想起翻新中古車節目中英國佬的那套氣壓設備...

网友:
英文就是 AIR COAXIAL CABLE,如圖

比較常見的有 1⅝"、3⅛" 這兩種規格,使用乾燥的壓縮空氣或氮氣當介質,長距離傳輸的損失比較低。

還有一種稱為漏波電纜的 Coaxial Radiating Cable,如下圖。

利用外皮打洞的方法故意讓電波輻射出去,洞的形狀與大小跟使用頻率與輻射強度有關,就是一個標準 50 歐姆阻抗的寬頻帶天線。
用在隧道或地下室等封閉空間內的廣播或通信。

這些特殊電纜從外觀都看不出來只能查編號。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回 duke83 大 ...

您解釋的好專業喔!敢問您是從事相關行業是吧?!冷凍乾燥機應該算是強力除濕機的概念 ...

我只是修過幾台這種專用的打氣機,小小一台約 ¼ 馬力內部還沒有氣槽,其賣價足足可以買一台 10HP 的台製空壓機。

网友:
詳細可以看 此部落格
我前陣子在打算建置自己的空壓系統時  發現到的
沒有太多廢話  也沒有用艱深的專業術語
http://kepewdue.pixnet.net/blo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修過幾台這種專用的打氣機,小小一台約 ¼ 馬力內部還沒有氣槽,其賣價足足可以買一台 10HP 的台製 ...

回 duke83 大 ...

有機會修理到這種機台,是一種幸運哩!!不過售價真的是貴貴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讓我想起翻新中古車節目中英國佬的那套氣壓設備...

原來又一個同好

网友:
以前到工設系的噴漆工廠,壓縮機馬力很小,一匹還是1/2匹,但是氣瓶比棺材還大。
打氣到足夠壓力要十幾分鐘,但是壓力足夠以後,可以噴很久。

古時候跟我爸到工地,做木工用的空壓機沒有裝任何濾罐。我爸說每天結束時要
把氣瓶的氣放掉,底部螺絲拆掉放水,放出來的水是帶油的銹水。那台空壓機用了
十幾年。

網路時代,看網路資料才知道要裝濾水器材,出氣才不會太多水。氣動工具保養要
向氣嘴內噴潤滑油,使用時順著氣體流入機身潤滑,避免生鏽。

回歸正題,美亞銷路較多的應該是這種簡易式的濾器,如果積水隨時可以放水。

Neiko 30252A Water and Oil Separator for Air Line, 1/4" NPT Inlet and Outlet, 90 psi
150psi的比較貴

高階的比普通空壓機還貴
PneumaticPlus SAU3030M-N03G-MEP Three Stage Air Drying System - Air Particulate Filter

美亞銷路好的空壓機大概是這種 pancake 氣瓶的空壓機,這組合含三支釘槍不到200鎂
BOSTITCH BTFP3KIT 3-Tool Portable Air Compressor Combo Kit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是買這家的空壓機?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3500465748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是買這家的空壓機?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3500465748 ...

牌子都隋人噴上去的,無油式,長的都差不多,主要是那個空筒厚度的問題,像我的就很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有沒有會員是買這家的空壓機?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3500465748 ...

你們都目標高價的東西.......

我買2HP 10L的 2050元.......

网友:
DIY 拼裝空壓機,1. 使用RO的濾芯外殼,
2.外殼銹蝕穿孔的變頻(三相)冷氣2000kcal的壓縮機。
使用110V單相起動電容方式,起動 壓縮機。
RO高壓開關控制其自動停止,電路有使用電磁接觸器,及無熔絲開關。
第一道濾芯當作濾水濾油用,
仿效者需留意,起動及運轉電流大小。
用途,吹塵,打氣。
長時間運轉需住意壓縮機外殼溫升,高。
要自己決定讓它暫停休息。

网友E:
有空到電子街,可以聽聽店門口的無油空壓機,忘了是多大HP?比你秀的空壓機小一號,

清潔比較髒的PC,要打二次才夠

网友F:
以前曾經打算每年大部分解保養辦公室PC,拆了兩台,拿長毛油漆刷、吹球等,
所有零件能拆的都拆。多年灰塵清掉,金手指有暗暗的氧化拿鉛筆橡皮擦擦亮,
散熱膏再重上等等。做完覺得電腦乾淨,打公文心情也很爽。

隔幾天到大三導師辦公室打屁,看她電腦印表機髒兮兮,想說幫她先整線好了,下
次再幫她電腦清一清大部保養。沒想到整完線擦擦灰塵以後,印表機就再起不
能,事後聽說印表機掛了,廠商建議不要維修...我做的的動作只有關電源,拔線,從
桌上搬到茶几上,擦擦灰塵,接線。

沒想到拔線跟拔管一樣,事後大家都笑我,說印表機被我抱死了...
從此別人的老機器,能不動就不動,管它怎麼亂怎麼髒。另一個老師辦公室有台
10幾年老伺服器,跑 freebsd 管管郵件等還行,他說不敢重開機,怕一重開就死了...

回歸正題,清灰塵用油漆刷加吹球就行,空壓機直接吹有時候會有水氣,萬一壓力
太大,把零件吹跑了...

還有,一萬元以下的價格,個人不太相信有靜音的空壓機。(電拔掉就安靜了...)
白天在工地大概都很吵,相對不大聲。在馬路邊,車多所以也不吵。在家裡,晚上
一樓空壓機一啟動,整棟公寓應該都很清楚樓下開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以前曾經打算每年大部分解保養辦公室PC,拆了兩台,拿長毛油漆刷、吹球等,
所有零件能拆的都拆。多年灰塵清掉 ...

要靜音
試試這樣改裝看看
據說可降到 60ˊdB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空到電子街,可以聽聽店門口的無油空壓機,忘了是多大HP?比你秀的空壓機小一號,

清潔比較髒的PC,要 ...

好的,那我先去你那裡瞧一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靜音
試試這樣改裝看看
據說可降到 60ˊdBA

震動加低頻,現代公寓樓地板很薄...
(例如12V 電鑽鑽牆全棟都聽的到。)

我朋友在店裡也搞了類似的木板箱,壓縮機啟動還是很吵。晚上10點多,馬路上車少,你噠噠噠的馬達聲非常明顯...
而且隔音木箱連工帶料絕對不只兩千。

他說趕快做完不要連續一直做出氣的工作,盡量白天做。

网友:
隨意看看
對岸的無油空壓機

無刷新動力(總片長ˋ48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