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Canon EOS 60D 不過電 更換電源板

楼主(2019-01-16):
症狀:

相機使用第一顆電池沒電後,換電池後就再也不過電。確認過電池充飽電,別台能開,也有將接頭表面刮一刮,有氧化

想說數位單眼相機其實滿難壞的,使用者比較會在意的是快門數,CMOS 如果掛了,整台也廢了

於是查了一下,它有單獨一塊電源板,於是蒙看看是不是電源板掛了

螺絲比較難記位置,拆解有參考YOUTUBE影片,看國外YOUTUBER拆解單眼相機,有一張放螺絲的地圖紙

有的螺絲在隔壁,卻不一樣的牙,要看下面的質材,金屬的就細牙,塑膠的就粗牙

處理:

更換電源板,位置在快門下方,翻轉螢幕、後蓋、上蓋、主機板、相關排線都得拆

更換後,過電了!所以蒙到了!因為是一年多前處理的,沒拍到亮機照

真的很不好拆,有些排線要用夾子、有些則形狀較特殊或是跨越板子

想法:
因為使用者原廠、副廠電池交替使用,不知道是不是副廠的不穩

外觀

相機外觀

相機外觀

通常都是從翻轉螢幕拆起

部份螺絲是在蒙皮下面

部份螺絲是在蒙皮下面

USB部份

拆下後殼

主機板

拆下主機板

電源板就是它

壞的、好的電源板合照

网友A:
我玩相機還都不敢自己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相機還都不敢自己拆>

我拆是因為不是我的.....

想說是主板壞,也就不送專修相機,畢竟七年機齡且不是什麼高階機

使用者想說修得好就堪用

网友B:
相機內部結構及電路的相當複雜,真的怕拆了就裝不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是因為不是我的.....

想說是主板壞,也就不送專修相機,畢竟七年機齡且不是什麼高階機

我的是6D實在不敢自己弄!只好交給更專業的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機內部結構及電路的相當複雜,真的怕拆了就裝不回去!

真的看起來很複雜  一步一步拍照  說不定還裝不回去  看到就想要蓋起來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是因為不是我的.....

想說是主板壞,也就不送專修相機,畢竟七年機齡且不是什麼高階機

恭喜完修,請問您零件哪買的,這種特殊件不好找

小弟當年1台SAMSUNG D500相機鏡頭排線斷裂,這台的通病,導致光圈不動作,就是因為缺料報廢

网友:
大大好猛,閃光燈的電容摸到超..................痛

記得拆機外殼後對電容先放電

想請教機板料在哪買的?

在下也有台70D.....

楼主:
對面其實滿知道比較會壞哪個零件 (不是100%確定),不過換整塊是最快

也有可能是主板問題

補充內容 (2019-1-23 01:55 PM):
就看工錢了,如果給店家修太貴,再考慮自己換吧

网友:
小弟也拆過2台olympu, 就算邊錄邊拆也組不回去。
我覺得數位相機蠻容易壞的,去過相機店,2個大垃圾桶堆滿數位相機。
老闆本來想當拆機料,但是數位相機愈來愈愈便宜,除了剛買的高階機,幾乎都不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