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發問 SONY KLV-40W300A 訊號斷斷續續

楼主(2019-01-16):
請問各位先進:

由於上個月利用電視的hdmi接了電腦,但不知怎麼一覺醒來,就發生了開機紅燈八下,在這裏查了一些資料,猜是AG版壞了,但自已是新手,只好去對岸淘了1-874-544-11 (AG)版 -874-544-11 (AG).jpg ,換上已無故障燈號,卻OSD無法顯示,只好憑感覺切換到HDMI,播放APPLE TV的 YouTube , 卻好像一分過後,就會訊號斷開,再回來,改用色差端子,卻會出現畫面分離的狀況  ,想請教這會是因為主板是對岸的嗎,和台灣原本的1-874-544-11(ag)

taiwan AG

taiwan AG
的關係嗎?

网友A:
播放APPLE TV的 YouTube  (是盒子相容問題)
卻會出現畫面分離的狀況  (對應面板型號有問題吧或是面板跨要掛了)
卻會出現畫面分離的狀況   (分離的圖片需要上傳)

网友B:
大陸用的是歐規系統,有可能不合

楼主:
上述問題,補充這是接了HDMI可以看,
一分鐘後會變成這樣  ,之後又畫面回來,
直接在BS機器設定成1080的話,會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陸用的是歐規系統,有可能不合

哦,長知識,所以並不是機型相同,料號相同就可以這樣淘寶回來裝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APPLE TV的 YouTube  (是盒子相容問題)
卻會出現畫面分離的狀況  (對應面板型號有問題吧或是面板跨要掛 ...

播放Youtube , 畫面是正常的,只是apple tv開機的logo不是在正中間,這是我的疑惑

网友:
找看有沒有,記憶ic換過去試試

网友:
確定韌體是錯誤的。24c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