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羅技 T650 無線觸控板 拆解問題

楼主(2019-01-16):
請教各位大大
這個東西要怎麼拆解?

因為不想破壞外觀、外觀還很漂亮
上面的的觸控板為強化玻璃的樣子

下方的四個腳墊都挖掉…也沒看到螺絲~
請幫忙提供意見,謝謝

背面照

側面電源開關

充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ge9 有拆卸電池的方式

大大,照說明書拿掉四顆螺絲
還是打不開背面的塑膠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照說明書拿掉四顆螺絲
還是打不開背面的塑膠殼

看側面是否有隙縫可以插入,無線裝置要放電池進去,一定有些眉角。

或者還有螺絲沒有移除?!

网友:
四個螺絲孔可能(擴大)卡太緊了,
塑膠變形卡住,
用一字起子凸凸看..

网友B:
四個腳墊下或許有螺絲暗藏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照說明書拿掉四顆螺絲
還是打不開背面的塑膠殼

  • 若整面底蓋為一體:
    標籤撕下區域, 約小於兩孔徑起子插入, 若周圍非卡榫結構施力應可掀起; 反之請試用撬棒沿周圍縫隙施力應可開殼.
  • 若整面底蓋非一體:
    標籤撕下區域或許為一膠蓋, 約小於兩孔徑起子插入掀開. 大面積底盤可能為卡榫結構, 請試用撬棒沿周圍縫隙施力應可開殼.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側面是否有隙縫可以插入,無線裝置要放電池進去,一定有些眉角。

或者還有螺絲沒有移除?! ...

沒有螺絲了~看來就是在玻璃的周圍有卡筍了~中間我可以用攝子稍微拉浮起來,但周圍就還有東西卡著,背蓋分不開~

楼主:
引用 网友C:
  • 若整面底蓋為一體:
    標籤撕下區域, 約小於兩孔徑起子插入, 若周圍非卡榫結構施力應可掀起; 反之請試用 ...

  • 整面底蓋是一體的~但好像還是有卡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個腳墊下或許有螺絲暗藏著

    確定沒有螺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沒有螺絲了~看來就是在玻璃的周圍有卡筍了~中間我可以用攝子稍微拉浮起來,但周圍就還有東西卡著,背蓋 ...

    用痞酷鏟或是翹棒撐開,觀察一下卡榫的結構。

    可能類似螢幕的機構設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痞酷鏟或是翹棒撐開,觀察一下卡榫的結構。

    可能類似螢幕的機構設計。 ...

    因為玻璃和塑膠的地方很密合,而玻璃又很硬,我無法像之前拆行動電源一樣用扭曲的,讓它產生一點縫,可以將痞酷鏟插入~我再想想要怎麼做才不會傷到~先謝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玻璃和塑膠的地方很密合,而玻璃又很硬,我無法像之前拆行動電源一樣用扭曲的,讓它產生一點縫,可以 ...

    底部的貼紙有保留嗎?

    如果不介意,可以割出一個矩形大小的孔,藉此觀察內部構造。

    (因為不知道蓋子下有什麼東西,所以要小心切割深度)

    至少比目前卡關的狀態會有所進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部的貼紙有保留嗎?

    如果不介意,可以割出一個矩形大小的孔,藉此觀察內部構造。

    我成功了我從usb 充電那先把殼蹺一個縫
    然後就把痞酷摌插進去
    竟然是用雙面膠黏的…
    怪不得一動也不動
    弄不出縫
    謝謝各位提供意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成功了我從usb 充電那先把殼蹺一個縫
    然後就把痞酷摌插進去
    竟然是用雙面膠黏的…

    還好你沒用割的,不然這觸控板就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成功了我從usb 充電那先把殼蹺一個縫
    然後就把痞酷摌插進去
    竟然是用雙面膠黏的…

    回 vedncv 大 ...

    米請教您這顆500ma 3.7v 鋰電池,充飽後可以連續使用多久到無法使用?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vedncv 大 ...

    米請教您這顆500ma 3.7v 鋰電池,充飽後可以連續使用多久到無法使用?謝謝。 ...

    好像沒遇過沒電…因為是鋰電…所以我都時常插著…也不是很常用、不常開電腦~所以大約三個月到半年會充一次電~這次會拆開是因為它無法跟我的接收器連線了~換過別的接收器也一樣,想說拆開來研究哪裡有問題~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沒遇過沒電…因為是鋰電…所以我都時常插著…也不是很常用、不常開電腦~所以大約三個月到半年會充一 ...

    回 vedncv 大 ...

    哈哈!那米就靜待您的檢測結果嚕!

网友E:
    恭喜你順利拆開了
    這個無線觸控板看起來很高級。
    所以樓主大大是要換電池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恭喜你順利拆開了
    這個無線觸控板看起來很高級。
    所以樓主大大是要換電池嗎?

    不是~是連線異常…所以想說拆開來檢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連線異常…所以想說拆開來檢查看看~

    加油喔
    祝你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