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訊 2488 分機設定問題

楼主(2019-01-16):
公司有個分機號碼
該分機號碼別人撥不進去
但是那個分機可以撥其他人及我線
請問是那裡出問題?

A撥--->其他人OK
其他人撥--->A 不OK

网友:
該分機設定為禁鈴吧?

网友:
拔掉重上試一試

网友:
米建議叫出設定選單,比對一下可以正常撥與接內線的分機,和不能接只能撥的分機的設定,應該就可以知道哪出問題了,謝謝。

网友:
試試對該話機輸入:

网友:
應該是設到勿擾了,
這裏有手冊
http://www.tecom.com.tw/tw/wp-co ... %89%8B%E5%86%8A.pdf
油管有大神,看看有沒有合用的,上次找聯盟的設定到挖到寶.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6f5nFIn92JAUdaoMpg1TTQ/videos

网友:
訂定禁止打擾,畫面上有的也會有訊息~~
手冊找看看有沒有相關訊息~~

3.79 MB, 下載次數: 1

楼主:
問題有解決了
就如 cbhcbh 大所說的
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