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手把標酷幣

楼主(2019-01-16):
結標時間:2019年1月24日 21:00結標
競標規則: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寄貨方式:  ezShip店到店寄件,運費60元
注意!!以下物品本人皆不做任何品質及外觀保證,請自行斟酌
物品詳細:
1, 未開封xbox手把 2 個, 廠牌請看下圖
2, 已開封xbox手把 1 個, 廠牌不明

注釋: 下標請註明標幾個,要未開封的或是要已開封的.

网友A:
電腦好像不能用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電腦好像不能用喔

可以,要自己改成USB頭。

以前改過一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要自己改成USB頭。

以前改過一支~

可惜我不會改~~

网友:
要犧牲一條USB線~

剪斷手把線與USB線,然後對接同樣顏色的,剩下的線不管他。

當時使用win7,還需要一個joysticktokey的程式設置對應遊戲的控制鍵。

玩動作遊戲Prince Of Persia、古墓奇兵的好物~

网友:
未開封xbox手把*1   5酷幣

网友:
未開封xbox手把*1   10酷幣

网友B:
IKURA大要不要把這三個作個編號,比較好辨識。

畢竟未拆的有兩個...要參與下標的朋友,不會標錯物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KURA大要不要把這三個作個編號,比較好辨識。

畢竟未拆的有兩個...要參與下標的朋友,不會標錯物件。 ...

Peter大,
在下沒想到這東西還有人要,所以....
感謝提醒,晚上編號之後再上傳照片.

网友:
這個手感不錯 轉接頭網路也有賣

网友:
搶光了沒?~~不然我也要~

楼主:
各位前輩,已經將未開封的兩個編號完成如下圖,
請容在下私自決定,由先下標得peter大先選.
A471大,還有一個已開封的可以下標,但是在下沒有辦法試,不敢保證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輩,已經將未開封的兩個編號完成如下圖,
請容在下私自決定,由先下標得peter大先選.
A471大,還有一個已 ...

感謝 IKURA桑~

2號手把  5酷幣

有酷幣每個人都有機會得標~

网友:
那我就撿剩下的囉....

補充內容 (2019-1-18 02:57 PM):
+5酷幣

楼主:
A471大的意思是已開封的那個下標零酷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A471大的意思是已開封的那個下標零酷幣嗎?

先喊五塊~

网友C:
1號手把沒人喊??
那 5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號手把沒人喊??
那 5酷幣.....

抱歉,按照順序來看1號應該是yoyomay大喊了10酷幣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按照順序來看1號應該是yoyomay大喊了10酷幣

那2號手把  10酷幣好了

楼主:
感謝各位,依照回帖狀況,得標結果如下
1號未開封手把 yoyomay大 10酷幣
2號未開封手把 ben10 大 10酷幣
已開封手把 a471  大 5酷幣
未得標的各位大大非常抱歉.
另外由於已近週末,貨品將安排下週一或二寄出, 其餘事項將以PM聯絡.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依照回帖狀況,得標結果如下
1號未開封手把 yoyomay大 10酷幣
2號未開封手把 ben10 大 10酷幣

感謝IKURA大的好物

网友:
改好了~~但是
1.WIN10無法識別該裝置,有偵測到但被當作USB HUB...
2.剪斷插頭後裡面有紅、白、綠、黑、黃、藍線....多了一個藍線

网友A:
已經掛上了另一個手把驅動,目前手把能被偵測到了~但尚未經我玩的遊戲確認
分享如下~

1.硬體上...
這手把剪斷接頭後裡面的纜線跟原廠的不同,它除了紅、白、綠、黑、黃外還多了藍!!
經拆解確認藍與黑色都是GND(在PCB上是焊在一起的)
2.驅動上...
由於我使用WIN10-64BIT,會有驅動程式安全認證的問題而無法"簡單"掛上手把額外驅動
,必須經過手動關閉認證程序,可是我卻一直無法掛上。最後捨棄XBCD改掛另一種驅動
成功被系統識別出來....

發現的問題....
==============================================
A.手把前端有兩個洞,疑似可以接另外兩個裝置,你們尚未拆封的那邊是啥?
B.我手把前端那兩個板機鍵在搖桿測試功能中持續亮燈(被按下!?)...不知是壞掉
還是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經掛上了另一個手把驅動,目前手把能被偵測到了~但尚未經我玩的遊戲確認
分享如下~

網路查了一下,是拿來接記憶卡或LIVE的耳麥套件的,
未拆封的也是有線,跟原廠比起來還少兩個按鈕,在手把的前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網路查了一下,是拿來接記憶卡或LIVE的耳麥套件的,
未拆封的也是有線,跟原廠比起來還少兩個按鈕,在手 ...

那是XBOX360才有那兩顆!~~~我研究過了

這個是一代的把手...XBOX360(二代)直接支援USB可以直接給電腦用....

我這個板機鍵壞掉了...兩個都壞

网友D:
感謝IKURA大,手把已收到了~
a471大,腳手好快,這麼快就改裝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謝IKURA大,手把已收到了~
a471大,腳手好快,這麼快就改裝好了~

就剪掉頭,焊上TYPE-A扁頭就好啦...

可惜我板機鍵壞掉,不然我想體驗看看板機當油門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