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行動電烙鐵

楼主(2019-01-16):
最近買了一支用T12的烙鐵,其為12-24V電源輸入,剛好手上有支援20V輸出的行動電源及電源線,兩個結合起來剛好就可以組成免插電免用瓦斯的行動烙鐵,加熱中最大耗電功率約在45W左右

网友A:
本來也想買這種 DC 直接輸入手柄的 T12 烙鐵,但是擔心太過陽春可能很快就會壞掉,如果只帶這隻去外場工作當場萬一壞掉那天就不用做事了。

舉個例子,查表可以看到電壓與電流的關係,超過 16V 時電流也會超過 2A 以上,那個 DC 與 USB 接頭都很堪慮。

於是我多點錢改買稍微豪華一點的,主機電供本身是 AC 100 ~ 240 寬電壓,再來改裝增加一個 DC 24V 的輸入插頭就成了。
這就成了 AC DC 兩用款,在室內盡量使用 AC 供電還不用管電壓是多少,到室外去就只能靠電池供電了,這樣應該會比較實用與耐用。

楼主:
因為設備現場搶修大多只會焊幾個焊點,因加熱還蠻快的,不會連續通電作業,加上內部有溫控,溫度到達設定後電流就變成間歇,目前出動2次(約10個焊點)還尚未遇到不良狀況,會繼續觀察,同時也物色了另一支體質比較好的(同樣有溫控),等到貨再比較

网友:
發了上帖後我就去查看我買的貨現在是送到那裡了,點了訂單一看才發現我買錯了,這台 950D 沒有付焊頭 / 發熱器也就算了竟然還不是 T12 是 T13 的。

其實我買這台時根本就沒有做功課根本是亂買一通,當時正跟老闆在洽談一台 150W 1300人民幣的恆溫焊台,剛好看到這台只有考慮 10 秒就下手了。

明早再來敲老闆確認是否是用 T13 的,我本來就想用原廠正品的 T12 所以沒有附送雜牌 T12 沒有關係,但是查了正牌 T13 好貴幾乎是正牌 T12 的兩倍價,所以說買東西不能衝動當時就只看到這張照片標題有 T12 的字眼。

网友:
早上問過店家,店家說 T12 與 T13 都能用只有長度 2cm 的差異,如不合用還能退款給我所以就先買 T12 的來搭配看看。

下週收到貨時再來報告!

网友B:
這個組合真炫,真的很方便
現在有5V轉12V的線~給小度智能音箱用的~我買了幾條~有這個線,普通行動電源也可以輸出12V

网友C:
請教是不是高頻感應加熱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這個組合真炫,真的很方便
現在有5V轉12V的線~給小度智能音箱用的~我買了幾條~有這個線,普通行動電源也 ...

依照duke大的輸出功率表,行動電源12V的輸出電流最高約2A,在大焊點應用不知道會不會有功率不足的疑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教是不是高頻感應加熱的

當然不是,高頻加熱的主機線路複雜成本也高,只是傳統發熱線的結構才能簡單又便宜。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依照duke大的輸出功率表,行動電源12V的輸出電流最高約2A,在大焊點應用不知道會不會有功率不足的疑慮? ...

12V 供電時只有 18W 功率,只能焊接 IC 焊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當然不是,高頻加熱的主機線路複雜成本也高,只是傳統發熱線的結構才能簡單又便宜。 ...

板主幫忙看看這個靠譜不, 這段時間有看過這個這種製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1417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主幫忙看看這個靠譜不, 這段時間有看過這個這種製作,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714173-1-1. ...

這種製作有看過幾篇但個人覺得如果不是有心想要製造量產倒是不用去研究線路或自行 DIY。

例如對岸生產的快克 203H 已經夠便宜了,我先前買了一台非正廠的才能定製 110V 電源丟在生產線上用大家都說好用,這次又再買一台 150W 的非正廠 205H 才 RMB 五百多元也是要丟到產線上去用,自己做都不夠成本。

說實在的我用高頻的恆溫焊台並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對比是最順手相同功率的 Weller WD1,升溫速度與回溫反應都差不多,Weller 只贏在 WP80 手柄焊換頭時快速不用關電徒手就能換而不會燙到。
但是焊台的功率就絕對非常有感覺,我還有隻 120W 的 WP120 可以用,大面積銅箔或拆焊的利器。
所以可能的話儘量用八九十瓦這個等級的恆溫焊台與搭配正確的焊頭就很好用了。

T12 的特色就是發熱、感溫與焊頭全都結合成密不可分的一體,溫度傳導快又少損失熱感應也很直接不會慢一步是個良好的設計。
但還是要供應他 24V 的電壓才夠力,雖然數據上只有六七十瓦但因為其熱損失少根本不輸八九十瓦這個等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教是不是高頻感應加熱的

不是,T12屬於一般電阻發熱體,發熱功率隨輸入電壓改變,手柄內有簡易調溫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 供電時只有 18W 功率,只能焊接 IC 焊點。

GOOT TQ-90/95等在標準段也只有15W,其實18W也還好,搭配烙鐵頭也是焊接的關鍵點

楼主:
這樣搭配實際功率可以接近50W的水準(右上max的V/A/W)

网友E:
行動電源這麼大一個,
改用瓦斯烙鐵會不會比較省事?
http://shop.cpu.com.tw/cPath/456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行動電源這麼大一個,
改用瓦斯烙鐵會不會比較省事?
http://shop.cpu.com.tw/cPath/456 ...

比較能用的一隻日製瓦斯烙鐵要價兩三千元,還很不耐用常常要修或換新,我買過不下十隻了,而且要使用優質的丁烷來灌裝為了怕燒完這瓶瓦斯也要隨身攜帶。不省事也不省錢。

瓦斯烙鐵灌瓦斯時會有極低溫使用時又會變成高溫這對內部元件尤其是氣閥與橡皮的傷害很大,著火的陶瓷頭也很脆弱怕撞擊,有些部品還沒零件可買換,目前還找不到一隻耐用的瓦斯烙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本來也想買這種 DC 直接輸入手柄的 T12 烙鐵,但是擔心太過陽春可能很快就會壞掉,如果只帶這隻去外場工作 ...

請教狼大!有刀型的頭可以轉換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教狼大!有刀型的頭可以轉換嗎?

T12淘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較能用的一隻日製瓦斯烙鐵要價兩三千元,還很不耐用常常要修或換新,我買過不下十隻了,而且要使用優質 ...

而且有些地方禁止使用罐裝可燃壓縮氣體,甚至連打火機也不行,例如在下平日工作的場所就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行動電源這麼大一個,
改用瓦斯烙鐵會不會比較省事?
http://shop.cpu.com.tw/cPath/456 ...

之前用過,其實加熱也沒有說很快,溫控不易(調火力),用久還會發生烙鐵頭內鋼絲絨消耗完而出現明火,而且後來工作的地方也禁止使用罐裝可燃壓縮氣體以及打火機類的物品,就把瓦斯烙鐵整批回收了

楼主:
另一種質感較好的T12 12-24V輸入調溫手柄
重量
裝尖圓頭
裝刀頭
DC插座
運作中的燈號,紅燈亮表示加熱中,綠燈亮表示接近設定溫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一種質感較好的T12 12-24V輸入調溫手柄

重量

好犀利的相機,真令人羡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一種質感較好的T12 12-24V輸入調溫手柄

重量

真佩服中國人的山寨功力...  我上次好像還看過有數位調溫的手持版本,算是二~三次創作嗎?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佩服中國人的山寨功力...  我上次好像還看過有數位調溫的手持版本,算是二~三次創作嗎? 呵呵 ...

只要板子做的夠小,應該就塞得進去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真佩服中國人的山寨功力...  我上次好像還看過有數位調溫的手持版本,算是二~三次創作嗎? 呵呵 ...

以前日本的產品都是改進自己或別人的產品,就叫研發或創新......(有些改進好像可以避專利)

大陸重新設計或製造,就叫[山寨]????

我比較同意[研發跟改進]..........樣子一模一樣才叫[山寨]....

(不是針對你的發言駁抗,只是提出自己覺得大陸不是一句山寨就全部打死......以前有一個大車廠曾說[不是四個輪子的都是福特的專利].....)

网友A:
新到貨的這隻透明手柄沒有固定發熱芯的機構,雖然可以直拔比較方便但比較會搖晃對長期使用有顧慮。
可能比較適用 T13 的發熱芯,T13 的兩圈卡環比較內縮剛好卡在手柄的洞口,就能減低搖晃程度。

透明手柄新新的看起來很漂亮,但使用一段時間經塵屑油污的摧殘就會感覺很舊,雖然這也算外型創新為了刺激銷量但卻忽略了耐久耐用性(也可能是故意行為)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以前日本的產品都是改進自己或別人的產品,就叫研發或創新......(有些改進好像可以避專利)

大陸重新設計 ...

這還是山寨啊,不會因為你縮小體積還是改了造型就不算,基本上加熱芯是HAKKO的專利(對岸甚至連T12都是假的),沒取得授權就是山寨。話說回來Hakko自己也曾陷入山寨疑雲,當初Hakko在美國被weller告,還輸了官司,最後941被宣告不能在美販售

网友:
對山寨的定義不同。

我個人慣指的是粗製濫造的產品,或新品垃圾,我才會付與它一個山字。拷貝高仿這類的則另外討論。

當然,回到字的源頭來說,所謂成者為王敗者為寇,拳頭大的就是正義。跟在後面第二名以後的全部不是被殺了就是跑到山上躲起來了。稱呼這些流寇為山,這種也是有的。

另外有一種專用來混淆視聽的產品,而且品質差太多的。這種的稱山寨,一般就不會有什麼爭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到貨的這隻透明手柄沒有固定發熱芯的機構,雖然可以直拔比較方便但比較會搖晃對長期使用有顧慮。
可能比 ...

前方基座的洞看起來剛剛好,如果榫在後面的T13就塞不進去了
目前插入T12感覺很緊,使用時烙鐵頭搖晃狀況還好
透明殼就是商品本身設計的因素了,不過有透明殼可以看到加熱燈在閃也挺特別(之前那款是白色殼內透加熱燈的紅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