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工7450烤箱改液脹溫控開關問題

楼主(2019-01-16):
請問原晶工7450最高溫度為250度

若改成50-300度的液脹溫控開關

溫度是否就能升到300度?

FireShot Capture 68 - 烤箱、電烤箱、多功能電烤箱推薦《晶工&普樂》【晶_ -

网友:
表面上照你說的是沒錯
但加熱器和自然散熱速度(保溫)也要考慮
與室溫溫差越大,散熱速度越快,保溫必需加強,不然加熱上不去
嘴泡了一句,實際你試試看就知道的
也有可能是加熱器先自爆了,因為無風扇的空燒加熱器,目標溫度300,加熱器可能要拉到360

有其它溫度計可以佐證嗎?

网友: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729&t=5117137

不需要換開關, 拆了調整一下雙金屬片就可以到更高溫度才跳脫
不過整體能不能承受或達標就要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