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喇叭電源供應器線路圖

楼主(2019-01-16):
前輩

小弟不是本科系,目前還在學習中,請前輩指教

家裡的家庭劇院喇叭電源供應器不見了,想自己來做一個電源供應器,Google後,沒有家喇叭電源供應器要的電源和安培,也不太知道線路圖上面元件是什麼

可否請前輩設計DC15V 4A的電源供應器線路圖,可以麻煩標示元件名稱嗎?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
這種電源供應器

這種電源供應器

這種電源供應器

网友A:
用買的會不會比較好?

网友B:
做傳統EI變壓器嗎?
但是鐵芯很難取得喔!
傳統EI TR.計算

鐵芯截面積 9.29516cm^2
輸入端假設 AC115V
初級線圈匝數 557匝
輸出電壓設 15V
次及線圈匝數 73匝
初級電流 1A
初級線圈線徑 0.7mm
次級電流 4A
次級線圈線徑 1.4mm
僅供參考 實際會有誤差

交換式的你應該沒辦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買的會不會比較好?

單晶片大
小弟想要邊做邊學會學的比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傳統EI變壓器嗎?
但是鐵芯很難取得喔!
傳統EI TR.計算

葉大,好像是交換式

网友C:
請尊重專業
光是維修 還得勞工局 委辦職業培訓
你知道 空中大學 為什麼沒有工科系

儀器設備工具 你搞定了嗎  先去估價來  看看誠意 別瞎說

職業修車廠家  最多就換換引擎發動機  你跑來說學造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尊重專業
光是維修 還得勞工局 委辦職業培訓
你知道 空中大學 為什麼沒有工科系

感謝simon大大指教,小弟知道自己的方向要在哪裡,謝謝

网友D:
交換式的如果要學. 也許可以先找找看 youtube 上面有沒有資源.
比方說這個系列.  "How Does a Switching Power Supply Work"
我在這邊太資淺, 沒資格貼 link,  "watch?v=cX4q0e124C4"  麻煩自己找一下.
不過他一開始就講了:
This video is not intended for laymen.... Risk of electric shock and death....
You do everything at your own risk....
如果沒有打算花上大半年的時間把所有環節都弄懂.  現在硬體成品價格都很實惠,
網拍買一個真的比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交換式的如果要學. 也許可以先找找看 youtube 上面有沒有資源.
比方說這個系列.  "How Does a Switching P ...

感謝andersont大

网友: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先打好基礎, 這個就暫時不要想了
真要學習, 找個壞的現代手機充電器, 把它修復, 嘗試就是好的開始
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63500-1-1.html

网友:
另外還是提醒一下, 偶爾還是會看到毫無防備的使用者, 也沒作什麼傷天害理的事,
只是邊充電邊滑手機就被電到涅槃的新聞. 110V 市電, 整流電容平滑後就是155V,
一二次側間的隔離處理出了差錯, 是真的會往生極樂的. EE 本科系畢業的, 還留在電力
或電源產業的都是練過的叔叔或姐姐. (亂叫阿姨跟姐姐都會被電, 切記!) 如果想加入,
務必要先研究怎麼保護自己的安全.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指教,小弟先從智慧手機充電學起,謝謝

网友:
我是覺得比較簡單的方式是買個筆電19V的充電器,然後用一個DC to DC的降壓模組來轉成15V,這樣就比較快達成目標~也可以學到一點手作DIY電路~

网友:
找傳統鹵素燈的變壓器 12 V 4A, 橋式整流濾波剛好就是16伏

网友:
可以自製電源供應器
你的圖片是交換式電源供應器而已   不一定要用這種電路來做

買一顆 鐵芯變壓器  再搭配串聯式穩壓就可以
這樣子是給音響供電做好的作法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

网友:
樓主貼的是交換式變壓器,這東西你應該DIY不出來。不要說是DIY,光是修就要相當程度才有辦法了

网友:
如果是想要瞭解原理, 建議研究低壓的 DC to DC 就好. 最基本的設備是三用表, 示波器, 電源供應器,
沒有假負載, 可以用水泥電阻克難一下. 說不定要泡水降溫就是.....  如果買到現成的模組,
找到主要 IC 的 datasheet/ application note. 讀一讀, 量量波形, 改改輸出電壓應該還是辦得到的.

使用市電的電源的話, 隔離變壓器就是絕對必須的設備.  不過不要以為有了隔離變壓器就安全無虞了.
怎麼使用才是重點. 要對現行的配電系統的接地保護機制. 跟對儀器的供電原理都很瞭解 (如果示波器
或是任何儀器沒隔離,  儀器接到電路板時, 電路板就會再度變成對地有高壓. )   相關科系的電工實驗,
都難免出現系統接好後, 是整組同學猜拳猜輸的去負責送電.  (就差沒喊 FIRE IN THE HOLE! )
沒在有人指導與注意安全的情況下學習, 確實是有相當的危險性.
(電工實驗助教可是在實驗室總開關旁邊待命, 隨時準備拉閘救人的......)
真是非常非常有興趣的話, 還是建議找機會去上相關的課程.

网友:
買一顆 鐵芯變壓器  再搭配串聯式穩壓就可以
這樣子是給音響供電做好的作法   +1

好的音響不會用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网友:
要做出仿似功能輸出電壓的電源變壓器不難,網路上很多相關資訊,但真要學習還是建議您,真的花時間去找資訊,圖給你了未必看的懂看的似懂也未必買的到,買的到未必買的下手.然後後續還有許多問題要克服...

記得做好時要測試請記得穿家用脫鞋,金屬飾品請先取下. 小弟年輕時的經驗....

网友:
自己先要有想法,網路找線路,你能理解的線路,收集零件相關資料,交換式電源就是把輸入的電源60hz整流濾波,用振盪電路把頻率提升,原本低頻60hz變壓器可以換成高頻變壓器,高頻變壓器取代60hz傳統變壓器,頻率高變壓器可以用很小。高頻變壓器應該是要自己繞,電子材料可能找不到,你要能判斷這顆高頻變壓器適合你這一線路,磁心的特性,線路工作頻率,能承受的功率,磁心有無磁飽和....。繞一個完全適合這一線路規格,或是修改線路來遷就你能製作高頻變壓器,    DIY有很多方法,只用一顆功率電晶體及高頻變壓器做哈特萊振盪輸出功率,或是用交換式電源專用的IC,確定線路後有問題再發問

网友:
去書店買幾本電源的書來看,出書的人都很用心(政治人物出的書例外!) 會有系統的教你,當然你一開始會看不懂,哪裡看不懂就買往那邊"挖掘",還是買書...
PS:不要買雜誌喔!! 電子的書很多都是 日本人寫的 國人也有但比例上少了一點..

网友:
講到書, 我個人推薦  "轉換式電源供給器"   簡章華譯.  全華出版.  這應該是絕版了. 不過露天拍賣應該還有.
其實有一半在講線性穩壓技術. 不過線性穩壓基本功還是有需要的.  功率不大或是輸出品質要求很高的場合,
線性穩壓還是首選.

网友:
不用費心找喔 ...

你把舊電腦的 power 找來
google 搜尋 "power 接腳"
把 3.3v + -12v 接腳拿來測一下
功率準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