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國際牌Panasonic EH-NA56 吹風機故障維修處理方式

楼主(2019-01-16):
這隻吹風機拿到手時無法通電運作,費了一點時間拆開後,在量測溫度保險絲時發現左側那顆(SF139R0 124度)異常,
一開始量測發現怎麼量起來會有4.3M歐姆,探測棒紅黑交換量就開路了,想說怎會這樣,最後就猜這顆保險絲應該壞了,
索性就直接用條電線短路通電測試,吹風機終於動了。

問題來了,保險絲在密密麻麻的電熱絲底部,該如何施工較好,
我的想法是直接把新的FUSE接腳直接插入鉚釘的孔洞中,直接用焊錫焊起來,但怕烙鐵的高溫會讓保險絲陣亡,
或直接找相同的壓接端子和螺絲直接鎖在鉚釘上....

在檢查過程中發現馬達軸心有頭髮卡住,雖然馬達可以動,但應該是頭髮造成轉速下降,風量不足導致高溫讓溫度保險絲燒掉,
那要拆掉葉扇,是不是如站上教的那樣,用繩子繞過葉扇底部,慢慢往外啦....

网友A:
那地方不可用焊錫的  焊錫在那地方遇到高熱會熔錫
能將保險絲夾好端子頭 用螺絲穿過鉚釘鎖緊 將保險絲壓到角落去

馬達軸心夾頭髮 我是不拔扇葉 怕拔後裝回時會不緊  我都用美工刀跟夾子慢慢夾

网友B:
扇葉中央不是有個孔? 找支螺絲鎖一點進去再用鉗子夾螺絲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地方不可用焊錫的  焊錫在那地方遇到高熱會熔錫
能將保險絲夾好端子頭 用螺絲穿過鉚釘鎖緊 將保險絲壓到 ...

哇.....那麼狹窄的空間都能處理,果然是高手......
看來用鎖的是最佳處理方式,就不知道電子材料行有沒有賣外徑小於2mm的螺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扇葉中央不是有個孔? 找支螺絲鎖一點進去再用鉗子夾螺絲拉出來

fletcher大是指用直徑粗一點的螺絲鎖進去嗎??

网友C:
建議用繩子繞過葉扇底部,慢慢往外~
或用一字起子,
保險絲兩端看能不能用螺絲鎖在鉚釘中心..
(要確認有鎖很緊,不能鬆動)

网友:
把電熱線解下來,金屬片小心翹開,再換上新保險絲再夾緊。

网友:
引用 楼主:
fletcher大是指用直徑粗一點的螺絲鎖進去嗎??

ˋ正確  繩子拉我沒有試過
看論壇其他人的教學是另鎖螺絲在拉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用繩子繞過葉扇底部,慢慢往外~
或用一字起子,
保險絲兩端看能不能用螺絲鎖在鉚釘中心..

怕熱漲冷縮造成螺絲鬆動,有想過用螺絲膠加強固定,
不過得先找到螺絲再來搞,我還在找尋中....
零件倒是先備齊了。

网友:
大家有一點空的話可以實驗看看,國際用的溫保頂多142度,你烙鐵調到150看錫會不會熔? 真的到達這個溫度應該考量的不是錫熔問題,是溫保燒的問題,為什麼會燒? 那就是風量不足要改善.
還有更空的話,可以試試如果用無鉛焊錫的話,要幾度才會熔?

网友:
1、有鉛焊錫絲

的熔點:
(1)63/37焊錫絲的熔點為183℃

(2)60/40焊錫絲的熔點為185℃-190℃

(3)55/45焊錫絲的熔點為187℃-202℃

(4)50/50焊錫絲的熔點為190℃-216℃

(5)45/55焊錫絲的熔點為192℃-227℃

(6)40/60焊錫絲的熔點為194℃-238℃

(7)35/65焊錫絲的熔點為198℃-247℃

(8)30/70焊錫絲的熔點為202℃-256℃

2、無鉛焊錫絲的熔點:

(1)Sn-Cu-Ni焊錫絲的熔點為225℃-227℃

(2)Sn-Cu-Ag焊錫絲的熔點為211℃-219℃

(3)Sn-Bi-Ag焊錫絲的熔點為205℃-208℃

(4)Sn-Zn焊錫絲的熔點為117℃-119℃

(5)Sn-Cu焊錫絲的熔點為220℃-222℃

(6)Sn-Ag焊錫絲的熔點為221℃

不建議用焊接固定TEMPFUSE.會影響到FUSE保護特性甚至會壞.

网友:
焊 thermal fuse ,怕技術不佳燒斷保險絲

如果要拆電熱絲,一定要先用奇異筆之類,先在絲上畫條直線,這樣要裝回去才知道位置

有孔,鎖螺絲應該是最容易操作的方式~~

网友D:
跟我的TESCOM 吹風機一樣,
我是利用前後兩個洞,將保險絲勾住兩個洞!
保險絲已換過2次,
只是這台吹風機比較難裝會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我的TESCOM 吹風機一樣,
我是利用前後兩個洞,將保險絲勾住兩個洞!
保險絲已換過2次,

我是想買個手動攻牙器把鉚釘攻掉,因為我手邊只能找到3mm的螺絲......
保險絲用勾的有想過,但怕接觸不好發生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買個手動攻牙器把鉚釘攻掉,因為我手邊只能找到3mm的螺絲......
保險絲用勾的有想過,但怕接觸不好 ...

先把加熱線移開,
再用一字起子,
慢慢將鉚釘翹一點空間,
保險絲鈎上,
再壓合鉚釘,
如果用鑽的,
會破壞到雲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