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位感知器?

楼主(2019-01-17):
دائرة الكترونية لتحديد مستوى المياه
[youtube]UDecojzaBsM[/youtube]

网友:
創意不錯...

實用性則待考驗...

网友A:
實用性確實是一個問題,但這種簡易電路恐怕會被恐怖份子利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實用性確實是一個問題,但這種簡易電路恐怕會被恐怖份子利用。

因為有接觸到水,所以會有電解效應,電極也會產生氧化~

我目前是使用超音波測距~測離水面的距離來偵測高度~不錯用~缺點是會有溫度效應…因為超音波是透過空氣介質傳導,不同氣溫的傳導速度會有差異,可能還要研究加入個溫度偵測及修正距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為有接觸到水,所以會有電解效應,電極也會產生氧化~

我目前是使用超音波測距~測離水面的距離來偵測 ...

原來如此 ...
可是水電解產生氫跟氧
應該也不導電吧 ?

這影片是那顆晶片神奇嗎 ?
不知那顆晶片是什麼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如此 ...
可是水電解產生氫跟氧
應該也不導電吧 ?

ULN2003啊

會導電啊,因為不是純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