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第四台網路架站

楼主(2019-01-17):
請問有人使用第四台網路架戰的經驗嗎。
因為新的租屋處無法申請中華電信的網路,新蓋的房子沒有經過NCC審查,原本房東有提供第四台網路,所以詢問第四台可以安裝,
請問第四台網路架站是否有什麼不適當的情形,或者有其他建議,謝謝。

网友A:
我沒有經驗

你的環境有實體ip嗎?
如果是經過房東提供的ip share,那可能要請房東設定穿透或你幫他設定,但也要那台設定能設定
或是虛擬網站 dmz 什麼的,不精準還請接受我的抱歉,我沒查資料只記得附近的名詞

可以問問你要架什麼?目的?
如果是測試,那可以自架自測,或是採用免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經驗

你的環境有實體ip嗎?

我是想另外申請一條第四台網路,
只是第四台跟我說,我只能申請到120M/15M,
IP問題我可以解決,可以跟第四台申請實體IP,
我是要架設ISCSI磁碟,ISCSI連線進來,磁碟有類似還原卡的功能,
客戶端電腦重開機後,一切變更都會回復當初,而且每個客戶端的資料都是獨立的,
裡面會放一些綠色自由軟體測試。

网友:
沒有在第四台架過.  一般除了固定實體 IP, 可能有些軟體還是需要 DNS, 不過這遇到了再處理.  另外就是頻寬需求的問題:  表面上看, 你的上傳頻寬有 15Mbps, 合 1920 KB/s, 但如果你的用戶跟你的第四台業者間的互連頻寬有一段很小. 流量就會被那邊捏住.  一般服務品質是會被這個限制.  不過我離開這方面工作第一線很多年了, 不太清楚目前國內各 ISP 間互連的現況.  PC "命令提示字元"  環境下有個指令 tracert, 可以約略看一下你到對方 IP 間會經過多少設備, 評估一下目前的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另外申請一條第四台網路,
只是第四台跟我說,我只能申請到120M/15M,
IP問題我可以解決,可以跟第 ...

那你只剩一個問題:上傳頻寬不夠大

至於服務品質什麼的,略有耳聞,但不知其詳
例如說常斷線,需要打電話call客服重置之類的
或是總頻寬不夠大,被用戶門塞滿,你即使有100M也達不到7成速度

畢竟不是企業用戶,簽約沒保證優先權

网友B:
租個VPS吧!

自己架站,一台電腦80W好了,
電費80Wx24hrx30天=57.6度電x每度3元=電費約173元
光纖每月400-800元??? 自己加...
電腦/UPS設備折舊、維護工時成本.....自己推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想另外申請一條第四台網路,
只是第四台跟我說,我只能申請到120M/15M,
IP問題我可以解決,可以跟第四台申請實體IP,
我是要架設ISCSI磁碟,ISCSI連線進來,磁碟有類似還原卡的功能,
客戶端電腦重開機後,一切變更都會回復當初,而且每個客戶端的資料都是獨立的,
裡面會放一些綠色自由軟體測試。

iSCSI 通常是運用在高速非常穩定的網路架構,
但是第四台的網路環境是否適合,我還蠻好奇的...

樓主有在其他 Internet 的環境之下,先試過嗎?

网友:
WAN 想跑 iSCSI 速度除非自己拉專線, 古時候 IBM 自己有全球專線,後來開放轉型民間 ISP, 廣通GCNet。當時它對日有自己的專線,連日本比HiNet/ SeedNet還順。連線機房還要看集縮比。客戶端不是你的專線,那麼跨 isp 頻寬流量也有問題。要看真實連線速度,直接 ftp 下載測速比較準。現在 transparent proxy 很厲害, youtube/ pornhub 一類影音網站, isp 絕對有利用 proxy。

楼主:
上傳是最大的問題,軟體體積要小,
使用頻寬管理,設置緩存,
還要測試過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租個VPS吧!

自己架站,一台電腦80W好了,

目前先測試,折舊的部分目前不在意,
自己維護也沒關係,電費可以接受,
希望是自己規劃跟維護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CSI 通常是運用在高速非常穩定的網路架構,
但是第四台的網路環境是否適合,我還蠻好奇的...

網咖很早之前就有用ISCSI磁碟,
當時自己在網路找資料就建立ISCSI遊戲磁碟,
當時是區域網路,後來測試在網際網路也可以連線,
才會突發奇想,有些軟體久久才用到一次,
或者是一些實用的小工具,每次從裝系統,就要找軟體找實用小工具,
或者忽然想要燒錄光碟的時候,才臨時要找燒錄軟體,有時候蠻麻煩的。
之前搬家前是自己申請速博的網路,當時已經測試過了,
現在除了用第四台網路,不然就是想辦法找一個地方申請中華電信的網路。

网友:
就算讓你拉上 Gigabit 頻寬上傳,也只限 isp 機房連線才有這速度。1Gb=125MB。

今天24pchome 1T SSD 2999,讀500MB,寫480MB(大量寫入理當降速,TLC 便宜就別要求太多,大量讀取不會降太多,不影響壽命)。弄成 usb 3.0 或以上外接,對客戶端主機要看對方設備寫入速度瓶頸。
https://24h.m.pchome.com.tw/prod/DRAH78-A9009DV6C?fq=/S/DRAH37

凱擘大寬頻今天800/150 Mb 牌價2999。
150Mb=18.75MB(大家都不上傳,禮讓你才有的速度。)拉7條才有 gigabit 上傳速度,還要搭配 load balance 設備才能整合頻寬。
https://www.kbro.com.tw/K01/content_3_4.html

500MB 讀取跟 18.75 MB 讀取,選那一個?

12個月連線費用剛好可以買 12個 1T SSD。
一顆65g, 12顆 780g。(外接盒/外接線重量不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網咖很早之前就有用ISCSI磁碟,
當時自己在網路找資料就建立ISCSI遊戲磁碟,
當時是區域網路,後來測試在 ...

有考慮把這些工具軟體放在 Secure FTP server 裡面嗎?

网友:
既然檔案不大.
放在google driver就搞定.
幹嘛自己搞呢?

网友:
我個人覺得最好是去問第四台業者,會用到的服務port會不會被擋掉.

我之前設定兩台分享器VPN對接,很奇妙的是
之前亂設一通的設定,我勾選L2TP可以對連
那個對外是申請中華固定式IP

後來在中華撥接式固定環境上面,依樣畫葫蘆的設定
第一天通了,然後第二天就沒辦法連上了,翻看LOG看起來就是封包到一半就人間蒸發了
後來改回PPTP就能成功地撥入對方IP分享器建立VPN通道

這讓我很懷疑是不是非企業用戶只給使用PPTP協定PORT哪.

所以您最好還是問一問ISCSI用的PORT有沒有開放.

网友:
該ADSL 120M/15M 應該並非保証頻寬 120M/15M ,
如不是保証頻寬,
也就是網路頻寬會不穩定,
尤其上傳的15M,
人多又不保證頻寬,
網頁就開不起來.....
用ADSL架站玩玩可以
要玩大一點的WEB,
又用IIS,
以IIS來說是風險很大,
看vnc或putty的log就知道每天都有很多人想要接管主機,
建議主機還是找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代管,
也可省Firewall Server麻煩,
避免被駭及常見的DDoS攻擊風險,
如被駭,
夠力的ISP會幫你處理並檔駭客IP,
也可避免主機被當跳板......
參考看看~

网友:
登入凱擘大寬頻的 cable modem/wifi 基地台, 滿滿的 log,到底是網內還是網外來攻擊掃描的,我也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考慮把這些工具軟體放在 Secure FTP server 裡面嗎?

我在想說,能不能連上線就可以使用,不必下戴軟體。

网友D:
很有意思的用法喔 ...

ㄚ大的意思是 ..
將 programe file 資料夾放在網路上
若使用 nfs/samba/ftp/webdav 等
當執行時會有並非本機程式的警告
這時使用 iscsi 確實可行
但若想使用免空等資源
您也可以使用虛擬硬碟掛載方式
這時 ftp/webdav 就可用了

沒用過第四台網路 , 所以不能給建議

想請問該磁碟有 OS 嗎 ?
若很小能分想嗎 ?

另外需要安裝的程式
其實可以抓出他的 regedit 再匯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意思的用法喔 ...

ㄚ大的意思是 ..

我測試使用的ISCSI磁碟有超級保護,
每一個連線所做的變更都不會影響到別人,
磁碟斷開重新連線回復原始資料,格式化也一樣。
網路知名的免費軟體分享網站如,
阿榮福利味,都是要將軟體下戴或者下戴後要安裝,
使用ISCSI磁碟,只要將軟體放入磁碟中,
連線後就可立刻使用。

目前只放綠色免費軟體,
還沒有到能放OS的地步,
網路問題需解決後才能分享喔。

初期主要以綠色軟體為主,
避免登錄檔的問題,最重要的是要留意是否為自由軟體。

楼主:
目前連線方式為點兩下批次檔,
就可以連接磁碟,並更改為適當的磁碟代號,
傻瓜式連接,方便易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說,能不能連上線就可以使用,不必下戴軟體。

其實只要下載 portable 免安裝的版本,
例如 Filezilla 或 WinSCP 單一執行檔,
只需要幾秒鐘,
就可以存取 Secure FTP Server,
應該也不會太麻煩。

如果要完全利用 Windows 內建的連線方式,
也可以如醉大所提,
考慮 FTP server 或是 WebDAV server 。
當然一些安全措施是不可少的,
比如說 port number changing,
設定 Fail to ban 等等。

不過,無論如何,
如果樓主設定好了 iSCSI,
記得後續再分享一下您的使用經驗...

网友(2019-02-16):
要架站去租個網站空間就可以了
若你是初學架站那就先用免費的
覺得不夠用 再花錢用付費的

网友:
架站好像 固IP較方便
第四台cable 好像是DHCP
要去跟第四台業者商量,請它配發一個 固IP 給您這條饋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