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音響喇叭分音器保險絲可用一般常用的替代嗎?

楼主(2019-01-17):
前陣子擴大機壞了,是音量VR旁的電容爆漿,把一旁的電阻也帶走了,完修後很少聽,今天注意欣賞,怎覺得聲音怪怪的,超高音沒出來,拆下量喇叭沒壞,於是拆下分音器,看見一顆保險絲燒了(長約4公分標示12V20W)還蠻大顆,以下問題請教前輩們;
1有替用方法嗎?如250V0.5A。
2. 一般電子材料行有賣嗎?
3.之前音量VR旁,電容爆漿燒電阻,會是另外零件故障,而造成嗎?
請前輩老師們指導謝謝!

喇叭外觀
接線柱連著分音器

12V20W保險絲燒了

特寫

謝謝大家,感恩~~~

网友A:
我猜這個不是保險絲,
12V 20W 應該是燈泡來的,
保險絲應是用安培數 (A).

网友B:
總覺得,12v20w是寫在板子上,把那個管焊下來,看看有沒有寫幾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這個不是保險絲,
12V 20W 應該是燈泡來的,
保險絲應是用安培數 (A).

剛剛拆下來,真的就是汽車用燈泡,可是手邊只有12V10W,長度3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總覺得,12v20w是寫在板子上,把那個管焊下來,看看有沒有寫幾A

剛剛拆下來,真的就是汽車用燈泡,可是手邊只有12V10W,長度3公分。

网友:
有先把喇叭先左右交換測試嗎
那顆在分音器或許要到達低音多少赫茲才會亮
我玩過在拆掉的喇叭有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有此說法
給你參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拆下來,真的就是汽車用燈泡,可是手邊只有12V10W,長度3公分。

應該可以用兩個 12V10W 並聯,
長短度不用理會, 可以固定就成了,
不過還是建議換回原廠標準值, 所費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可以用兩個 12V10W 並聯,
長短度不用理會, 可以固定就成了,
不過還是建議換回原廠標準值, 所費不多. ...

謝謝!開始執行大!汽車用只能買到10W,用兩顆並連,已完修,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開始執行大!汽車用只能買到10W,用兩顆並連,已完修,感恩~~~

在使用中,會點亮嗎,

楼主:
沒用很大聲,不會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