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微軟無線行動滑鼠4000放新的電池馬上閃紅燈

楼主(2019-01-17):
這隻滑鼠google查一堆都是耗電很恐怖,
我已經換過一次了,這次也已經過保,沒辦法再換了。
新品時沒有這問題,時間越久問題越嚴重,
現在只要放一顆新的eneloop全滿的的電池(黑色高容量),還是一樣閃紅燈
整個拆開看是不是哪些元件可能老化?
另外機子裡是註明1.5V,但是一般充電電池都是1.2V,但是為何新品時就沒這問題?
這產品設計真的很差。

网友:
  工作電壓:
   24AA32A-I 為 1.7~5.5V
   nRF24L01+ 為 1.9~3.6V

  若無升壓模組, 一顆乾電池 (1.5V) 都無法動作, 遑論鎳氫 (1.2V).

  據一些使用者敘述, 乾電池降至約 1.1V, 閃紅燈關機就無法開機了; 若不關機, 可以撐至約 0.9V 熄燈.

  可試試鹼性電池 (電池座標籤已明示 + AA LR06 -), 或許能延長使用時間. 有開關的話, 不用時關閉也為節電方法.

网友:
從石英晶體外殼 , 感覺氧化現象 。
洗一下pcb 板 , 電池彈簧 , 用砂紙 , 或銼刀 , 打磨一下 。

网友:
我們使用3C產品難免會糾結小細節,既然爬文都說耗電,您也覺得設計不好
那就換一支試試吧,保內換過,那這支你可能還用不到二年

我目前是使用羅技M331,雖然標籤也是寫1.5V,我也是使用1.2V低自放充電電池,
充滿是1.4V,使用一段時間後剩1.2V多,不玩遊戲,使用率不高,
白天出門,會掛機至少14小時,開關不會關,可以使用 2個月以上

就看您是想修好它,還是在糾結它不耐用

网友:
就如nessie大所說的,硬體規格已經固定。

建議你換羅技無線M705,單顆電池也能驅動、又省電。

自己用過的經驗,參考看看。

网友:
我遇到的微軟3500滑鼠也有一樣的問題,手邊大概有5~6隻吧,也是其中一隻保固內耗電換新,其他陸陸續續過保後越來越耗電,現在只剩我辦公桌1隻使用中,就是要勤著換電池、充電,其他都閒置著。
羅技M235價格不貴也很省電,約幾個月才換一次電池,陸續購買來替換微軟3500。

网友A:
無線類型的產品,基本上都是無線收發部份造成~~ EX:環境誤觸發,造成設備一直醒過來

NPN PNP 之類 電源開關控制故障(要關關不掉),不會影響使用,但會增加耗電

真的要測,那就是外接電池,檢測電源,然後用金屬盒子將設備罩起來,隔離信號,檢查電流變化之類的方式來交叉測試~~

不然死馬當活馬,PCB重新點焊過,拿酒精將PCB 整個洗過一次~~ 也許有錫裂或落塵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無線類型的產品,基本上都是無線收發部份造成~~ EX:環境誤觸發,造成設備一直醒過來

NPN PNP 之類 電源開 ...

看來先從最後一個建議先做比較簡單

楼主:
nessie.
我覺得應該不是開關的問題,新充滿的電池就閃紅燈了

是想換一隻新的來用,但還是想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
這可能是DIYer的毛病。
Peter
M705之前就爬過文,確實是目前最省電的無線鼠
原因同我上面說的
ysc
你沒找出原因嗎?微軟這招牌這麼大,專做爛貨?

我是用到很想把鼠讓堆高機碾過去,目前改用有線

网友:
微軟的無線..我已經直接放棄不再碰
用過2支,忘了是什麼問題....
總之,全被我丟到垃圾桶...
網上看到有再多的優惠與價格也不讓我動心想買

网友:
米使用過6000型(目前除了滾輪橡膠老化),也有4000型與新的1850這款,到是沒有遇到這個狀況,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整批某個零件有瑕疵造成整體性的異常,還是因為米的使用率不夠高?這個問題米會再注意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