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舊電供整新費用?

楼主(2019-01-18):
我的電源供應器<海韻850X>用了應該有六年以上,想委託零件整新的話價位該開多少?

网友:
找到人整新沒 ?
電供應該沒人肯幫人整新,
只有壞哪裏修哪裏和散熱扇加點潤滑油, 不能修的拿去資源回收.
若以整新工時計算, 估計您足夠買十個海韻 850X 電源供應器,
那我不如收您十個電供錢, 買兩個「送」給您.

网友:
整新???

沒有故障的話,頂多換電容跟把灰塵清一清......

這耗時費工,自己動手吧!!!!!

网友:
沒故障,就自己清理灰塵、風扇軸心加油、常用插頭上一些接點油。

高階PSU維修起來,蠻費工的。

更何況你的power又沒故障,別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网友:
跟車不一樣

power的整理就如前幾樓說的故障

手段就是換電容,整理灰塵,風扇上油

其它ic或二極體應該是外觀無法判斷,只能用到壞才換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電腦用久了偶而會從開機,應該是主板或電供開始老化,主板規格變化快PCIE2.0已經跟不上顯卡和記憶體的速度,只有電供不會被淘汰,所以想省電供錢.

网友A:
只能清清灰塵而以,再繼續用了,等有嚴重問題,再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清清灰塵而以,再繼續用了,等有嚴重問題,再打算

灰塵到還好,我電腦不用機殼外漏式,外行不想亂拆,真不行送原廠看看好了.

楼主:
以下東西有人需要嗎?CPU剛才拿出來有兩個不小心掉地上有撞到邊角,一台分享器,一個電供,以上不確定好壞.
需要的人請自付7-11店到店費用.(電供有被我拆過一次螺絲,單純拆開清灰塵,我拆之前是沒被拆過有貼紙貼著.)自取的話我在台北市中正區水源路27巷.

補充內容 (2019-1-23 01:45 AM):
電供已送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覆,電腦用久了偶而會從開機,應該是主板或電供開始老化,主板規格變化快PCIE2.0已經跟不上顯 ...

見您在 #9 願意回來回饋本壇網友,
我就多口回你這條問題.
您這情況不能全歸咎電供,
也有可能是記憶體或主板的 CPU 供電出包, 要交差測才能有個定奪.

楼主:
因為我進blos有看到3伏變低才覺得是電供有問題,目前拿另一顆舊電供頂著先,想整新完再換回來,現在就照版友說的壞了在打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下東西有人需要嗎?CPU剛才拿出來有兩個不小心掉地上有撞到邊角,一台分享器,一個電供,以上不確定好壞.
需 ...

有需要電供.需郵寄.自付7-11店到店費用.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需要電供.需郵寄.自付7-11店到店費用.感謝

請給我您的7-11店號或店名或店址,收件人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