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限動力405型號PSP-475S2電源供應器求助

楼主(2019-01-18):
接市電後不接負載黑綠線短路不開機,量測黑紫線無電壓,直流檔量測大電容有155V,拆下高壓部分MOSFET*3顆有兩顆型號一樣量測卻不同量測前有將3隻腳短路放電過,似乎有異常請各路高手指導
(這個電錶也很怪,二極體檔單位是電壓)
名牌

MOSFET MJE13009L

MJE13009L量測結果

家中有廢版有一顆E13007F2不知可代用嗎?

网友A:
終身保固,你當初應該不要拆,送修就好

楼主:
這台已經10歲了,我想零件應該都開始老化衰退了,已經買過新的,只是想拆拆玩玩而已

网友:
二極體檔位…顯示的電壓…一般來說就是導通電壓…沒問題的丫

先上網查查電晶體的規格,才知道能不能取代的

楼主:
原來如此!
我這台電錶大陸新購入的還不是很熟悉(其實是新手)
我上網看好像009是10A,007是8A(有錯請指教)

剛才把右邊的009拆下換成007,
黑紫有DC0.422V了,可是還是不能開機,應該只是耐電流差異吧!(有錯請指教)
把大電容拆下量一個490uF一個465uF,原規格是680uF200V,版上文獻如果打九折應該要換了,手邊廢板只有470uF200V壞掉的都比他高所以不能暫用,結果還是待料了!

補充內容 (2019-1-20 01:04 PM):
換了兩顆廢板的大電容量都有670u以上,黑紫線還是沒dc5v再查查

网友:
不接負載黑綠線短路不開機,量測黑紫線無電壓,直流檔量測大電容有155V......

最基本的5VSB沒有出現,所以不能啟動,要去找和5VSB相關的部分,查看啟動的方式和零件,是不是VCC沒進來或電容已不行等等

网友:
插電不啟動,紫色線對地有無5v電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終身保固,你當初應該不要拆,送修就好

你可能對[終身保固]有誤解..............

[終身保固]有二種.....
一種是免費[終身保固]
一種是付費[終身保固]

上面有寫了[二年免費終身保固]....意思就是二年後就要錢保固了...

就是你只要壞的拿來,我就給你一個好的用.........但常常公司都不在了.......

這種雲端的[終身保固]很多......

网友:
13009是NPN功率電晶體,不是MOSFET,判斷電晶體好壞用指針表比較不會誤判。

紫線對地沒電壓,表示5VSB沒輸出,先找5VSB待機電源問題。

二極體檔顯示電壓沒錯喔,用來表示二極體順向電壓。

网友:
由你的 敘述 就知道 你的基本功 沒練好 !

對 電錶 儀器 的 使用 不瞭解 !!

對 電子 元件的認識不足 !

對 POWER 的架構不清楚 !!

如果你自己真想動手修 !

強烈建議你先做好功課 ~ 網內有太多可以學習的東西 !

請你仔細的爬文 ! 再來動手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對[終身保固]有誤解..............

[終身保固]有二種.....

付費[終身保固]-------應該是指終身保修吧 ,不過說的也是,有時真的找不到人了

楼主:
好文共享
ATX電源供應器的5VSB如何形成原理
量測黑紫無電壓查修方向
換了兩個堪用良品大電容
換了兩顆功率晶體還是沒5vsb電源,更換無效也就換回來了
確認5VSB是由這顆817BN過去的量測高壓測沒電過來
看817BN走線似乎是F2HNK60Z這顆功率晶體過去的使用數位電表量只能確定沒短路但不能確定是好是壞
又卡關了就順手量一下小電阻和二極體都有阻抗(沒拆的量不是很準)
好灰心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對[終身保固]有誤解..............

[終身保固]有二種.....

小弟補充一下,
"終身保固"  是能啟動有電輸出就是絕對良品更絕對不會燒燬MB、RAM、HD、.....零組件?

如是90PLUS有修所保證的是電源供應器在滿載(100%)時有大於90%的轉換效率?

网友:
PC 找不出故障問題時,最常聽說的 : 是你家AC電壓不穩定應該是很好笑的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