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零件資料怎麼查

楼主(2019-01-18):
找不到資料

楼主:
A2F?晶體三腳那個

网友:
你不妨用google查,依據:機型名稱,廠牌找,也可以加上service manual來查,也許浩瀚的網路世界有資料在,或者對岸大陸網路找,例如加上图紙,电源图等等. 或者電源PCB板上廠牌,型號有沒有標註,根據這些來查.萬一板子都沒標註,再不然只好用PCB板上的UL安規的file number透過google找圖片.也許有相同板子發現,或許查到該有的標註.總之最主要的是有service manual,裡面一定有最詳盡電路圖,零件面,零件表,這是最保險的.

楼主:
感謝 captain_scarlet 大大 我試著找找

网友:
圖一.Semtech MMBT8550D(2TY)

我無權限貼URL依上字串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