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ASUS NEXUS 7 2代換面板

楼主(2019-01-18):
這是友軍單位用來衛星地理定位用的,面板摔裂可顯示但部分面積不能觸控,由於皇家俱樂部維修會恢復原廠設定,裡面的資料跟程式才是寶
友軍又嫌個體戶維修不能開發票,最後決定凹小弟修,材料費業主吸收

面板裂了

後殼有彈性,用痞酷鏟小心插入可以分開卡榫

所有螺絲拆掉,螺絲有2種,白長黑短,不能鎖錯,拆下前記得做記號
整組內臟移開剩下中殼跟面板

用吹風機吹到燙手,再用屠龍神器插入面板總成

ASUS這塊板很脆,稍微變形就會破掉,要原板完整拆下必須全板均勻加熱,背膠在高溫下黏性會明顯下降
拆下的板

中殼,上面的殘膠一定要仔細清乾淨,否則新雙面膠會黏不牢,這是上次修IPAD的經驗

小弟用這個黏,文具行就有賣,便宜又好用

仔細裁切后貼上中殼

裝上新面板,這塊必須換總成

裝上內臟跟排線

開機試用,功能正常後把所有螺絲跟後蓋裝上交件

楼主:
拆的時候還有個地方要注意,後鏡頭組有雙面膠跟中殼固定,硬拉主機板會導致後鏡頭組排線脫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時候還有個地方要注意,後鏡頭組有雙面膠跟中殼固定,硬拉主機板會導致後鏡頭組排線脫落 ...

回 changold2 大 ...

這台Asus代工的產品,好像故障率不低,週邊在使用的朋友,都遇過一些奇奇怪怪的問題,另外已經都更換面板,應該請業主一併更換電池才是,不然可能需要再拆一次!!

楼主:
這台後殼滿好拆的,第一次要用到痞酷鏟,之後用指甲就能拆殼,電池就讓業主自己處理了

网友:
3M的膠很好用

話說,可能要注意一下膠帶的製造日期
我買過一款銀色的大力膠帶,印象中有效期是3年?
我入手的時候還有半年左右的有效期吧
但是黏膠就有點變質的感覺.
會從膠帶的邊緣稍微溢出,變成白色狀態
黏度也下降了ˊ

至於雙面膠會不會有這問題,我手上那捲還沒再注意

网友:
我也是用3M雙面膠~雙倍黏力~

一捲31元挺實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