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老爸的機車電池

楼主(2019-01-19):
老爸的50cc機車已經30年了,
電池本來還不錯,
容易啟動好騎,
前陣子電池失水後,就救不回來了,
雖說用腳踩也是一踩就啟動,
但總是不方便,
以前在學姊那買了一些筆記電腦電池,
還有剩一些,想改來用用,
好像需要保護板?
請問應該用哪種保護板呢?

機車電池001

機車電池001

三並鋰電池,三串約11~12V,

機車電池002

機車電池002

今天先接上去試試看!!

网友A:
50CC的電池應該是在300元上下,兩年前買125的電池是550元,再上一次是500元,撇開安全問題不說,你確定用筆電電池去改會比較划算?

网友B:
一按起動的電流比起子機還大很多,這種場合要使用動力電池才能勝任。

网友C:
你想謀害老爸嗎?

就幫他換顆電瓶就好了咩..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CC的電池應該是在300元上下,兩年前買125的電池是550元,再上一次是500元,撇開安全問題不說,你確定用筆 ...

筆電電池放著也沒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按起動的電流比起子機還大很多,這種場合要使用動力電池才能勝任。

前幾天,電池壞掉時,
還可以啟動,
但是喇叭不響,
喇叭可能比啟動還耗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謀害老爸嗎?

就幫他換顆電瓶就好了咩..

老爸好可憐,沒錢換電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爸好可憐,沒錢換電池啊!!

你換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幾天,電池壞掉時,
還可以啟動,
但是喇叭不響,

汽機車的喇叭也是很耗電啊!

楼主:
老爸捨不得花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筆電電池放著也沒用啊!

再怎麼沒用也不能拿來當機車電池吧,買個升壓模組當行動電源比較實際,用筆電電池來當機車電池?你會上新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筆電電池放著也沒用啊!

一發動,就悲劇了 !
記得向所有的鋰電池致上最敬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怎麼沒用也不能拿來當機車電池吧,買個升壓模組當行動電源比較實際,用筆電電池來當機車電池?你會上新 ...

不必升壓模組吧?
3串應該有11~12V啊?

网友:
你出錢幫老爸換咩~~~~

网友:
普通的18650很難啟動50cc的引擎
以前試過3串3並 啟動馬達完全不會動

网友:
這個部份可能要用目前最好的動力電池 SONY VTC 系列,不然應該無法帶動機車的啟動馬達,此外充電也是個問題,一般機車整流器輸出都設計的剛剛好(加油門時可能只有1A左右的充電量),可能連同整流器要改裝LDB5與發電線圈要改三相發電,如此可以提供穩定充電電流,不然有可能又是電瓶先故障,謝謝。

网友:
不要一直想著[普通的18650]是否能拿來用.......直接買鋰鐵電池來用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搞過...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1793&highlight=%E9%8B%B0%E9%9B%BB%E6%B1 ...

從2014年至今已有約5年的時間,您換過幾組18650的電池?每組18650電池可以撐多久的時間,或者是換回傳統鉛酸電池了。

网友:
很怕過充,您父親會上新聞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必升壓模組吧?
3串應該有11~12V啊?

也不是升不升壓的問題,是電流問題,3樓說的動力電池,不然會有舜間高溫問題...

容量型:容量大、電流小,一般5A上下
動力型:容量小、大電流,可到10A

電瓶幾佰塊...不用省吧

网友:
其實機車的發電機很難過充隨車電瓶,充電(騎乘)時間不久,功率(車速)不大,發電線
圈老化,線路漏電等各種問題。除非他爸魔改 50 變125 C.C.,白天還跑8耐繞圈賽。
以前上班一天騎60公里來回,抱歉,電瓶從來沒有充飽過,剛換電瓶第一年都 OK。
第二年以後,如果電發車超過五六次就沒電,所以三發不行以後都腳發...

一般老頭子騎 50 大多慢慢順順騎,充電總是不足所以電池死的快。

回歸正題,我看 Ikura 兄連結,改完一個月...
    IKURA

网友(2014-07-09):
終於在昨天又無法電發了.
撐不到一個月,看樣子騎乘距離過短,怎麼改都沒用.

网友E(2019-01-19):
aaa

等你搞一組放煙火,你怎麼就坐下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必升壓模組吧?
3串應該有11~12V啊?

電池是現成的,但週邊投入的成本絕對大於一顆新的機車電池

要省錢應該是換新電池後好好顧電池,可以讓它的壽命比一般人使用的更長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CC的電池應該是在300元上下,兩年前買125的電池是550元,再上一次是500元,撇開安全問題不說,你確定用筆 ...

抱歉, 引用錯誤, 巳刪.

网友:
不建議這樣玩, 危險性相當大,
可用來測試得到答案就收手,
改用鋰鐵電池,
最低限度充電和其它週邊也要配合鋰鐵電池,
鋰電池和鉛酸電池充電模式有很大的分別.

网友:
機車已經30年
請換加水機車電池電瓶,以前充電電流比免加水電池大

紅色塞處接溢水管

网友:
現在騎的125打擋機車13年多,去機車行修車時換電瓶是免加水的。可是老闆量電壓/電解液比重後,還是會看情況補充電解液。

网友:
換一顆吧,或是整台換掉吧,雖然這種四號電池算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aa

等你搞一組放煙火,你怎麼就坐下來了

我怕被我放的煙火給噴到呀 當然要坐下來

來嚇嚇大家

楼主:
剛才試過了,
啟動電流好大啊,
鋰電池都會發燙還不能啟動,
可能要改用5並4串試試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剛才試過了,
啟動電流好大啊,
鋰電池都會發燙還不能啟動,

打死不退.....堅持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死不退.....堅持到底????

你還不趴下~~~~~我先來造

网友G:
良心建議:目前最適用的是,磷酸鋰鐵電池(3.2V),如汽車用的38120等----
或是鋰三元電池(3.7V),用於電動工具等---
先查清楚,安全又不浪費時間

网友:
引用 网友G:
良心建議:目前最適用的是,磷酸鋰鐵電池(3.2V),如汽車用的38120等----
或是鋰三元電池(3.7V),用於電動工 ...

也不能說浪費時間,安全為前提下,做過的實驗都是經驗值的累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打死不退.....堅持到底????

沒關係啦,
不知道會不會發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試過了,
啟動電流好大啊,
鋰電池都會發燙還不能啟動,

有準備減火器嗎,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沒關係啦,
不知道會不會發爐

大家是不是都忘了[三星 Note7 的全世界到處發爐]的事件了.......

网友:
no good.啟動電流需要很大.18650型最大放電電流不大.動力型也不大滿足.
且沒有保護板.機車充電電壓14.2左右.對3串過高.4串過低.
建議放棄.
市面是用磷酸鋰鐵.

网友:
請你不要嚇小莉莉啦,
嚇到她連實驗和研究精神一并被掃光.

网友:
鋰電池燒起來,滅火器恐怕也沒啥用...
建議把機車牽到空曠的地方,等鋰電+整台車燒光都沒得燒就沒事了!

https://119safety.com.tw/%E7%89% ... %E9%9B%BB%E6%B1%A0/
鋰電池起火使用乾粉滅火器是無效的,乾粉只能撲滅鋰電池外包裝塑料火源,因為鋰電池一旦起劇烈反應是會自己釋出氧氣助燃的。然而鋰電池起火其狀況可能相當複雜,並非上述方法所能簡單處理。

网友:
特斯拉去年有台電動車充電中失火,車子完了,一片漆黑。難道當地沒有滅火器嗎?!基本上車子起火,滅火器噴噴盡人事而已。不然可以看看新聞,那台車子失火能迅速撲滅救回來?!

网友:
就我所知, 鋰電池要是發爐. 並沒有已知有效的滅火辦法. 有在玩遙控電機 (車, 飛機) 的朋友.  他們的存放電池辦法是 "電池防爆箱"  RC (遙控) 用鋰電池放電更強, 且追求輕量化. 保護要比 3C 用鋰電池要差. 風險更高是沒錯. 但一般 3C 用鋰電池也切莫掉以輕心.  維修時要考慮避免萬一延燒到其他物品的, 以及最壞情況發生時人員撤離路線.......有空去 youtube 看看, 搜尋  "電動機車  起火"  有點心理準備.  作實驗與研究是很好, 不過 "留得青山在"  更重要....鋰電池跟市電都是有一定危險性的玩意. 務必注意安全.

网友I:
怪了...這篇是玩電池跟放火的,牛大竟然沒出現..
記得機車的啟動電流有到幾十A,
之前有車友要改電池表在機車上直接被勸退了,
三用電錶量程只有到1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從2014年至今已有約5年的時間,您換過幾組18650的電池?每組18650電池可以撐多久的時間,或者是換回傳統 ...

您好,如在下的帖子最後所述,一個月之後又不夠電來發動,所以就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怪了...這篇是玩電池跟放火的,牛大竟然沒出現..
記得機車的啟動電流有到幾十A,
之前有車友要改電池表在機車 ...

起動馬達是串激電動機, 起動扭力很大, 但啟動電流也十分驚人.  機車的我不熟悉.
汽車的都是上百安培.   早期汽車還有電流表的時代.  (直流發電機, generator,
現在都是所謂的交流發電機, alternator, 經整流子整流, 電流表都簡化成充電指示燈了)
啟動馬達分路都是完全獨立, 直接連電瓶.  其他電路才會經過電流表連電瓶.
主保險絲也不負責保護啟動馬達.

网友:
搞到火燒車就能換新車,充放的電流完全不同等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