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付費維修華碩古董筆電 L7200

楼主(2019-01-19):
如題,電池以損壞…變壓器接上後按開機鍵無反應。

网友A:
你問主機板維修區版主看他有沒有收骨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問主機板維修區版主看他有沒有收骨董

哈哈哈!謝謝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謝謝囉~

這台不是PIII機種嗎??

网友B:
老筆電想維修,不外乎是人生的第一台,或是內有重要資料,想要資料拔硬碟到別台獨取比較快,找回憶就放著看看,修好了也不能做什麼,上網看個YOUTUBE都有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不是PIII機種嗎??

好像是 P2 的耶,更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台不是PIII機種嗎??

我問了好奇大…他說沒零件可以更換…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是 P2 的耶,更老……

因為我手上有拆解一台.....所以有印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筆電想維修,不外乎是人生的第一台,或是內有重要資料,想要資料拔硬碟到別台獨取比較快,找回憶就放著看 ...

丫三哥 其實老筆電要修,我遇過的是客戶的386筆電主板故障,還是跑win 3.1英文版(修好後才知道的),那台筆電上用的軟件台幣一百多萬,而這台筆電接的機台一億多元,筆電壞了機台不能用,所以一定要修筆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丫三哥 其實老筆電要修,我遇過的是客戶的386筆電主板故障,還是跑win 3.1英文版(修好後才知道的),那台 ...

有數量的話可以考慮PATCH改機, 最常看到就是用BIOS COM LPT 或者軟件延時程序的問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數量的話可以考慮PATCH改機, 最常看到就是用BIOS COM LPT 或者軟件延時程序的問題 ...

能否多說一些,多了解一點,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多說一些,多了解一點,謝謝

有些工業用的舊機器為了成本和方便, 用PC或POWER PC作為上位機, 例如CNC下載GCODE, 或者紙帶輸入/磁帶輸入的替代品等等, 以前跟老師進門的階段, 最便宜的或許就用DOS或者WINDOWS, 還有些OS/2之類的, 後來LINUX出來也有人用. 唯一遇到一次用386PC作為控制電腦連操作系統都自己寫的無法動, 其他大部分都是工業電腦主控, 上位機PC用來顯示下載而已. 上位機遇見最多的用了BOLAND-C / TURBO-C甚至組合語言(彙編語言)寫的, 部分有軟件鎖/軟件延時或者直接寫螢幕的技巧, 通常也有BIOS INT呼叫等等, 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實時或提高速度, 特別win16(win3.x)是很麻煩的, 還有些是綁了硬體鎖, 要升級電腦時就GG了. 目前很多企業都遇到這樣的問題, 舊電腦無法升級, 原供應商又轉型了沒有後繼, 因此坊間就有顧問公司, 專門幫中小企業解決這樣的問題, 反向工程找出關鍵的地方, 嘗試用PATCH的方法靜態或者動態修改軟件, 希望硬件升級容易維護的可行性, 原理和寫病毒程式一樣, 有量自然就有需求和服務, 現代IoT的工業電腦, 其實日後也會出現同樣的現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丫三哥 其實老筆電要修,我遇過的是客戶的386筆電主板故障,還是跑win 3.1英文版(修好後才知道的),那台 ...

如果是機台控制用的主機那是一定要修的‧難怪有人在收有ISA插槽的主機板(LKK的版子)。

网友E:
我個人覺得這樣的客戶未免也太奇怪了, 一億多的機台捨不得升級軟體??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個人覺得這樣的客戶未免也太奇怪了, 一億多的機台捨不得升級軟體??

哈哈哈我不去管客戶公司內部的事,我只管東西送來我這裏,修好它讓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不去管客戶公司內部的事,我只管東西送來我這裏,修好它讓它正常 ...

請問過客兄有在接維修筆電嗎?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我手上有拆解一台.....所以有印象

主板還留著嗎?應該很久以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不去管客戶公司內部的事,我只管東西送來我這裏,修好它讓它正常 ...

原來貴大, 專修筆電, 我手上有幾台掛掉的筆電, 有沒有興趣維修,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過客兄有在接維修筆電嗎?哈~

哈哈哈其實筆電維修現在是我的副業了,我主業在修工業設備的機板維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還留著嗎?應該很久以前了吧?

那就是主機板燒壞才輪到我手上的~

主機板區版主你有問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問了好奇大…他說沒零件可以更換…慘!!

請問知道用哪個OS嗎,機台用的應該不會無聊到裝硬體鎖或綁主機板序號,那個年代只要不是用NT,硬碟拔去裝另一台電腦,再開機後裝驅動就行了

樓主您要不要把原機HD GHOST出來做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