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IWATSU SS-7810 示波器BNC母座修復並補上電阻電容

楼主(2019-01-19):
感謝老大及前輩們的辛勞,讓我排到這台高級的示波器,謝謝感恩~~~
這台CH1無BNC座,老大釋出一台,可是要殺肉,好像太殘忍了,更何況沒本錢,又買不到,只有想辦法生一個,過程中有些沒拍到。
1.從廢板中找一個鐵心較長的來殺肉。

2.把內軸取下。

3.塑膠管太短,插入底部較小內徑,只有約6MM,所以另一邊用原子筆的膠管插入,另一邊較大管徑,替代膠管太小,用兩層熱縮管套住,增加厚度,並盡量緊一點。

4.熱縮膜抹上一些矽利康,可潤滑較好擠入,日後也較牢固,用老虎鉗+一些螺絲及鐵管硬擠入,太鬆用手可擠入,是不安全的,不可開玩笑(會像本來一樣,被拉出,會燒零件的,這台有些地方燒很嚴重,修復過。

5.鐵心還有點空隙,再擠入一段膠管。

6.鐵心折彎可使膠管較牢固,後來裝機時,覺得太長有剪短一點。

7.測試阻值,0歐姆,很滿意。

8.與接地不導通。

9.補上22歐姆,22PF電容。

10.裝上後,插上BNC公頭,測試電阻,0.2歐姆。

11.測試CH2的電阻,比對0.5歐姆,導電性有比舊的強。

12.補上的電阻,找不到剛好22歐姆,用3個並,電阻22歐姆。

13.舊的CH2也量看,22.2歐姆。

14.CH3測出22.4歐姆。

15.舊的BNC母座,CH2,CH3,有設計瑕疵,因外側塑膠沒擋住,只擋插入方,日久塑膠變硬又脆化,容易被拉出,既然拆開,也應加強,避免後患無窮。
用縫衣針插入4MM,外部留2MM。

16.插好縫衣針後。

*****又到假日提醒大家公狗好餓*****

网友A:
請問,是拆螺帽時,轉斷的嗎,

网友:
總舖師又在出菜了,有好料吃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拆螺帽時,轉斷的嗎,

不是。。。。。

网友B:
BNC 座是高頻元件,處理時要小心不要讓灰塵等雜物或液體跑進去。
日本人做的機器還是有差用料與設計都比不上美國機,BNC 內部絕緣層應該使用鐵氟龍材質介電常數好又經久耐用,美國老機除非 BNC 外觀受損多半是接觸不良用針尖撥一撥多半就能處理好的,即使真的需要更換這種特殊的 BNC 座也都還能找的到來換。

要自己修護此 BNC 座不是不行但很可能會有高頻特性不良的問題,請自己衡量一下。
有下列幾點建議:
0. 要找器官移植的 BNC 請找 50 歐姆品種,50 與 75 的差異不是有經驗的人很難從外觀分辨,從被拆機上來分最簡單,視訊設備ㄧ定是 75 歐,通訊與儀器上是 5 0 歐。
1. 動過手術的 BNC 可以用可量 pF 等級的電容表來先量一下潛佈電容的大小與正常品做個比較。
2. 再用示波器內建之 1KHz 方波與測試棒上之補償調整來看方波波型是否能調為平整,同一測棒再接到別組輸入端看是否也是波型平整。
3. 最後再使用 100MHz 高頻信號產生器看輸入信號電平位準是否足夠可與其他輸入做比較,我的經驗是如換過非原廠 BNC 座此輸入端的高頻特性會不平坦要重新調整電路板上的那幾顆微調電容器。

經過上述幾個測試後才能算是修護好 BNC 座,如不要求高頻特性至少也要做到上述的第 2 項後此示波器才能使用。

网友C:
其實50Ω的BNC插座跟75Ω插座雖然看起來很像,如果有圖比對倒是很容易分辨,因為我不在工作室,無法找實物拍照,先在Google 找到這一張圖頂替。

大家對照一下照片,是50Ω或75Ω很容易就能分辨出來。

除了50Ω及75Ω之分外,品質當然也有分好壞,大陸的本事就是把貴的變成便宜的,犧牲的品質就以後再說,大家看到外表亮晶晶的就好。
半導體也是這樣,大約三年前吧!我需要UC3842B,剛好烏骨雞學姐要跟大陸買IC,就請她代買一些回來,價格的確比代理商的貨便宜很多,焊上去也能正常工作,想說烏骨雞學姐買這家的"質量"還不錯,但是不到半年時間,這批客戶開始報修,換上代理商的貨之後也過這麼久了都沒事,這種類似的事件也常發生在MOSFET,不過賣的最好的確是這些大陸的爛貨,原廠貨反而乏人問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NC 座是高頻元件,處理時要小心不要讓灰塵等雜物或液體跑進去。
日本人做的機器還是有差用料與設計都比不 ...

平常百姓人家
要擁有 "100MHz 高頻信號產生器",不是每個人都有
口袋確實要破點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平常百姓人家
要擁有 "100MHz 高頻信號產生器",不是每個人都有
口袋確實要破點洞 ...

所以說跟高頻特性有關的零件不要亂動,就算借得到高頻儀器也要會用與測試調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實50Ω的BNC插座跟75Ω插座雖然看起來很像,如果有圖比對倒是很容易分辨,因為我不在工作室,無法找實物 ...

日久見人心...

但日子久了,小廠可能先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NC 座是高頻元件,處理時要小心不要讓灰塵等雜物或液體跑進去。
日本人做的機器還是有差用料與設計都比不 ...

感謝duke83老師指導,原來還那麼多眉角,請問50與75歐姆的定義是怎麼來的,要如何量測,謝謝!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50Ω的BNC插座跟75Ω插座雖然看起來很像,如果有圖比對倒是很容易分辨,因為我不在工作室,無法找實物 ...

謝謝指導,吸收了解了,現在已用CH3換成CH1,改裝的放CH3。謝謝感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指導,吸收了解了,現在已用CH3換成CH1,改裝的放CH3。謝謝感恩~~~

高頻接頭的確有一些學問,包含一些生產接頭的廠商也不太清楚他出的貨阻抗是否符合標準,這些廠商就只是根據外型尺寸以車床製造出來,所以電子材料行賣的無廠牌接頭也沒人敢說其阻抗是多少。

同軸接頭的特性阻抗如下圖所示可以從外徑與內徑根據公式推算出來。

所謂的特性阻抗的觀念來自信號傳輸與同軸電纜的阻抗是相同意義。
簡單說前一級的輸出阻抗要與後一級的輸入阻抗相同,中間連接使用的線材與接頭也必須是相同阻抗。
阻抗如果不匹配就會造成反射信號影響到傳輸的效能。

接頭的特性阻抗是以向量網路分析儀與耦合器等配件繪製出史密斯圖來測試,此儀器價格上百萬非一般小廠所能負擔。

對一般工程師而言也不需去測試其阻抗,只要購買知名品牌的接頭來用就好了,也沒人敢拿雜牌或無牌子的接頭用在高頻信號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頻接頭的確有一些學問,包含一些生產接頭的廠商也不太清楚他出的貨阻抗是否符合標準,這些廠商就只是根 ...

謝謝!了解,贊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