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頻變壓器規格

楼主(2019-01-21):
最近在修理液晶電視(SMT-K32AE),但是發現各組電壓都沒有出來...
懷疑是不是這顆變壓器的問題
但是估狗型號又找不到規格書...
請問各位前輩是否知道?

网友:
**道德勸說**   照片上傳之前, 請先編輯擺橫的...或是裁剪成橫幅照片

网友:
變壓器是訂製品非規格品,應該無法查到資料。

實際製造與維修經驗,變壓器故障機率微乎其微,可以跑一下電路,畫出各繞組腳位,判斷各繞組是否斷線了?繞組與繞組之間是否短路了?若有電感表順便測試各繞組電感量,大致能判斷出好壞。

网友:
原來是同一問題...

發了好幾帖,而且還有未回覆,實在不是好的回應方式...
http://bbs.pigoo.com/thread-70199-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71140-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7017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