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ECO TL4248TRE 有待機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9-01-21):
TECO TL4248TRE 有待機燈無法開機
電視正面
電視背面
廠牌型號
電視內部
三合一電路板
準備更換  UF1  25Q32
整理清潔焊點
換上 25Q64
完修~

网友A:
大大,那一顆是有帶code的~舊的壞了,那code 是官方有嗎?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那一顆是有帶code的~舊的壞了,那code 是官方有嗎?謝謝大大

官方沒有耶

网友B:
情問這種ic 25Q64 是不是更換過後 都要刷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情問這種ic 25Q64 是不是更換過後 都要刷程序

是的,韌體要重新寫入!

网友:
喔 原來是這樣 謝謝z9g7m0大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韌體要重新寫入!

大大~

可否上傳韌體試用一下?

有相似機型,同樣3合一機板,畫面顯示怪怪的

在此先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大~

可否上傳韌體試用一下?

TECO TL4248TRE.rar (3.11 MB, 下載次數: 217)

网友:
這跟我的decamax板子長的滿像的…也是三合一版…相片找不到…
現在這台都要開風扇才不會沒畫面…嘆…看來改天也是要動刀的份
收下參考範例…謝謝分享

网友:
謝謝感謝大方提供

网友D:
我也是相似機種症狀依樣,沒燒錄器不知大大可以幫忙檢修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相似機種症狀依樣,沒燒錄器不知大大可以幫忙檢修嗎?

烏骨雞學姊有在賣燒錄器ot你在台中市的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烏骨雞學姊有在賣燒錄器ot你在台中市的話...

大大如果在台中又有空閒幫修一下,
我能力不足

网友E:
這台的板子跟BENQ 32RC5510一模一樣,我這BENQ現在也是產生有待機燈但無法開機的情形,是不是也要換這顆8腳的,韌體使用這個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台的板子跟BENQ 32RC5510一模一樣,我這BENQ現在也是產生有待機燈但無法開機的情形,是不是也要換這顆8腳 ...

最好還是用 BenQ 的韌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這台的板子跟BENQ 32RC5510一模一樣,我這BENQ現在也是產生有待機燈但無法開機的情形,是不是也要換這顆8腳 ...

https://www.benq.com/zh-tw/suppo ... oftware-driver.html
官方有呀~~

网友:
不知道有哪位前輩有已經燒錄好的這棵IC可以賣,我有好幾片要換

网友:
我的 大同 DC-3210 也是用這塊板子的,但是目前是連待機燈都沒有,板子拆開量測有過電,請問也是韌體關係嗎? 不另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