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KDL-32CX520 畫面重影是傷心屏嗎?

楼主(2019-01-21):
這部SONY-KDL-32CX520電視是從社區回收撿回來的,

也搜尋看過其他前輩維修的例子,看來應該是傷心屏了不知對不對

如果是的話我也懶得拆了。

网友A:
拆開量測看看 也能增加一些經驗 何樂而不為
主板到邏輯板排線 邏輯板到面板刀板排線 清潔看看
主板的連結邏輯板座 前面的排組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開量測看看 也能增加一些經驗 何樂而不為
主板到邏輯板排線 邏輯板到面板刀板排線 清潔看看
主板的連結 ...

好的 有空再拆開量看看謝謝!

网友B:
這種情形我有看過師父用過 記的好像邏輯板全部排線接點清一清 就好了 成功率不保證百分之百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情形我有看過師父用過 記的好像邏輯板全部排線接點清一清 就好了 成功率不保證百分之百成功 ...

下午有空就把它拆開來,排線全部清過結果沒效,看久了還沒影像但有聲音放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有空就把它拆開來,排線全部清過結果沒效,看久了還沒影像但有聲音放棄了。

空框處" 排阻 "測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框處" 排阻 "測量看看...

好的 明天再測量看看謝謝!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明天再測量看看謝謝!

建議先洗板比較重要。

网友E:
不必做白工了 是面板毛病 沒用的 當作練習就覺得安慰吧

网友F:
真的是不用白忙了,不過如果要練習倒是一個不錯的練習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議先洗板比較重要。

好的 我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是不用白忙了,不過如果要練習倒是一個不錯的練習機會

我是初學者就當做練習用吧!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必做白工了 是面板毛病 沒用的 當作練習就覺得安慰吧

我是初學者就當做練習用吧!謝謝!

楼主:
放棄了!該做的都做了完全沒效謝謝大家!

网友:
這台單純雙影可以壓掉 可是跑出一條一條直線很粗伴隨拖影

基本上沒醫

网友:
沒影像?是不是把排線的"手指"插到翹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