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摸蛤兼洗褲之功率表維修

楼主(2019-01-21):
前天看到鄰居車庫放了兩個銀幕,已經蒙塵久遠的樣子!! 開口問他是否要回收,之後就取了回家,想起多年前三太子維修電器後用功率表測量很是騷包,就把去年回收場買的根兒子年紀相同的功率計拿出來也要騷包一下,沒想到沒多久就"惜燈"了!! 修完了螢幕都是電容器的電解液沒了,膨龜現象,有一台還燒了保險絲更換後OK!!  接下來就是要修這一台功率計了!! 保險絲燒斷 1.5A 慢熔型,從零件箱裡面翻出了保險絲,為了怕會再燒,所以把"保護法寶"給搬出來,一開機哇!! 燈全亮!! 這一定有問題,分段故障確認,上面這一塊板子出問題,最後判斷 橋式整流器應該是問題所在,這橋式整流器很奇怪電表量不出來,板子上有過熱現象,更換一個後正常,不再燈亮!!去保護後也可以正常啦!!

沒想到後續還有問題: 今天發現功率計的LED所有字節全亮,關機後還持續,放涼之後再開機又正常,不知道高手們(CIKO老師...)有沒有線路圖或是建議可能原因!! 感恩!!

三隻鳥螢幕的電容器膨龜這螢幕已經出廠10年了畫質還很好!!

這一個牌子 型號:4010

年紀不小!!

出問題的板子

換了橋式整流子

我的保護神器

新的功率計,能不能耐用30年?

网友:
七節顯示器通常靠排阻做pull high或low…可以試試把排阻RA1先換掉試試~

网友:
LED全亮之後面板按鈕是否有反應?如切換電壓電流檔位。
1. 若有反應,驅動電路硬體問題機率較高。
2. 若無反應,CPU當機可能性較大,可能電源電壓不穩或是CPU RESET電路有問題。

网友:
全亮,放完電又正常,先檢查mcu是否reset 信號有正確完成並執行。
白話文:mcu reset腳的電容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