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小牛津帽T熊 不開機 JL晶片高熱

楼主(2019-01-21):
有鑑於上次討論落落長的帽T熊,上面幾乎所有的元件都一一更換,大概從淘寶買了三次
最後還是失敗  判斷於JL晶片故障

這次又拿到一台不開機的故事熊,想說來繼續挑戰,或是看看是否可以拼裝一台
這台也是不開機,差別在於JL晶片會高熱

症狀:
1.不插電池,直接micro usb 5v輸入,不需要按開機,JL晶片就會高熱到燙手 (後續拆掉3顆電容,依舊燙手)
2.插電池,JL晶片是不會高熱,開機鍵按住才會高熱,開機鍵放開又恢復常溫
不過也還是不開機~~

檢測:
根據之前的討論,將JL第24腳經過的C4 C13 C17都焊下來,3顆電容皆無短路。
此時JL 24腳、FLASH 7腳、FLASH 8腳,對地是2.2歐姆。
JL 1腳,對地是0.33歐姆短路

不曉得JL晶片這樣對地阻值是否正常?
而且也第一次遇到電子零件對岸查不到的~~

楼主:
好不容易可以買到AC1625的晶片
但是賣家說JL的晶片  賣的都是空片
買來換上也是不能用的
所以只要遇到這個晶片故障    就是無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可以買到AC1625的晶片
但是賣家說JL的晶片  賣的都是空片
買來換上也是不能用的

一般要是MCU壞!就算知道了真的難啊!畢竟沒有程式可以燒
但是MCU有高溫出現
八九不離十是MCU的電源部分可能有問題
就當訓練一下!!
共勉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不容易可以買到AC1625的晶片
但是賣家說JL的晶片  賣的都是空片
買來換上也是不能用的

基本上MCU掛的話幾乎無解,因為內容CODE取得困難。
gsm7大UT216C維修紀錄
像這種周邊起振元件故障的才有機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MCU掛的話幾乎無解,因為內容CODE取得困難。
gsm7大UT216C維修紀錄
像這種周邊起振元件故障的才有 ...

其實我在上一篇37樓有說了,這個有一次性的韌體需要寫入,攸關按鈕功能和開機讀取檔案等等的。所以我就沒有再回應

我是還有查到賣這家晶片的廠商說有開發套件,好像是5000人民幣,問題是,只能修自己的,如果接案維修,自行讀取寫入的話,會有侵權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在上一篇37樓有說了,這個有一次性的韌體需要寫入,攸關按鈕功能和開機讀取檔案等等的。所以我就沒 ...

廠商說的開發套件應該指的是,有一些基本周邊的開發版(可能有按鍵啦,TF卡介面,液晶顯示介面,MP3撥放.......)組譯軟體以及燒錄器,可能是USB介面...,通常也會附一些簡單基本的範例程式。正規的代理商是不會拿A客戶的CODE給B客戶,會有法律問題。

且幾乎這種單晶片(單片機)都有保護功能,也就是程式寫入之後可以鎖住無法讀取內部資料。外面也有很多人可以提供逆向工程,也就是所謂的破解,不過這都是題外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MCU掛的話幾乎無解,因為內容CODE取得困難。
gsm7大UT216C維修紀錄
像這種周邊起振元件故障的才有 ...

廠商今天回電,說是否使用快速充電頭,導致保護電路壞掉
還有電池老化不是很穩定
更換電路板上某零件+換新電池 $350 還算蠻划算的

回來再拆看看  到底換了什麼可以解決JL晶片高熱問題
印象以前也有版友有提到自己的故事機也是JL晶片高熱

楼主:
引用 楼主:
廠商今天回電,說是否使用快速充電頭,導致保護電路壞掉
還有電池老化不是很穩定
更換電路板上某零件+換 ...

原廠維修說可能使用快速充電器,導致保護電路壞掉
我說更換舊的主機板可以還給我嗎?
維修人員說沒有更換舊的主機板,是更換零件

不過收到後,感覺就是整塊都換掉了
主要幾顆晶片編號都不同
本來想說如果知道哪顆元件故障可以解決JL晶片高熱,就可以造福大家了
看來無望~~

p.s送修前只有拍個整體狀況,沒有細拍,比較不好意思

送修前

送修前

送修前

完修後

送修後3

送修後3

网友:
C10和C11好像由電容改為473電阻⋯
R3和R18由電阻改爲電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