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光陽125 機車 右邊點火開關不過電

楼主(2019-01-22):
光陽125 機車   右邊點火開關不過電 ( 電表量機車的線路 沒過電)

目前懷疑 是不是啟動繼電器的問題
因為連接的 電瓶正電(大紅線)、及保險絲正電 (小紅線) 都是正常的
但啟動繼電器下面的那條線,(有錯誤請糾正) 應該就是連到 點火開關的那條線
我實在不是很確定 這個跟 點火開關  有絕對關係, 只是這幾天看構造圖查到這 ,剩下的還沒頭緖

-----------------------------------------------------------------------------------------
已知道的問題 (鎖頭 on 的狀態下)
1.  機車右手邊的開關皆不過電 (點火、大燈開關)
2.  機車左手邊的開關皆過電,可正常運作

目前已排除下列故障  (鎖頭 on 的狀態下)
1.  電瓶沒電
2.  點火開關接觸不良
3.  線路斷路 (有拆開機車頭來看,沒斷路的,焊點都還很穩)
4.  鎖頭正常  (鎖頭 on  ,接電瓶的正電->正常, 鎖頭的正電->正常  (因為機車左手邊的開關是正常的)
5.  整流器線頭有正電  ?? 但整流器的本體無正電, 我以前的經驗是會帶正電的)
6   保險絲正常有帶電 (到啟動繼電器那端時  都仍帶正電)

(以下兩張圖引用自網路)

网友A:
你有換新的開關嗎,
照一下起動開的線,或是,試一下起動開關的線,短路一下,會不會起動

補充內容 (2019-1-22 12:29 PM):
不是開關,就是繼電器壞了,要不然就是兩個都壞了

网友:
開關檢查過都正常嗎?   該通的要有通,開關沒問題再查其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換新的開關嗎,
照一下起動開的線,或是,試一下起動開關的線,短路一下,會不會起動

我啟動開關沒換,直接電表量是沒過電  量測機車本體的線路   也是沒過電
所以我推估是機車電路的問題 非啟動開關的問題

网友B:
我大膽假設一下,右煞車開關壞掉,造成不能右邊煞車按著起動;沒起動,大燈開關無作用,交流大燈當然不會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啟動開關沒換,直接電表量是沒過電  量測機車本體的線路   也是沒過電
所以我推估是機車電路的問題 非 ...

1.沒看到您量繼電器線圈,請您先量線圈是否斷線
2.開電門按下煞車握把,左右輪流按,看煞車燈是否會亮

這2個確定沒問題再考慮啟動開關

网友:
右邊點火開關不過電.....啊就接頭沒接怎麼會有電!

另外版大是想問無法電發還是只想問右邊點火開關不過電?

如果只想問右邊點火開關不過電那檢查方式很簡單 . 拆開接頭
1. 開關
    按下.兩點短路 . 放開斷路 以上沒壞

2. 接頭電源
    電門打開/關閉皆一樣 . 電表DC檔 . 紅筆電瓶正 . 黑筆量測兩線皆有"負電"

    電門打開 . 電表DC檔 . 黑筆電瓶負或車台 . 紅筆量測接頭黃/紅那條 壓煞車時須有12v正電
    如果ok . 此線路沒壞

起動繼電器就量一下按下起動開關電有沒有送過來 . 有無導通就知道了
最簡單就老虎鉗.尖嘴鉗....等把這兩點一夾就知道問題在哪了

不要在量一些無關緊要的了

网友C:
您的電路抓錯了,您的車型應該是SYM AK12系列,UT125是SUZUKI

啟動系統

AK12系列電路
u AK12 series 18 電路圖.pdf (1.09 MB, 下載次數: 33)

您的問題應該不難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膽假設一下,右煞車開關壞掉,造成不能右邊煞車按著起動;沒起動,大燈開關無作用,交流大燈當然不會亮 ...

左,右 煞車線  我之前有量過, 有過電  ,  而且照圖來看是 走流經鎖頭 on 的正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電路抓錯了,您的車型應該是SYM AK12系列,UT125是SUZUKI

啟動系統

這台是光陽 Jocket M 125 機車, 我不知那裡找電路圖

但找網路上有的圖, 我想機車的 電機構造差不多 ,才拿來參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電路抓錯了,您的車型應該是SYM AK12系列,UT125是SUZUKI

啟動系統

是奔馳125

网友:
右ˋ邊點火開關不過電,這種故障情形我也遇過,機車行老闆拿WD-40伸入開關噴一噴,多次按壓後就OK了 !

楼主:
我買新的繼電器回來測了   沒用  一樣發不起來

网友D:
問題可能出再鎖頭 有電路圖看 跨接點火試試看
測看看鎖頭黑色正電

网友C:
奔騰跟高手AK12系列都是M92引擎,電路車台也都差不多,基本上可以交叉比對
您的車有試過直接短路啟動開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問題可能出再鎖頭 有電路圖看 跨接點火試試看
測看看鎖頭黑色正電

他的油表會動,鎖頭應該沒大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問題可能出再鎖頭 有電路圖看 跨接點火試試看
測看看鎖頭黑色正電

鎖頭 on,  @@  我用電表量 鎖頭 黑色的 就是12 v 正電呀

网友:
右手煞車彈片開關故障.

楼主:
剛衝去買繼電器  就一直在想繼電器 應該跟 電路沒關, 結果真的是這樣
新 舊 繼電器, 直接短路  都只會碰出小小的火花

後來 又回頭查點火開關  (短路 按發開關  是正常的 )

鎖頭 on -> 按發開關的 電線 黃/紅 、綠  只量測到  6v 的電壓
目前在思考中其它的可能性…  (但接到繼電器上面的粗紅線  我確定是有12v的)

其它事項:(前提是在 我有先拔下 車頭燈的電線  和 前面車殼的電線)

1。左 右煞車線  有量到 12v 的電壓
2。左、右按煞車, 後面中間的煞車 沒亮
3。後面的 左、右方向燈 沒亮
4。 腳踩發 ,確定煞車燈會亮 (忘了測後面的方向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奔騰跟高手AK12系列都是M92引擎,電路車台也都差不多,基本上可以交叉比對
您的車有試過直接短路啟動開關嗎 ...

剛只測 , 直接短路 繼電器 都發不起來了

网友:
電瓶是新的嗎,有把起動馬達分解一嗎,

http://bbs.pigoo.com/thread-69419-1-1.html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5%E9%A6%AC%E9%81%94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買新的繼電器回來測了   沒用  一樣發不起來

你先照changold2 大    8#提供的方法,如果無誤
分別
活電量電壓一端接地負極(綠),前或後煞車把按壓住量(黃綠線)正極看電壓是否正常
另按啟動器開關(黃紅線)負極與前或後煞車把按壓住量(黃綠線繼電器端與前後煞車端)之線路正極看電壓是否正常
另按啟動器開關(黃紅線)負極與前或後煞車前 (黑線)正極看電壓是否正常
也可依此類推至主開關測線路與各節點開關是否正常。
這邊黑線與紅線是正極,機體(綠線)接地不要搞錯,不然量不出所以然。
這樣可測所有節點或線路(斷線/短路)是否正常。
都OK  恭喜剩下啟動馬達(發動馬達有聲)如不是就點火系統與油料與供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衝去買繼電器  就一直在想繼電器 應該跟 電路沒關, 結果真的是這樣
新 舊 繼電器, 直接短路  都只會碰 ...

直接短路  都只會碰出小小的火花

請問您是短路 綠-紅/黃 這2條線,還是繼電器上接電纜的2顆大螺絲

短路 綠-紅/黃 只有小火花,可能繼電器接點失效,但您換新繼電器症狀一樣,排除繼電器故障
短路繼電器上接電纜的2顆大螺絲只有小火花,可能啟動馬達線圈燒毀或電甁失效

小弟會建議您先找顆好的電甁再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路  都只會碰出小小的火花

請問您是短路 綠-紅/黃 這2條線,還是繼電器上接電纜的2顆大螺絲

我短路的是繼電器上的大螺絲

雖然電瓶是舊的 ,但我有2顆,  而且在用之前我有用專門的充電器(麻聯)  充過一遍才下去測的

目前我應該還是會以樓上大大建議的重查電壓為主 , 6v 的電壓很不正常,應該某個節點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短路的是繼電器上的大螺絲

雖然電瓶是舊的 ,但我有2顆,  而且在用之前我有用專門的充電器(麻聯)   ...

1。左 右煞車線  有量到 12v 的電壓
2。左、右按煞車, 後面中間的煞車 沒亮
3。後面的 左、右方向燈 沒亮
4。 腳踩發 ,確定煞車燈會亮 (忘了測後面的方向燈)

有點詭異,4.確定亮的是煞車燈嗎,會不會拔下 車頭燈的電線把夜間行車燈誤判

腳踩發有真正發動嗎,如果2.3.成立,4.亮的不是煞車燈,您有可能大線組斷線,趕用車的話建議值接換新線組,比較省時省工

网友:
一整邊有電,一整邊無電...

說簡單也簡單,說難很難

說簡單原因是,不是接地就是電源(主)線
可能某一條主線,保險絲,繼電器接點,接地線(搭鐵不良)....等等
說難原因是,你如果沒想到這層...
註:愈是奇怪問題,往往是你認為最不可能的地方出問題...

另外,量到12V不代表電池是"有充足"的電量
1. 建議先測電池是不是有電("有充足"的電)
2. 先找找看有沒有短路問題...
3. 把耗電負載移除
   把耗電負載移除(先不接,例啟動馬達),先確認,線路是否工作正常
   如果線路正常,加載後(接回啟動馬達),不發動...
   可能是
   A: 沒電(沒有"充足的電力")---有載無載,量電壓確認
   B:繼電器或開關接點不良---不上電,量電阻

楼主:
我有重新再思考一下 , 目前的初步結論是

鎖頭on ,   煞車線 黃/綠 線 到電池負極  這段有問題  ( 只有電壓 6V , 且剎車燈不亮)

後續的作法:
1. 我會把後續中間的電路再逐一量測看看 (尤其是剎車燈不亮這一段)

2. 再換一顆正常的電瓶 ( 雖然我目前已經有2顆電瓶,且我都有用充電器充好電才下去測試的)
3. 電壓接地 ~  今天忘了測, 我老是覺得車台怪怪的,印象中似乎連不到電池負極
4. 整流器本體 ~ 不帶電  ,  即使踩腳發亦不帶電 ~  真的很奇怪

楼主:
0127  update   車尾燈應該有問題 ,  剎車開關電壓正常  從車尾燈出來要到到啟動馬達的電壓就一下掉很多了   手上沒六角板手   等找到工具再來update

楼主:
更正  是剎車燈到啟動繼電器才對

网友:
只要你有正確的線路圖,你可以把電瓶取下透過三用錶BB檔去跑一下主線路束...

1.確認線路點跟點之間導通良好中間沒有內斷線/或導通不良~時好時壞
2.線路中會有各種連接插頭,確認這些插頭插座沒有生鏽氧化,確保這些接頭端子
導通良好..
3.接地點要確保它接地良好,跟車身之間不要有誇張的電阻存在...

車老了難免有些毛病,只要按照步驟故障排除就能永保安康,修好後成就感很爽的~~

楼主:
請問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嗎

檢測到一半  看到這個有跑出來沒裝好
而且目測生銹接觸不良
我後來這個沒裝 電壓有時 0v  有時 6v ,真不知道跟這個有關嗎
(ps: 另外這個要怎麼裝 , 電池朝下 or 朝上, 我推進去時都感覺鬆鬆的,沒有卡住的感覺)

网友:
那是啥?~~~我也不知道

网友:
這台應該是買2手車

楼主:
不是二手的  新車騎到變老車  問了2個網拍機車零件的  也都說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