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SAMPO EM-42LE05D 液晶電視左邊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楼主(2019-01-22):
SAMPO EM-42LE05D 液晶電視左邊背光不亮維修實例

1.故障情形~開機電視左邊背光不亮畫面太暗,電視右下方LED燈珠也有閃滅情形(忽亮忽暗),明顯是LED燈珠故障了

2.型號~SAMPO EM-42LE05D

3.內部機板配置

4.主機板

5.邏輯板做在面板位址板上

6.面板型號

7.LED升壓恆流板

8.電源板

9.電源板初級濾波電容正極接腳皆已腐蝕快斷了

10.更新高品質日系電容

11.觸控按鍵內部碗型彈片皆已氧化不導通,分解、除鏽、上接點油保養OK

12.分解面板模組

13.拆下面板鐵框後先將面板位址板翻起,以膠帶固定避免扯壞,小心取下液晶玻璃面板,先放在安全的地方

14.由於有相同面板的背光模組,為省時間直接代換

15.小心回裝液晶玻璃面板至備用背光模組,安全下莊,後續再把電路板全部移植過來就完工了

16.內部燈條照片,實際配置是面板下方2條,左、右邊各一條,每條是55顆LED燈珠

17.完修測試畫面

SAMPO EM-42LE05D.rar (3.06 MB, 下載次數: 54)

网友:
最近這幾天也是改這台 這台真的不太好改.... 尤其是亮度掌控上

网友:
測光式的?

网友:
綜觀眾多實務維修,LED背光的液晶電視,跟前身比較,似乎也是差不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