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奇怪東西?

楼主(2019-01-23):
剛才收到一包奇怪東西,
一包有12個都相同的,

怪東西001

怪東西001

CODE-155 代表甚麼呢?

怪東西002

怪東西002

被滅有2支針腳,12個接觸點

怪東西003

怪東西003

怪東西004

怪東西004

有一個黑色塑膠按鈕

怪東西005

怪東西005

怪東西006

怪東西006

只有幾個電阻,沒看到主動元件或晶片,
是藏在基板內嗎?

怪東西007

怪東西007

怪東西008

怪東西008

怪東西009

怪東西009

怪東西010

怪東西010

這到底是甚麼?有甚麼用呢?

网友A:
醫療設備,要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醫療設備,要洗手。

甚麼醫療設備?

最後一個圖片如何刪除??

网友:
好像版主才有權限能刪圖片

网友B:
最後一張已刪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後一張已刪除

謝謝啦!

网友C:
樓主您怎麼會收到這個,這個看起來像是儀器的辨識卡匣

當年小弟實習時,那台古董級的AMRS血液生化檢驗儀要看對應的檢驗項目,插入適當的卡匣,再拆開對應的檢驗試紙鋁箔包裝,把血漿滴在試紙上,試紙插入機器後等機器顯示讀數

現在的機器就省掉插卡匣的步驟,機器會去讀試紙上的晶片或條碼,自動辨識檢驗項目

网友:
看起來只有電阻沒有芯片
我也想知道是什麼碗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您怎麼會收到這個,這個看起來像是儀器的辨識卡匣

當年小弟實習時,那台古董級的AMRS血液生化檢驗儀要 ...

有道哩!!
前面一端有兩個鍍金接觸點,
好像是插測量血糖的細長試紙的??

不知道是不是?猜猜看??

网友:
感覺蠻酷的 @@

网友:
校準血糖機用的晶片...嘸啥小路用..只試用單一機型